请教关于收音机三极管静态工作电流

楼主(2024-01-08):
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电流,是什么条件下测试得到的?是要短接输入端的线圈屏蔽信号吗?收到台有信号跟没信号这个电流还是差别挺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超外差的短路震荡联的可变电容,再调试。

由于垫整电容的存在,短路振荡联并不能使本振停止工作。
最准确的是短路本振线圈。

网友B:
超外差的短路震荡联的可变电容,再调试。

网友:
静态电流,有信号还叫静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垫整电容的存在,短路振荡联并不能使本振停止工作。
最准确的是短路本振线圈。

原来这样,我之前是采用短路输入线圈使收音机无信号输入,看样子是不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这样,我之前是采用短路输入线圈使收音机无信号输入,看样子是不对的

没那么严重,在未收到信号时,调整各级工作电流即可,不必短路输入和振荡。
在收音机常见电路中,除有信号动态变化的乙类、滑动甲类功放和AGC关联放大级外,变频、中放2、低放等甲类信号放大状态的放大级,都不应受信号影响,否则为工作点设置不当。在小信号AGC未起控之前,被控的中放、高放的电流也不应变化,否则就是AGC工作不正常。

网友:
我觉得调到没有电台的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D:
收音机的静态直流工作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调试参数。在焊接新的收音机时,我的做法是,先把各级的直流工作状态焊接完毕且进行调试静态直流工作电流,尔后再接通交流通路观察效果。
就拿变频级来举例:焊接时,所有交流通道的元件都不焊接,涉及直流通道不通的,用导线接通,然后调试直流静态电流。这样做,取一个确认和放心。
焊接完成的收音机,或者维修收音机,大不必这么做,只要把收音机调整到无外来信号的状态,测量变频管发射极电阻上的直流电压,再换算成直流工作电流即可。与要求值不差很远就可以,不可强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音机的静态直流工作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调试参数。在焊接新的收音机时,我的做法是,先把各级的直流工作 ...

这个方法比较方便,直接测量发射极电阻上的电压换算成电流,不用断开集电极的回路

网友D:
说一点确认电路有自激的观察方法:在交流元件尚未焊接的情况下,把静态直流工作点调试到一个确认值;尔后接通交流元件后,复测这个静态电流,如果有变化,则必然有自激,或者是受到外来信号的强干扰。要一一排除。当然,自激的产生,有时不是电路的问题,而是测量仪器接入的方式方法不正确造成的。这个问题要避免。
还拿变频级来举例:如下图,红线位置表示断开电路后,在此位置接入直流电流表进行测量。如果接通交流通道后,再这样测量,就可能引起自激。因为电表内有线圈,可能会导致自激的。这时,还要这样测量,就必须在此位置,并联一只0.01的电容后再测量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一点确认电路有自激的观察方法:在交流元件尚未焊接的情况下,把静态直流工作点调试到一个确认值;尔后接 ...

数字表直接测量发射极电阻上的电压应该不会引起自激

网友:
书上一般只是泛泛的一句要测量静态工作点电流。而实际的操作,有这么多的内容和诀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表直接测量发射极电阻上的电压应该不会引起自激

这个,应该不会。我进行过多次测量,没有引起自激的现象发生。数字仪器内,电阻多而电感少。这是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那么严重,在未收到信号时,调整各级工作电流即可,不必短路输入和振荡。
在收音机常见电路中,除有 ...

支持这个说法;一直以来都是调在无台状态调整静态电流,低放以后就是音量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一点确认电路有自激的观察方法:在交流元件尚未焊接的情况下,把静态直流工作点调试到一个确认值;尔后接 ...

凯歌4B15收音机电原理图(清晰).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