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程序不同电路怎么会变?

楼主(2024-01-08):
89C2051写入数据后,读出正常。但同一芯片放到只有读出的电路上程序却变了?实物图是P1口不同电位驱动两组LED,可与看出相反亮灭情况。(P1-0,P1-1的上拉电阻使输出LED关闭不彻底,采用0电位LED亮)。

补充内容 (2024-1-13 18:02):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5脚地址脉冲宽度的问题,串接一个RC并联回路变为短脉冲就行了,在没发现程序变了的问题。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A:
89C2051的P1口是通用的准双向 I/O 口。输出高电平时,能向外提供拉电流负载,不必再接上拉电阻。当口用作输入时,须向口锁存器写入1。
尝试不用外部上拉电阻,或者改变LED的接法,低电平时LED亮,程序做相应的改动。

网友B:
什么时候写入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89C2051的P1口是通用的准双向 I/O 口。输出高电平时,能向外提供拉电流负载,不必再接上拉电阻。当口用作输 ...

抱歉,我搞错了,AT89C2051的P1.0和P1.1端口是漏极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写入程序了??

      您说我这叫不叫写入程序了?设置好各引脚电位,把P1输出口设置成相应的0,1组合(1表示该引脚高电位,输出LED亮,0表示该引脚低电位输出LED灭)。1脚设置为12V(擦,写状态),设置好8个输出口哪个亮哪个灭。然后按一下6脚的负脉冲输入按键(数据写入)随后转换为下一个地址(5脚输入一个正脉冲)按两次按键就输入了一个字节(8位2进制数)然后在新的地址输入新的数据(一个字节)如此循环,一直到数据写入完成。引脚设置成读出状态(1脚5V,7,8,9,11脚为LLHH电平),闭合校验开关(也就是接入输出口线的8路LED),开启地址脉冲为连续自动状态,LED即可观察到上述输入的数据随地址的变化而改变LED亮暗状态。
      这不能理解为把程序写进了2051吗?

网友:
我认为不是。

楼主:
我有点明白了:对于您出的题如果用输出电位时序图来看就一目了然了,
表示第一个LED先点亮,后隔一秒8路LED依次点亮,全部熄灭8秒后第1至第8路LED各自隔0,1,2,3,4,5,6,7秒依次点亮1秒。,,,,不知道计算机语言如何表示?
各个字节在不同地址,不同时间的组合,不叫程序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点明白了:对于您出的题如果用输出电位时序图来看就一目了然了,
表示第一个LED先点亮,后隔一秒8 ...

您知道冯-诺伊曼结构吗?
您知道计算机由哪些部分组成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知道冯-诺伊曼结构吗?
您知道计算机由哪些部分组成的么?

冯,诺依曼结构这个词倒是知道,只是这4个字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冯,诺依曼结构这个词倒是知道,只是这4个字而已

冯-诺伊曼提出了现代计算机的大体结构框架;
具体说现代计算机是由运算器、存储器、控制器、输入设备、输出设备几大部分组成;
51单片机就是冯-诺伊曼结构,运算器就是中央处理器,可做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存储器有两个,一个是程序存储器,保存用户写入的程序,断电不丢数据;另一个是随机存储器,用来保存零时数据如中央处理器计算产生的数据,断电数据就会丢失;控制器是用来根据程序中的指令控制各个部分进行各种操作和协调自动工作的;输入和输出设备在单片机上就是端口,可作输出也可作输入。

就您现在的操作,如果需要用两个从端口输入的数据作算术运算您怎么弄?且这两个输入的数可能是大于255的,如果要把这两个数的计算结果从输入的端口输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冯-诺伊曼提出了现代计算机的大体结构框架;
具体说现代计算机是由运算器、存储器、控制器、输入设备 ...

运算过程我一点也听不懂!您最好举例说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运算过程我一点也听不懂!您最好举例说明

您被困在了6116里,自己给自己的思维建立了一堵围墙,就像井底的青蛙一样,怎么看单片机也只看得到程序存储器,这就是原因所在,所以您的问题始终在电路层面,您要问电路层面,那么运算放大器是怎么算出结果的呢?您最好忘记您的6116,从0开始重新理解单片机,否则无法冲破障碍。
单片机里的一切都是设计好的,对应着相应的指令,就像人体内的器官一样各有各的用处各有各的工作方式,您的问题就象喝水了会撒尿,这中间的过程不理解,这需要很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被困在了6116里,自己给自己的思维建立了一堵围墙,就像井底的青蛙一样,怎么看单片机也只看得到程序存 ...

说了半天还是讲不联系实际的道理。不涉及具体电路。您举个计算的例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了半天还是讲不联系实际的道理。不涉及具体电路。您举个计算的例子?

您要什么具体电路呢?单片机的内部电路?操作运算器的外部电路?这两样都没有;
计算的例子,小学生都会的,比如5+3=8,单片机二进制就是00000101+00000011=00001000;
但是我猜测您应该是想知道这个加是怎么控制的,个人知识有限这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给它相应的指令就会有相应的正确结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要什么具体电路呢?单片机的内部电路?操作运算器的外部电路?这两样都没有;
计算的例子,小学生都 ...

就像计算器一样,123乘以456结果56088一下就出来了,怎么算的?会按键的人不少,知道怎么算的人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像计算器一样,123乘以456结果56088一下就出来了,怎么算的?会按键的人不少,知道怎么算的人不多。

那我给您一个简单的方案,把123循环加上456次就出来了,这够简单吧

您是本末倒置,想弄个程序让单片机运行却研究算法,研究单片机内部结构,电路结构。。。。。。。。。。。。。。。。
您逛商场不会只在门外问商场里卖了些什么吧,总会自己进去看选吧,您选的应该也是您需要的吧,同理您只能在让单片机按您的程序意图工作了才会对单片机有根本的认识,不然都是盲人摸象般的浅显了解,不会有什么认知上的提高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
本人只是菜鸟,我就是那种人菜瘾还很大,但论坛高手众多,您要是依照前面回帖的坛友中的任何一位去实践,也不至于到现在还是一知半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给您一个简单的方案,把123循环加上456次就出来了,这够简单吧

您是本末倒置,想弄个程序让单片 ...

先不管那么多了,我现在遇到的现实问题就是同一片2051输入的“流水灯”程序运行正常,插到另一块只读电路板,“流水灯”的程序就变了?搞不明白?我再重新做一块只读电路板,,,,,,

补充内容 (2024-1-15 08:57):
这个问题解决了:把地址信号脉冲变窄或改变5脚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