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炸锅

楼主(2024-01-08):
以前在儿子家,经常用空气炸锅炸鸡翅,炸出的鸡翅确实色香味俱全,家里没有空气炸锅,老太婆也不吃鸡,所以回来后也没想法。

前段时间老太婆多多买菜上买了薯条,薯条用油炸太费油(油吃多了不健康),考虑用空气炸锅炸,特地买了空气炸锅,结果炸出来的薯条干瘪一点不好吃,只能作罢。还特地买了鸡翅,与在儿子家一样操作,结果炸出来的鸡翅色香味都不行,不知哪出了问题。看来这空气炸锅只能搁起来了。

家里买草鱼只油炸,然后放点水和生抽煮一下,但油炸草鱼也费油,老太婆又嫌不健康,今天搬出空气炸锅试一下炸鱼,把鱼刷点油后开始炸,说明书是炸15-20分钟,实际炸30分钟(15分钟翻面),炸好样子基本与油炸的差不多,蓝底还留有油,也就是基本不用油,加水和生抽煮一下,吃起来与油炸的一样,以后就这样炸了,空气炸锅炸鱼缺点是一次炸不多(炸蓝太小),时间比油炸长。

网友A(2024-02-14):
有一个问题让我一直没买这种设备,还请各位常用空气炸锅的老师们介绍一下。
我知道这东西里面有个循环扇,循环扇会不会被肉类的油烟给污染了?如果会,循环扇能否拆卸清洗?
还是说循环扇不会被污染,只清理内壁就可以了?
另外,这个东西烤地瓜怎么样?能不能接近用炭火烤出来的那种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问题让我一直没买这种设备,还请各位常用空气炸锅的老师们介绍一下。
我知道这东西里面有个循环扇, ...

空气炸锅,用来烤红薯,很不错的,特别是红薯里的烟薯,烟薯糖分比较高,需要注意.

网友B(2024-01-09):
也是在女儿那里用过,感觉就是个外形漂亮一点的电烤箱?

网友:
没用过这东西,出来的太晚了。

网友:
冰箱里刚好有20只鸡翅,看来少了个炸锅....

地瓜也搞一下,试试美拉德反应后的作品....

网友:
炸鸡翅、薯条时用锡纸包一下会好些

网友:
我买了一个便宜简单版的很大的,就是个小太阳的灯管加个风扇吹热风用,烤红薯不错,最惊喜的是做花生米跟超市卖的油炸花生米一模一样,烤羊肉串 鸡翅做过没有调料不好吃,别的烤玉米还行,烤那些肉类的真得研究调料及时间,没那兴趣也是闲置了.....

网友:
有视频博主说空气炸锅是智商税,没用过。是不是?

网友:
空气炸锅做鸡翅,红薯,薯条等,比较合适

网友C:
烤鸡最好吃了,比外面的还好!不过那锅不能太小。
把半只鸡(一斤多点)用盐腌一晚上,然后放到炸锅里面,180度左右半小时,色香味俱全,啥都不用管。
第一次做要观察一下火候,毕竟每个锅的温控、功率是不一样的,糊了要调小温度,白的要调高温度。
我家时不时做一次,现在在外面吃烤鸡都不香啦!
鸡翅会烤干一点,讲究的就用锡箔纸包一下。
这锅必须烤会出油的,如鸡,五花肉等,其他的没油的就只能自己加油了,不然就是干巴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也是在女儿那里用过,感觉就是个外形漂亮一点的电烤箱?

這可比電烤箱快多了!烤排骨、烤鷄翅、烤... ...幾乎什麽都能烤,而且烤出來的肉食品肉質緊實有彈性,遠比油炸的好得多,更不產生油烟,何樂而不爲呢。

网友:
空气炸锅原理简单,但还不错家里一直使用,和电烤箱效果差不多,烤鸡翅红薯都很不错

网友E:
空气炸锅很好用。食材本身会出油的用空气炸锅最合适,如鸡翅、牛排、排骨、带鱼等。还可以烤红薯,效果都很好。炸薯条则是首先要在生薯条中放一些油拌匀再炸。
觉得用炸锅炸带鱼,那是最合适的,味道好又不会搞得满屋子油腥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气炸锅很好用。食材本身会出油的用空气炸锅最合适,如鸡翅、牛排、排骨、带鱼等。还可以烤红薯,效果都很 ...

薯条是买来的成品,本身已拌过油,我再按要求刷点油,可是烤出来就是干瘪瘪的,再加时间就焦了。

网友:
刚买了一个飞利浦的,昨天试了试炸鸡翅,量少了点,又怕炸不透,用了标准时间:13分200度,老了一点,肉有点柴。

网友:
我炸过鱼,太慢了,一次就能放几块,一家人吃的鱼得炸一个多小时,最后搁置了,我的感觉是,这东西就炸鸡翅好用,不怎么吃鸡翅的基本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薯条是买来的成品,本身已拌过油,我再按要求刷点油,可是烤出来就是干瘪瘪的,再加时间就焦了。

土豆恐怕要挑带粉质多点的,切成条之后再放在清水中浸泡半小时之后沥干再拌些油用空气炸锅炸,效果会好一些,当然还是与肯德基等用高压油锅煎的不能相比。
成品土豆条肯定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可比電烤箱快多了!烤排骨、烤鷄翅、烤... ...幾乎什麽都能烤,而且烤出來的肉食品肉質緊實有彈性,遠 ...

的确比烤箱快,这炸锅用的是石英玻璃发热管,功率大,而且是红外线辐射加热,可能是食物的吸热效率比烤箱高。不过,发热管可能不如烤箱的寿命长,我在女儿那里就给她修过一次,换发热管,不亮了,算起来可能才用了一两年。我家的烤箱,发热管大概用了二十年才换,还没烧断,只是把涂料烧掉了,有点掉铁锈,我把它换成了陶瓷的红外线发热板,效果比原来有改善。看来电热丝通电到发红发白的程度,还是对寿命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烤鸡最好吃了,比外面的还好!不过那锅不能太小。
把半只鸡(一斤多点)用盐腌一晚上,然后放到炸锅里面, ...

冬天吃羊肉也是。价格高的山羊基本没有多少多余的脂肪,最适合清煮白切,做汤也不油腻。价格便宜的圈养羊肉肥油多,稍微多煮一会儿就散架子了,但适合烧烤,烤出来香。

网友:
所谓空气炸锅就是带风扇的烤箱罢了,加热均匀点与转炉烤箱类似。荤类食材进箱一般都要腌制一下效果更佳。

网友F(2024-02-10):
引用 网友B:
也是在女儿那里用过,感觉就是个外形漂亮一点的电烤箱?

什么电炸锅,就是一台小型电烤箱而已!

网友:
买一个试试

网友G:
这不健康,那不健康的,也忒矫情了啊。
主要是现在呢有钱,有那个什么空气炸锅。
以前没有那个空气炸锅的时候,不照样吃的很香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电炸锅,就是一台小型电烤箱而已!

新年快乐!龙年吉祥!

网友:
还是你的操作步骤上有点问题,我家就经常做,薯条,鸡肉,鱼肉。问题是要控制好温度和时间,有的食材要预先腌制一下。

根据我的经验,薯条是180度10 - 12分钟,鸡翅是180度15 - 18分钟(需要翻面,温度和时间不变),鱼肉是200度10 - 12分钟。(需要翻面,时间温度不变)

鸡翅在烤前需要用洋葱,盐,料酒和黑胡椒腌制最少1  - 2小时(解冻和洗干净后腌制)。烤鱼需洗干净用料酒,黑胡椒,盐腌制最少一小时,出锅后最好用柠檬汁喷洒一下后食用。

烤鸡翅最好先是反面再是正面,烤正面可以撒些白色芝麻。
个人感觉空气炸锅比油煎好,皮下脂肪的油脂全部被挤出来了,否则全部吃进肚子里了。看看每次的鸡翅,皮是脆脆的,皮下脂肪的油全部留在锅里了。

网友H:
单位发过一个,用热风加热,结果是炸出来的鸡翅又干又硬,水分都吹没了,也许跟没包锡纸有关。后来懒得跟它折腾了,就谁要谁拿走了。

网友:
应该就是热风炉 有风受热均匀.  以前参观过老外的战地厨房烤面包

用热风 速度快。烤制如果哪边不熟用化锡的热风枪吹一吹可能行,

但是铅有毒!!!    聊天说说而已 不能仿制。

网友:
多数用来烤红薯,与街头烤一样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单位发过一个,用热风加热,结果是炸出来的鸡翅又干又硬,水分都吹没了,也许跟没包锡纸有关。后来懒得跟它 ...

其实还是操作程序有点问题,空气炸锅很容易使用的,我家一直用看看前面我的制作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不健康,那不健康的,也忒矫情了啊。
主要是现在呢有钱,有那个什么空气炸锅。
以前没有那个空气炸 ...

主要是空气炸锅制作比较简单,如果是炒菜就要复杂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电炸锅,就是一台小型电烤箱而已!

也不完全是,空气炸锅是靠热风吹出来的,还不是像烤箱直接加热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问题让我一直没买这种设备,还请各位常用空气炸锅的老师们介绍一下。
我知道这东西里面有个循环扇, ...

我试过,烤地瓜一级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