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表

楼主(2024-01-08):
搞不明白,有了解的老师请不吝赐教

网友A:
信号发生器之类上拆的调制度指示表。别管M%,当普通uA表头耍就是了。

楼主:
天呐,居然又躺下了,手机是整不明白发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发生器之类上拆的调制度指示表。别管M%,当普通uA表头耍就是了。

普通 100uA 表头 ?

网友:
满度100μA的表头(有外附电阻要拆掉),也可以直接当电压表用。

网友B:
100μA表头,很久以前可以算个宝贝,现在用途不大了。扶起来看得清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μA表头,很久以前可以算个宝贝,现在用途不大了。扶起来看得清楚一点。

扶得到位……

网友:
阿斗扶起来还是能看一下的

网友:
还是扶正了好看。

网友:
这个表头现在看没啥用,体积太大了

网友:
可以算作电子垃圾了,现在这类产品都不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