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熊猫B-623电路的偏流值

楼主(2024-01-08):
熊猫B-623是比较特别的硅管独立本振电路收音机。坛里看到了之后一时心热搭了块板子(只有中波部分且功放用LM386),调试时发现网上的电路资料没有给出各级晶体管偏置数据。
是不是这个电路是免调试的?R1没有标参数,我用了一支15k电阻不知是否合适?现在问题是收台两侧有啸叫,好像有点中频自激。调节W1能有些改善,但放大量小了之后还是感觉有啸叫。像这样混频、本振、中放I都共同靠稳压二极管提供偏置的电路如何调试比较好呢?混频和本振是不是可以通过调整E极电阻来调电流?

网友:
硅管机子和锗管的确有点不同,特别是莫名的啸叫。虽然基集电压都给D3约0.7V给稳压了,但架不住不同管子放大倍数不一样,特别是现代的管子,质量太好,反而有点小麻烦。建议参考这本书: 《硅管收音机设计》 邮电 1981_1-30.pdf (417.68 KB, 下载次数: 17) 《硅管收音机设计》 邮电 1981_31-60.pdf (363.59 KB, 下载次数: 9) 《硅管收音机设计》 邮电 1981_61-90.pdf (402.08 KB, 下载次数: 5) 《硅管收音机设计》 邮电 1981_91-120.pdf (344.63 KB, 下载次数: 8) 《硅管收音机设计》 邮电 1981_121-150.pdf (332.15 KB, 下载次数: 7) 《硅管收音机设计》 邮电

网友:
D3为稳压二极管,压降约1.25伏,R1约3.3-3.9k。

楼主:
做了一些调整:
(1)原图中放II的偏流电阻是82k,我用56k,测Ie偏大达1.4mA。换成82k电阻后收听效果好很多,啸叫基本消失,电流也降到1mA,可能这是导致啸叫的主要原因。
(2)R1换成3k,收听效果和15k没有明显区别,但二极管两端电压略有些上升。
(3)参考《硅管收音机设计》书里电路图,给中放I、II的发射极分别串10Ω和20Ω电阻,增加一些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