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Sound Powered Headphones

楼主(2024-01-08):
拜读Mr. Tongue 的文章时,遇到 Sound Powered Headphones,直译为"声控耳机"、"声驱动耳机"总觉得不对劲。于是在网上搜索了一番,发现一个美国海军中尉的文章 https://www.usni.org/magazines/n ... wered-phone-systems ,讲的是美国海军用的 Sound-Powered 系统,有耳机、话筒等好几样东西。是将声音转换为电能再去进行通讯。以此推测所谓 Sound powered 耳机是一种灵敏度很高的耳机,需要的驱动电流非常小。

还看到有人问“什么是 Sound-powered 耳机”,回答是这张图片:

向各位老师请教,有没有直接对应的中文词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個好像是一戰時期發明的聲學定向通訊系統接收部,通過對遠處的抛物綫發話器聚焦而接收語音信號。

主要用途是作为人工雷达,监听飞机坦克的动静好发出预警,想听敌人谈话也可以试试,类似装置图网上有很多。这款的造型比较独特,在未查证前,个人想象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1、垂下来的胶管给两侧的耳囊充气用,确保耳朵跟装置紧密贴合,守听灵敏;
2、胶管做作话筒用,双方隔着山头进行视距下收发双工通话;
3、当时已经有气动扬声器,可用胶管把微弱的声音引出放大后辨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und Powered Headphones 的參考資料

一次有益的舌簧耳机连线通话试验

非常感谢!
这下明白了,是美国海军用的“声音驱动通讯系统”或“甲板通话系统”中使用的一种舌簧耳机,灵敏度很高。
Sound Powered Headphones 是习惯性叫法。

网友C:
除了海軍的 Deck Talker 之外,Sound Powered System 還用於很多其他行業,例如航空、船舶和礦井等通訊系統。

David Clark 公司 的 DC PASSIVE HEADSET-MIC (無源耳機麥克風)就廣泛地用於空軍和民用飛機駕駛人員的通訊系統。

网友:
我觉得直译声力耳机比较恰当,因为能量就是来自声音

网友D:
声动力头戴式耳机

网友:
Lieutenant Commander是海军少校而不是中尉。
Lieutenant在陆军和空军是中尉,而在海军是上尉,前面要加上Navy,写作Navy Lieutenant,海军上尉,以免跟陆军空军的中尉混淆。不会引发歧义时Navy省略。
Commander是海军中校,前面加Lieutenant是海军少校。
Captain在陆军是上尉或者连长,在海军是上校或者舰长。作为军衔称呼时前面也加Navy,不会引发歧义时省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声动力头戴式耳机

中文出版物跟厂家产品上一般用“声能”或者“声力”,甲板电话(decktalker)通常由送、受话器等部件组成,又可分为“头戴式”(headset)、“胸负式”(chestset)跟“手持式”(handset)几种类型,其中chestset在中文语境里见得不多,至少我没找到约定俗成的翻译。

楼主:
这军衔翻译可真够麻烦的,知识范围窄就差了级别了。

如果较真的讲,所有的耳机单体都是无源器件,对于整个通讯系统而言,可以是声能、声力。耳机不通电就不响。所以,叫声驱动耳机声动力耳机都好像差点意思。抬个小杠,活跃下气氛。

直接叫“Sound Powered 耳机”,圈内人士都明白是啥意思。要是叫其他名字可能有点乱。要不就按其结构译作舌簧耳机,为了与普通舌簧耳机有所区别,加上“美国海军用的”、“高灵敏度”等这类修饰词就没必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海軍的 Deck Talker 之外,Sound Powered System 還用於很多其他行業,例如航空、船舶和礦井等通訊系統 ...

老师对于美国的古老的舌黄非常有研究,特别是军用的高质量耳机如数家珍,各个耳机的性能参数了然于胸。

网友B:
這個好像是一戰時期發明的聲學定向通訊系統接收部,通過對遠處的抛物綫發話器聚焦而接收語音信號。

再仔細看了一下,右耳処被一個墊子堵上——好像是個發話器,有個連接的管子垂下來,那就是話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好像是一戰時期發明的聲學定向通訊系統接收部,通過對遠處的抛物綫發話器聚焦而接收語音信號。

从军服上看像是一战时期的。

作用是提高以“吼”作为主要通讯方式的有效通讯距离。

看来做战地侦听是有一定效果的,要不也不会在军队中使用。

右耳那个应该是个软垫,应该是两边都有,要不带上十分钟就可能受不了。

垂下来那部份有点像听诊器的胶管,应该不是话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用途是作为人工雷达,监听飞机坦克的动静好发出预警,想听敌人谈话也可以试试,类似装置图网上有很 ...

分析到位。

只是对做话筒用有点疑问,这么小的体积堪比现代电容话筒了。充气或接到其他装置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军衔翻译可真够麻烦的,知识范围窄就差了级别了。

如果较真的讲,所有的耳机单体都是无源器件,对 ...

声力/声能耳机已经是约定俗成的称呼,个人认为没必要再画蛇添足。另外一楼用挂着两个人工耳朵的图来诠释sound powered我感觉也不妥,这里用声能驱动了什么呢?它本身是个能量收集器给耳朵加餐的。出现上面的解读偏差,主要还是楼主对这种耳机的背景知识缺乏深入了解。一孔之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力/声能耳机已经是约定俗成的称呼,个人认为没必要再画蛇添足。另外一楼用挂着两个人工耳朵的图来诠释s ...

那张图片应该是某个论坛上开玩笑的,不是正经的回答。

关于翻译,还是带上 Sound-Powered ,这样既不违反约定成俗的说法,也能使自己不觉得有啥不合适。

网友:
这美国大逼带着的赶脚,就像个怪物一样。在当时可能还是算先进的。

网友:
针对一楼的照片,在这里找到一些参考信息:
http://www.douglas-self.com/MUSEUM/COMMS/ear/ear.htm
对应的描述信息,机器翻译说:
在1930年的荷兰成立了一个“空中观察服务”,类似于英国观察团,以发现外国飞机的入侵。在许多分散的地点配备更复杂的监听设备是不切实际的,所以荷兰军事研究站在Waalsdorp开发了几个“个人声音定位器”。显然,这个版本是最有效的。
这件美物由两个抛物线部分组成,为求轻便大概是由铝制成。它们安装在固定的距离,但人类头部的大小有所不同。为了适应这一点,该仪器似乎装有可充气的耳垫,抛物线部分通过星形排列的线束装配在耳垫上;每个耳垫的管子连接在T形件上,另一个管子向下延伸到似乎是某种阀门的地方,可能与我们这位英雄上方口袋里的某个物件相连,也可能不连接。看来耳垫是用嘴充气的。“你可以随时补充空气。“从他痛苦的表情来看,耳垫可能膨胀过度了。

它还有加强版:

网友A:
另外这里有爱好者把网上比较有价值的文章收集整理,排版并制作成了一系列可直接打印成小册子的pdf文档,其中包括了Ben Tongue发表在网上的全部文章,楼主如有时间和兴趣可以考虑全部译成中文:
https://lessmiths.com/crystal/catalog.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这里有爱好者把网上比较有价值的文章收集整理,排版并制作成了一系列可直接打印成小册子的pdf文档,其 ...

非常感谢,下载了,慢慢看。

先把Mr. Ben Tongue的文章看完。如果没啥错误的话,就做成PDF文件传上来。

有些绕口令得多看几遍,要不就绕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