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的问题

楼主(2024-01-09):
用了10多年的威龙20V3A可调电源,今天才发现一个问题,电流不达标!电路板的一个电路短路了,测试时电源输出端直接短路了,但最大电流竟然只有900多毫安,电压已经从5V降到0.3V。这种线性可调电源是不是无论电压多少伏电流都是3A的?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工作在稳流模式了?
亦或是电源故障。

这应该是短路保护

网友A:
是否工作在稳流模式了?
亦或是电源故障。

网友:
带个12伏的灯泡试试

网友:
只要电源具有电压可调、稳流可调功能,短路电流值就可能是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具体看调流电位器的位置了。900mA不一定就代表有问题。

网友B:
没说是什么芯片的可调电源。假如是LM723的主控芯片,应该是正常的。许多这类可调电源没有恒流功能、只有过流保护。

网友:
这种线性可调电源是不是无论电压多少伏电流都是3A的?
++++++++++
我这里有
1、不同电压下最大电流不同,比如 15V 以下最大 2A,15V 以上最大 1A(eg .HP 6626)
2、短路电流低于最大电流,比如最大 2.5A,短路只有 1A(eg. HP 3630)

两种,所以不能回答你的一定是哪种。其中前者是 CCCV 电源,后者没有 CC 设计。你的电源有没有 CC,如果有,通常是第一种情况;没有可能是第二种情况。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源中整流后的滤波电容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说是什么芯片的可调电源。假如是LM723的主控芯片,应该是正常的。许多这类可调电源没有恒流功能、只有过 ...

对,就是这个芯片控制的,电流不可调。输出端只有一个几欧的限流电阻。

楼主:
只有电压可调,电流是通过一个几欧的大功率电阻限流的,应该是大师们说的道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电压可调,电流是通过一个几欧的大功率电阻限流的,应该是大师们说的道理了。

几Ω大功率电阻不是限流电阻、应该是取样电阻,当电流过大时这只电阻上的电压就会超过设定值、此时芯片就关断输出了、保护用电器故障不扩大。

楼主:
谢谢指教。今天因为试验一台工控机,又要用到这个电源,竟然有2.4A电流,看来还是可调电源用的小,经验不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