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牛的制作问题

楼主(2024-01-09):
单端做的很满意  同样的管子  想做推挽  输出牛用和单端输出牛一样的大小厚度同样品牌的铁芯  问初级匝数是否就是单端输出牛匝数  只不过一半正绕一半反绕  次级匝数和单端输出牛一样的。

网友:
不会饶牛
但单端和推挽的很大区别是:
单端牛要过直流电流,而推挽不用
所以单端牛要抗直流饱和的话,会有气隙,而推挽牛应该不用
这样同样功率输出,单端牛铁芯应该大很多
这样绕出来单端牛体积和重量都会比推挽牛大不少

网友:
最好说一下,目前是什么单端,输出牛是什么材料和规格,想做的推挽最好有电路图,输出牛阻抗多少,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帮到你。

单端输出牛与推挽输出牛,肯定不一样,推挽输出牛,绝不是简单的在初级中间抽一个B,次级的匝数与单端的次级也不一样。

网友A:
不是的。无论是单端牛、还是推挽牛,次级的匝数是根据初级阻抗与次级阻抗计算出来的,不是简单的初级加倍次级不变、或初级不变次级减半。
举个例子(我以前计算的):单端牛5000:8Ω,初级3000匝:次级136匝;推挽牛10000:8Ω,初级3000匝:次级92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无论是单端牛、还是推挽牛,次级的匝数是根据初级阻抗与次级阻抗计算出来的,不是简单的初级加倍次 ...

你说下你选择的原理
我问题的前提是  管子一样  过去做的是单端  输出牛效果感到满意  这回想做个推挽
铁芯一样 管子一样  管子的阻抗当然也一样  阻抗和管子有关 当然要是追求极致 和线路也有关系  暂时抛开线路也有关系  就谈管子的阻抗一样  磁场强度  同样的铁芯同样的初次级匝数  物理上应该也一样
所以探讨要说原理道理  以理服人才是硬道理。

楼主:
输出牛  磁场强度  阻抗比  低频磁场强度越大越好 高频越小越好  还有就是分布电容越小越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下你选择的原理
我问题的前提是  管子一样  过去做的是单端  输出牛效果感到满意  这回想做个推挽
...

管子一样、性能参数一样......但是单端与推挽电路不一样、它们需要的输出阻抗不一样、初次级的变比不一样。

您既然单端牛能计算、而且满意,那么推挽牛与单端牛计算过程是一样的,只是把初级的5000Ω改成10000Ω计算就行了,您算算......

我刚刚试算了一下:
以6P1为例、单端牛5000:8。5000x0.85(效率系数)/8欧姆、开平方=23.05(变比),3000匝/23=131.15(取整数131匝);

         推挽牛10000:8Ω。10000x0.85(效率系数)/8欧姆、开平方=32.596(变比),3000匝/32.596=92.02(取整数92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一样、性能参数一样......但是单端与推挽电路不一样、它们需要的输出阻抗不一样、初次级的变比不一 ...

首先感谢你的探讨和回复。
阻抗是管子本身决定的  推挽是正负半周分开让两个管子单独放大  所以功率大了  有功功率大了。但是对于管子来说阻抗还是原来的管子都阻抗这一点 5k:8和10k:8  听着你有道理  但是还是没彻底弄明白。
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B:
推挽牛要达到单端牛相同的频响指标,首先铁芯和次级绕组圈数应该完全相同。
至于推挽牛的初级绕组,以功放管6P1为例,在屏阴电压220v的条件下,合理负载阻抗约3000欧;预估变压器效率为85%,则初次级圈数比为35.7,线径可根据单端牛圈数、线径、窗口富裕大小评估确定。
电子管推挽牛一般不采用双线并绕,可单线绕一半圈数后抽头,然后继续绕另一半,不必反向绕制。也可以先绕一半圈数后绕次级,再绕另一半(所谓“二夹一”),前绕组尾与后绕组头倂为中心抽头,对改善高频响应有益。
如原单端牛次级为100圈,则推挽牛初级为1785x2中心抽头。不同次级圈数按圈数比推算。

补充内容 (2024-1-20 16:39):
自制骨架可以上下分3段,其中1/3段绕初级,2段(夹在1/3之间)绕次级,初级直流电阻可以基本平衡。

网友:
输出牛参数要经过计算、验算,做到窗口容得下、用的尽。

网友:
阻抗比和匝数比一样,但是推挽和单端并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挽牛要达到单端牛相同的频响指标,首先铁芯和次级绕组圈数应该完全相同。
至于推挽牛的初级绕组,以功放 ...

谢谢你的回复!你的35.7的匝数比怎么开的请讲一下 因为这个数据很重要。单端牛的数据我知道现在改为推挽牛  数据的采用就是关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你的35.7的匝数比怎么开的请讲一下 因为这个数据很重要。单端牛的数据我知道现在改为推挽 ...

单端阻抗比3000:8=375,考虑效率后的单端圈数比=√3000/(8/0.85)≈√3000/9.412≈√318.75≈17.85(取效率为0.85,扬声器阻抗为8Ω,√为根号)。
总圈数比为2倍单端圈数比即17.85x2=35.7。不同阻抗和效率均可按上述方法计算。
音频变压器的线径主要考虑的是效率,如效率拟达到0.85,则线圈直流电阻应小于相应阻抗的0.09倍,一般不考虑载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端阻抗比3000:8=375,考虑效率后的单端圈数比=√3000/(8/0.85)≈√3000/9.412≈√318.75≈17.85(取 ...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