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7388的问题

楼主(2024-01-09):
集成没有声音输出,输出脚6V左右正常,这个集成的22脚是静音的,现在测得电压4.3V,这个引脚是高电平静音还是低电平静音?是不是还关4脚的事?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待机和静音的电压都的3.5V;

是说要可靠开机和非静音这两个脚最低需要3.5V以上的电压;

可靠的关机和静音需要将这个电压拉低至1.5V以下。

网友:
4、22脚接高电平即可,不过此芯片太烂了,比起TDA7375不是差一星半点的,可能我买的是国产歪货吧,但7375却很容易买到合格品。

待机与静音

待机与静音

网友A:
T DA7388只有两个控制脚,一个待机、一个静音。这是BTL输出的,还有这芯片有一个音频隔离地藕合脚。输出脚是供电电压的1/2。供电电压高于16V和低于8V都是没有音频输出的。4脚待机(高电平工作)、22脚静音(高电平工作)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指教。故障查出来了,功放块的一对输出脚对地短路。拆除后测量四个输入端都有输入信号,4脚电压8V,22脚 电压4.3V。网上订购了,坐等快递送来功放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指教。故障查出来了,功放块的一对输出脚对地短路。拆除后测量四个输入端都有输入信号,4脚电 ...

有用实际DIY回复,并回帖汇报结果,是矿坛最优秀的发贴人.加满40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 DA7388只有两个控制脚,一个待机、一个静音。这是BTL输出的,还有这芯片有一个音频隔离地藕合脚。输出脚 ...

竟然熟悉得如己所出,万分敬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指教。故障查出来了,功放块的一对输出脚对地短路。拆除后测量四个输入端都有输入信号,4脚电 ...

从楼主操作我们看到IC还多了一项喇叭意外碰地立即停止工作让你查好再发声;

而不是短路导致ic烧毁 你说这ic是否假货?

楼主马上用极速进货来回;免问;我只等货到

楼主:
能山寨芯片的作坊,已经是不错的了,比那些磨字重新打印的起码是有一班设计师。最讨厌是磨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7388在国内不可能买到原装的,全都是山寨货因为这个芯片的用量极大各种车机都用它,能买到江苏华晶出的就 ...

怪不得看西方披露;德国很多居民去春己每月买百斤木柴,修好烟囟,准备今冬烧不起石油气炉取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竟然熟悉得如己所出,万分敬服

谢谢版主的认可、我是做车载硬件设计的,车载专用芯片对电源和地短路都有保护功能的。车载功放芯片还是ST的好用。国产的发热大,还容易坏。开机POP声还需要特别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的认可、我是做车载硬件设计的,车载专用芯片对电源和地短路都有保护功能的。车载功放芯片还是ST ...

同一无线电商业分支的同行。

我在米国象卓别林一样地高速修车机近三十年历史,从开始华人产首台12Wx2功放,修到单声卡带机,

立体声机,数码走频机,也见证着汽车CD机控制系统由四十块IC一直减至几块,还修汽车音频如EQ,三分频

器,4Wx2至400Wx2汽车功放.1998公司首推世界首款汽车D类功放,我又转负责D类功放800-10200W和无

线话筒---这发射技术正中我在广州的专长;HAM和电声学.觉得下半辈职业与爱好重叠不枯燥.

关于汽车硬件,我所在音响公司SOUND AROUND INC2005巳起用全固状机芯,不接受机内有任何机械零件

和马达的存在. 这间米国公司,您有交往过?2000年后我也有参与验进货之样板机,但多为家用功放和

汽车D类超高功率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的认可、我是做车载硬件设计的,车载专用芯片对电源和地短路都有保护功能的。车载功放芯片还是ST ...

关于ST,实际没在欧州生产几十年了,欧产ST如电路设计不好,瞬间毫秒烧,连纸盆都没能动1mm

即使是5mA的前级音频IC死亡率亦很高,后全TW产才改好,可能增大了硅片面积,高音己不如GSG出

的令人汗毛一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一无线电商业分支的同行。

我在米国象卓别林一样地高速修车机近三十年历史,从开始华人产 ...

你是我的老前辈了。车载现在功能越来越多了。主要是跑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我的老前辈了。车载现在功能越来越多了。主要是跑软件。

05年开始涌入软件车机-维修或停电密码开锁机.

现代车已把车操控功能溶入车机和触屏中,阻止原车厂商之外的庞大车机商机,车机这个行业己到

夕阳点、我所在音响公司2010年已洞悉车机行业大势,承尤太人是中年继承父业之际,每年把千万

美元利润,拨地产开发.现音响公司只剩戴挂电器,电子乐器...己没有拿烙铁的技术人员存在,老老板

的音响公司只剩百分之几的资金的微型公司,再过数年音响公司总部数千平方公尺可能会起高层现

代大厦.尤太人父子继承过程全部结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5年开始涌入软件车机-维修或停电密码开锁机.

现代车已把车操控功能溶入车机和触屏中,阻止原车厂商之 ...

车载的进入门槛是比以前高了,因为涉及到驾驶安全性的问题。比如语音控制、辅助驾驶。一台机器有两套系统,控制单元都是分开控制的,现在车上的CAN总线和以太网的进入,车辆的信息交互和处理也更强了。做的好车辆行驶就更安全。慢慢的就会进入自动驾驶,不过这个过程不会太快,各种雷达、摄像头的数据处理和识别是需要时间来证明的、车厂的数据收集和处理。对于原来的光娱乐是有点夕阳的感觉,但是在国内和国外还是有需求的。车辆的用途不一样,需求也就会不同。现在的实体经济,有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地产。地产就是一个双刃剑。

楼主:
我以前也是修车载音响的,91年开始接触这个行业。当时是在老板的车上拆了一套双层机,上层是电动磁带机芯,下层是收音机兼功率放大,当时的故障是磁带机经常不听指挥,业余时间拆开发现,附带在机芯旁边的一块板上好有多二极管,其中有4个不良,于是把这些二极管都换了,磁带机恢复正常。但收音频率却是单数的,北美制式,由于资料缺乏,几乎放弃了,后来看到MCU旁边有几个二极管空位,心想反正死马当活马医,每加一个二极管试机一次,终于把国际频段找出来了。还把它改成可以输入AUX,这套机器一直装在客厅当主音响用,到了2018年,儿子结婚要重新装修才拆掉了。我从95年开始一直修车载,到了2003年,把它交给弟弟才改行做空调。现在年纪大了,一般不修机,带孙女玩。有时帮网友修一下电源及控制板,也修导航一体机,但脱离车载太久了,力不从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载的进入门槛是比以前高了,因为涉及到驾驶安全性的问题。比如语音控制、辅助驾驶。一台机器有两套系统 ...

地产也光不了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