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插座叫什么?

楼主(2024-01-09):
这个应该是50Ω的天线接口。

网友:
看看这个?

50欧姆射频接头UHF-KF法兰方板连接器M-KF插座SL16母座射频连接器

网友:
求助万能的某宝。

网友:
看看这个,内径15.3

网友:
原来U高电台用的天线接口

网友:
搜M头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就是短波HF波段常用的m型母座,应该叫pl259型接头好像。可以直接卖转接口,比如m转bnc,m转sam口,也可以卖焊接型接头直接接同轴电缆。
HF波段以下一般都用这种m型接口,VHF以上N型用的多,微波多用sam口

网友:
低频的毫伏表也有这种插座的应用。

网友:
万能的论坛,就是好!

人多主意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鲁达

不谢

网友:
M型插座

网友:
UHF 法兰母头同轴连接器。

网友B:
这是厂家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厂家资料...........

老先生给的数据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