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调谐的耦合电容换成电阻也可以,为什么都用电容呢

楼主(2024-01-09):
仿真了一下,双调谐的耦合电容换成电阻也能有相同效果,为什么都用电容耦合而不用电阻耦合,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电容可以隔断直流通路,没有听过双调谐变压器用电阻耦合。

网友A:
电阻有损耗,会降低Q值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有损耗,会降低Q值吧

本质上是可以的,因为耦合度非常低,所以电阻势必很大,比如常用的耦合电容在5pF左右,这个电容对于465kHz来说有68k,不使用电阻主要是要隔离直流的原因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通交隔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质上是可以的,因为耦合度非常低,所以电阻势必很大,比如常用的耦合电容在5pF左右,这个电容对于465 ...

容抗这么大呀。谢谢指正!

网友:
仿真能行、实际换成68K电阻不知道行不行,有时间试试

网友:
别出心裁就是创新啊!大胆地试吧!

网友:
     电阻耦合我觉得是不行的,他破坏了双中周的幅频特性。谐振是靠LC进行的,谐振回路的电容或电感与耦合电容或耦合电感之比跟中周的有载Q值决定了双中周的幅频曲线的幅频特性,换成电阻耦合,初步猜想应该是变成了两个单中周使用了,没有双中周的幅频特性了。
   电感耦合或电容耦合的变压作用当临界耦合时,传输功率衰减的非常小,电阻耦合时的传输功率衰减会很大的。
   电感耦合和电容耦合能够实现阻抗变换,电阻耦合不能实现阻抗变换。

网友:
    按上楼坛友所述,在谐振回路中电容耦合不能实现阻抗变换,那么3P5中周的接法(红框内)就不能用电容比计算阻抗变换。这种接法又如何计算呢?是否还有神秘的东西我们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