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根德卫星S2000收音机

楼主(2024-01-09):
打理根德卫星S2000收音机

2023.10.25网购得二手根德卫星S2000收音机。

此机外观与内在品相很好,历经五十年,干净整洁,没有陈年污迹与变色,几乎像新机。仅前面板左右边圆弧形银色金属包角条有几处不易察觉的擦撞痕迹。此机原机主爱护有加,且没有多次转手,才可能有如此品相。好机!

根德S2000/2100收音机是根德卫星系列高档机中最后的全晶体管分立式模拟收音机!在世界半导体收音机发展史上具有显著地位。

一、此机符合我对网购二手半导体收音机的要求:

是全晶体管分立式模拟收音机,便于维修或改造;外观与内在品相较好且内部没动修过。指针式空气可变电容调谐,带信号与电量显示表头,大刻度窗文字清晰视野开阔,短波为多波段覆盖较全,大喇叭音质较好,面板布局美观大方,操作方便手感好。

更令我欣喜的是,此机的AM调幅波段具有调谐式高放,确保底噪小而灵敏度高且选择性好。其长波/中波/短波1-2采用2联空变加3联可变电感调谐;短波3-10为二次变频电路,以避免镜像干扰;采用6联空变调谐,并采用了滚筒式波段开关,高频飞线极少;全镀金弹性触片,可靠性高寿命长。

此机面板布局极其美观大方:右边由上至下排列着表头与三个大的调节旋钮;左边由上至下排列着三个电位器直拨钮;中间由上至下排列着三个功能开关拨钮; 右部约占五分之二面积为上下排列三个横向刻度窗;左部约占五分之二面积为黑色喇叭罩,罩后面装有同轴高低音喇叭,低音喇叭为5X7寸的椭圆喇叭,能确保较好的低音重放效果。

此机虽属高端复杂机型,但内部整体结构布局极其合理,各部分条块分明,制作精致,有如精美的工艺品,且拆卸维修比较方便。

根德卫星S2000

根德卫星S2000

根德卫星S2000结构-1

根德卫星S2000结构-1

根德卫星S2000结构-2

根德卫星S2000结构-2

根德卫星S2000结构-3

根德卫星S2000结构-3

根德卫星S2000结构-4

根德卫星S2000结构-4

楼主:
根德卫星S2000部分结构

根德卫星S2000结构-5

根德卫星S2000结构-5

根德卫星S2000结构-6

根德卫星S2000结构-6

楼主:
二、此二手机基本情况:

1、此机内部没有被人动过,仅缺失短波6的滚筒刻度条。
2、此机由按键波段开关控制的长波/中波/短波1-2/调频波均能正常工作,滚筒波段开关控制的短波3-10不工作。
3、调频收听效果极好,除音质极好外,无台处底噪较小,接近中波水平,而不像普通收音机接收调频无台处底噪很大,调谐电台就像中波,进入和离开电台极其顺滑,手感很好。
3、表头正常,测电池、指示接收信号时,指针能动作、摆动幅度准确到位。
4、音量、高音、低音调节正常。
5、长波/中波/短波1-2刻度条窗、短波3-10刻度条窗的照明灯能亮,调频刻度条窗照明灯不亮。
6、220V交流供电正常,收音机开机能正常工作,无交流声。

三、此二手机存在问题:

1、短波3-10不工作,需查找原因(开关接触不良?供电不正常?有元器件损坏?)
2、调频照明灯与表头照明灯不亮(灯泡坏?)
3、缺失短波6的滚筒刻度条(需要自制?)

三、维修步骤:

首先是搜寻图纸资料,尽可能搞清楚电路原理与内部结构件关系,然后按以下步骤进行维修。

1、仔细观察搞清楚此机前面板、后盖板固定方式,小心拆开后盖,移出机芯;
2、内外仔细做清洁,确保干净;
3、欣喜发现短波6的滚筒刻度条掉落在滚筒外边卡着(面板窗口看不到),取出并嵌装好短波6刻度条;
4、滚筒所有镀金触片用酒精擦洗干净;
5、短波3-10电路检测维修(检测供电、检测信号通道、检测元器件);
6、三套刻度条窗内改装LED照明灯(浅黄色、粉色、浅蓝色),受照明开关控制。

四、短波3-10电路检测维修情况:

此机第一刻度窗的长波、中波、短波1-2都有信号,第三刻度窗的FM调频也正常,就是第二刻度窗的短波3-10没声音。

经仔细分析短波3-10部分电路并通电检测该板块印制板电路实物,发现是二次变频部分有问题。

其印制板右端有一条裂纹,致使一、二本振与混频供电的0V铜箔断裂不通,以及一次变频的中频信号与后部中周连接的铜箔断裂不通。

对照该板块印制板电路图,利用万用表RX1档逐个焊点排查,找到必须连接导通的对应点,采用2根导线分别连接,再开机通电,短波3-10恢复工作,用示波器分别检查一、二本振,输出振荡波形正常。再在短波多的25M、31M处调谐寻找电台信号,已能收到很多短波台,灵敏度很高。

根德S2000维修-1

根德S2000维修-1

根德S2000维修-3

根德S2000维修-3

楼主:
根德S2000调幅高放混频电路图

根德S2000调幅高放混频电路图

根德S2000调幅高放混频电路图

楼主:
五、改动情况:

按一般收音机收藏要求,应修旧如旧,尽量恢复原状,不要轻易改变外观与内部零部件结构与电路结构。但我考虑到此机不仅是收藏把玩,还是要经常使用。有些地方还得在不破坏外观的原则下,按使用需要稍加改变为好。

1、原中放为标准三级中周单调谐,音频通带不宽,加之德国机固有喜好低频,线路采取较多措施突出低频,且高音重放好的小喇叭也不接入(可能避免AM接收出现大的高频干扰噪声),致使AM收音较沉闷不明亮。考虑线路较难更改,只好将仅在FM使用的小高音喇叭并接至AM,才对AM稍有改善,放音不再沉闷。

2、三套刻度条窗与表头照明灯原为白炽灯泡,耗电极大(每只灯泡亮时电流高达80mA)且坏了2只。(该白炽灯泡仅在咸鱼有拆机件售卖,价格昂贵。)

现改为LED,全部点亮耗电仅为10mA左右。表头采用白色LED,三套刻度条窗分别采用浅黄、粉红与浅蓝LED,确保原刻度条的不同色字与刻度可明显区分。
各LED采用2套限流电阻实现2种亮度,利用波段开关切换,使被选波段刻度窗为高亮度,未选波段刻度窗为低亮度,既易辨识,又增加美观。

另外,原顶部照明开关仅在电池供电时起作用,交流220V供电不起作用(开机就常亮);且无自锁功能,手指按下亮,手指抬起灭,为的是节省电池电能。而交流供电不存节省电能问题,故照明灯泡电流虽大,也没受照明开关控制。
现在已改为LED照明,即使采用电池供电,常亮也不存在耗电大的问题,何必还保留开关点动功能呢?故此就把无自锁功能的照明开关加装自锁钩(旧国产推键开关上拆的) ,这样照明开关按下LED就亮并自锁保持,再按一次照明开关就抬起,LED就灭。这样,白天可不开照明,晚上则可常开照明了,岂不既方便实用,又美观好看。

3、原外接直流电源接口再并接D5圆口插座,插接12V锂电池放入电池仓。当交流电使用干扰大时,利用后盖左側的电源切换开关改用12V锂电池供电。而锂电池电能不足时,又可随时充电。

楼主:
下面是采用LED照明后的实际效果图

采用LED照明后的实际效果图-中波接收

采用LED照明后的实际效果图-中波接收

采用LED照明后的实际效果图-调频接收

采用LED照明后的实际效果图-调频接收

网友:
改得好啊,原配的小灯泡贵的离谱

网友:
人家的东西是按工艺品生产的。观赏性加实用性。差距不是一般的差。

网友A:
很好.图片清晰.坐等请继续.
有空请上张功放线路图.

楼主:
谢谢尼摩船长版主的夸奖!

的确原配的小灯泡要价炒得极高,贵得极其离谱,且白炽灯泡寿命本来就较短!

遥想当年若有LED问世,德国人肯定不会采用白炽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图片清晰.坐等请继续.
有空请上张功放线路图.

根德S-2000鉴频检波低放表头电路图

根德S-2000鉴频检波低放表头电路图

根德S-2000鉴频检波低放表头电路图

网友:
厉害,功课做得很细,手艺肯定不错,学习了。顺便把资料也给存下来了。虽然目前没有该机器

网友:
谢谢楼主的详细介绍,这个德机成色好,空间布局合理,被打理得不错,羡慕!

网友:
打理得好,改动合理。值得赞。

楼主:
谢谢大家的赞赏!

对于德国根德卫星系列收音机,无疑所有收音机爱好者都是非常喜爱并希望拥有的,只是囿于其高昂的价格而不能轻易得到。

德国根德卫星系列收音机用料足,工艺好,制作精良。灵敏度高,选择性好,功能强大。

只是因其线路复杂,切换开关多且转换复杂(尤其是波段开关的切换功能利用,达到出神入化地步),对后期维修与改造带来较大困难。

因此,要想顺利达到目的,必须吃透电路各部分功能,弄清楚波段开关的切换关系,波段开关的每个接点编号不能搞错。否则就会越搞越乱,无法收场。这是我打理此机的一点体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赞赏!

对于德国根德卫星系列收音机,无疑所有收音机爱好者都是非常喜爱并希望拥有的,只是囿 ...

高手!
请教您一个问题,我的根德2000FM下表头不摆动,AM时正常,是什么原因呢?
网购了一块调频板,想调换一下,没想到接上后故障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
请教您一个问题,我的根德2000FM下表头不摆动,AM时正常,是什么原因呢?
网购了一块调频板,想 ...

若AM调幅工作时表头指针能正常摆动,说明表头无问题。

则可测量FM调频按键压下后,其开关接点t8与t9、u8与u9是否接通。若不通,则设法清洁这二对开关接点;若已接通,则是调频无鉴频信号输出,应检查鉴频电路是否有故障。

网友:
S2000,神器之一

网友C:
楼主高手,也是一个对收音机有严格要求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高手,也是一个对收音机有严格要求的人。

谢谢你的欣赏!

对整个收音机的发展史稍加了解,便可知道,世界各国开发生产的半导体收音机远多于电子管收音机!特别是德国、日本、美国与荷兰,品种之多,难以想象。就是我国开发生产的半导体收音机到底有多少,也不是我们能轻易搞清楚的。

我们的资金极其有限,在这半导体收音机的大海里,只能搜寻那些被大家认可的早期经典品种加以了解、学习和收藏,才不至于浪费精力和资金。

网友:
充分体现了工匠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我没有这麽好的机器,经验照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是采用LED照明后的实际效果图

俺是来看图片的 漂亮

网友D:
根德收音机值得收藏,楼主打理的水平可见非同一般,那个板子为什么列开了?应该是摔过的吧?按说这个帖子应该受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德收音机值得收藏,楼主打理的水平可见非同一般,那个板子为什么列开了?应该是摔过的吧?按说这个帖子应 ...

谢谢你的赞赏!

这个机子没有被摔过,否则内部电路板都裂开了,那外部一定会留下变形之处。

我分析可能是以下原因:

根德卫星系列大部分的短波因为分段较多,均采用了转鼓波段开关,其各分段谐振回路均分布在转鼓波段开关内,这样就避免了大量的波段切换连接导线,提高了短波(特别是高端)接收的可靠性!早期德国其它品牌以及日本索尼、松下高端机均先后采用了转鼓波段开关。

但转鼓波段开关体积大、质量重,其旋转定位的弹性卡簧力量也就比较大,转动定位时产生的冲击力也不小!长期使用,就有可能使固定在转鼓波段开关上的短波电路板受振而产生裂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若AM调幅工作时表头指针能正常摆动,说明表头无问题。

则可测量FM调频按键压下后,其开关接点t8与t9、 ...

你好,我从其他机器拆了一块调频板,结果表头正常,但是我手头的两块调频板装上后表头不动,只有在AM下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从其他机器拆了一块调频板,结果表头正常,但是我手头的两块调频板装上后表头不动,只有在AM下才 ...

你好!

我没见到你的实际操作,故无法判断你的操作是否有问题。但从逻辑上讲,只要按以下步骤检查,应该能发现和解决问题:

1、根德S2000只按下除FM调频以外的LW长波、MW中波、SW短波键,则表头就接到检波输出端,若已收到电台则有检波信号,指针就随之摆动,喇叭也应有广播声。此时表明检波功能和表头线圈均正常。

2、根德S2000只按下FM调频波段键,则表头就接到鉴频输出端,若已收到电台则有鉴频信号,指针就随之摆动,喇叭也应有广播声。若指针不随之摆动,则喇叭也可能没有广播声。此时则可能是要么调频波段高频接收回路、本振、混频回路有问题,要么调频中放有问题,要么鉴频回路有问题。

下面附上表头在AM调幅与FM调频之间的开关切换电路供你分析参考。

根德S2000表电路

根德S2000表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赞赏!

这个机子没有被摔过,否则内部电路板都裂开了,那外部一定会留下变形之处。

楼主分析的有道理,应该是电路板受力导致裂开的,以后使用中要注意用力了

网友:
哪位老师知道,根德S2100和S3400,哪款机子好?想二选一。

网友:
有可调电感,是电容调谐还是电感调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