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能效标识

楼主(2024-01-09):
冰箱能效是怎么得出的?这台冰箱230多升,一天耗电0.49度?不可能。

网友:
这个大概是反映出冰箱的保温能力和压缩机制冷效率的参数而已,测试标准可能就是空冰箱,因为放的东西不一样,耗电肯定也不同,如果塞满零下100度的冰块,估计三天都用不了一度电。当然厂家有没有虚标,买进口的可能好点

网友:
文字游戏遥遥领先

网友A:
是在26度气温下冰箱空间为无物,24小时不开门的情况下

网友:
是的,放了东西根本不可能

网友B:
就是逗你玩的文字游戏,谁买了产品不用放在那?

楼主:
230多升冰箱,压缩机有200W吧,要达到0.49度,空冰箱24小时只能转2.5小时,感觉不可能。

网友:
像电动车的续航,不开空调也要打七折

网友:
一晚一度电一个意思,要搬去北极测试估计还用不了0.49度电

网友:
那个标志谁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在26度气温下冰箱空间为无物,24小时不开门的情况下

电冰箱能效等级的测试条件按GB/T 8059的测试方法进行。具体参看 GB 12021.2-2008《家用电冰箱耗电量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逗你玩的文字游戏,谁买了产品不用放在那?

测试总要有个标准吧?不然你定个可行的标准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总要有个标准吧?不然你定个可行的标准来?

难道你的家用电器全在实验室的工况下运行?制定标准要根据用户平均使用环境来定才正确。

网友:
有的东西会氧化放热,比如开始腐烂的实物,各种活的动物,有些基本不会放出热量,比如各种密封的饮料,有些可能会吸热,这个我不知道哪些会,但是新鲜的蔬菜可能会,当然我也不确定,每家放的东西都不一样,每开一次门都会散失冷空气,怎么开,开多大的角度,开多久,散失的量也不一样,这些都会影响到冰箱的耗电,冰箱的摆放,所处的气温,湿度,风力空气流通气流,电压的高低,频率,都会有影响,国家标准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测试标准。否则各自按照各自的来,根本没办法统一。一晚一度电那个也不是不可能的,设定温度很接近户外温度,室内人员不是太多的情况下,也是有可能,如果一间16平方的房间,里面塞满人,3匹的空调可能都不够用。

网友D:
一般来说200升多点的家用冰箱耗电大约是一天一度电,能效等级是供参考用的,能效等级高的冰箱还是省电的,只是做不到标示的那么低而已,家用冰箱天天开门关门的,还是会多费些电的。当然冰箱越大越耗电,现在的400-600升的冰箱估计一天要两度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200升多点的家用冰箱耗电大约是一天一度电,能效等级是供参考用的,能效等级高的冰箱还是省电的, ...

现在一天24小时耗电费3元,就是6度电,家里照明都是LED灯,就算一天1度,我的230升冰箱有东西,一天5度电多不多?

网友:
还是有一定的误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