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唱机对老唱片播放兼容性问题

楼主(2024-01-09):
最近找到一张40年代的老薄膜45转RCA老唱片,据说当年是象206那样的酒石酸唱头单声道唱机播放的,在某鱼海鲜市场看到有先锋电唱机pl-222z在卖,先锋唱机据说是用红宝石立体声唱针的唱机不知道能不能播放老薄膜45转RCA单声道老唱片。此外先锋电唱机能不能播放更老的78转老唱片,不知道唱机的兼容性如何,请前辈老师讲讲,谢谢此致敬礼。

网友:
40年代的唱片还没有见过薄膜的。来一张照片分享一下。45转几乎所有唱机都能播放的!

网友:
45转的可以,78的不行

网友:
据说会两伤互害:
我是用206专放老薄膜;
后出的星河(普及-档次低-便宜)放黑胶且声音很好了,只要唱片和针干净,声音绝对超过普通收录机(不含高档收录机,没有比较);两放心

楼主:
谢谢,老师门耐心回复,此致敬礼,我在老无线电杂志上看到,红宝石立体唱机是立体声的,唱片沟槽是左右的,老单声道唱片沟道是上下的,尽管都是45转,立体唱机能否放单声道唱片?

网友:
一样放,别心疼唱针就行。。

网友:
唱片按大类分粗纹、密纹,78转是粗纹,先锋唱机也没有78转的转速,没有放粗纹唱片的可能。33又1/3和45转都是密纹,使用相同唱针,立体声与单声道的唱针可以通用。

楼主:
老唱片如图,似乎是黑胶
javascript:;

changpian

changp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