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困惑,直放式的收音机,电压到底多少合适

楼主(2024-01-09):
我在查阅直放来复式 2 3 4管的机器时,发现基本是6v以上的甚至有用9v的,按常见的说法是锗管这样可以提升音量,那硅管做这样的机器,是否可以降低电压

我最近把玩一台4.5v的锗管3管机,也有很大的音量,主要是现在diy,锂电3.7v的比较容易解决,要装几节电池很占地方且重,要是能做成单节锂电的电压就再好不过了。

网友:
锗管耐压低,能搞到手的又差些,一般选4.5伏工作比较适宜。

网友:
可以两节串联,接近九伏。

网友:
所谓的“来复”式收音机,其研发背景是一只3AG1或者3AX31价格远高于同一部收音机所使用的其它任何一个元器件,为了尽量节约晶体管使用数量而设计出的一类收音机,其设计思想就是用最少的晶体管做出最高的增益。对于电流放大倍数固定的三极管来说,负载阻抗越高就越可能获得更高的功率增益,对于输出信号电流相同的情况,放大器的供电电压越高,负载阻抗也可以越高,功率增益也就越大。曾经,为了尽量提高三极管放大器的增益,某些简易直放式收音机的供电电压往往在考验用户对电池消耗费用和元器件耐压的极限,两管、三管、四管收音机大多使用6~9V供电,一些带喇叭的单管来复再生收音机甚至会用二十几伏供电。
同时提升供电电压和负载阻抗的确可以提高单级增益,但是增益的提升是有限的,现如今半导体元件价格已经相当低廉,非但没必要为了节约一只晶体管而改变供电电压,反而可以为了提升一点电效率而成倍增加晶体管使用数量。

网友:
我理解电压取高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在不太大的Ic的条件下,增大输出功率(否则较低方便),高了要考虑
1)锗管的耐压
2)与喇叭口径/灵敏度相适应,高灵敏度的需要很少的功率就很响了

比如我做68-1单管机用过9V、18V,  怕击穿最后还是定在9V比较放心;
再比如我做2管机,就用6V的+高灵敏度喇叭,10mA单管甲类本地台就声音很大了;
有坛友专门研究高压单管机,到过90V以上,,,,,,
常见的1.5~6V都合适,看条件和要求。
低电压的那本书提到低电压有利于限制自激的增长幅度(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复哪有3AX事情?

有啊,来复再生两管机嘛 ,来复没规定只能一管啊

网友:
对于功率放大器来说,电源电压越高,集电极电压动态范围就越大,功率输出也就可以越高。对于小信号放大器来说,电源电压越高,集基反压越大,结电容越小,负反馈效应也越小,有利于提高高频放大性能。
降低电压肯定是可以的,无非性能差一些,输出功率小一点。

网友:
玩了五十年,3AG没有弄到耐压11伏,3AX31耐压在10伏的多,耐压在25伏的当珍宝,3BX31也是,也许我人霉,运气差,钱少又不肯化所致;倒是欧美产锗管好不少,有几枚,不服气,只得斜视加翻白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复哪有3AX事情?

来复式收音机,有用耳机听的单管机和用喇叭听的高压单管机,有在来复高放后面加上音频功率放大的两管、三管、四管机,还有用超外差电路中放管把检波产生的音频再次放大的三管、四管喇叭机……凡是同一只晶体管放大两种或多种信号的电路,都可以叫做“来复”电路,晶体管电视机的“预视放”对视频信号做电流放大(发射极输出)的同时,预视放发射极有第二伴音中频LC串联陷波器,集电极接有第二伴音中频调谐变压器,预视放对第二伴音中频来说相当于一级共发射极调谐放大,也属于来复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