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不启动 出现No bootable deu

楼主(2024-01-09):
电脑不启动 出现No bootable deu ice is detectedSystem will enter th  BIOS Setup Utility.,是什么意思

楼主:
什么意思 如何办

网友A:
应该是显示No bootable device is detected ......,意思是系统找不到可引导设备,系统将进入主板Bios 设置的程序界面。
大概是硬盘坏了或接线松动了导致找不到硬盘。

网友B:
如果没有更换过硬盘,很可能是硬盘挂了或硬盘引导损坏。进bios看看能不能认出硬盘,能认的话用u盘进pe用工具修复下引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示No bootable device is detected ......,意思是系统找不到可引导设备,系统将进入主板Bios 设置 ...

谢谢了,有时候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更换过硬盘,很可能是硬盘挂了或硬盘引导损坏。进bios看看能不能认出硬盘,能认的话用u盘进pe用工 ...

谢谢了,有时候能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有时候能启动,

把硬盘数据线拔插一下试试

网友:
硬盘线松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有时候能启动

能启动时候第一时间备份硬盘的重要文件

网友:
正常使用情况下,把C盘做个镜像备份

网友(2024-02-23):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有时候能启动

启动之后,装个hdture软件,看看硬盘是否有报警。没有估计是接口不好了,有的话感觉导出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