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胆机通电后有电流声,不是很大声但也心烦,怎么办?

楼主(2024-01-09):
请问胆机通电后有电流声,不是很大声但也心烦,但拔掉音源信号输入插头就不会有电流声,但也没法子听音乐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信号座的原因吗?

网友A:
信号源带去的交流声,先用屏蔽线连接信号源试试。不行就得加强信号源的滤波了。

网友B:
先把先把信号电位器中点短接地,如果还有,就是胆机的问题。如果没有,就是信号线的问题。把信号线换成屏蔽线可能会解决问题。胆机的问题很难处理,我看大佬一般都是灯丝接地,或者灯丝上接个电位器,电位器的中点接地。还有一些是因为布线不合理引起的。我没做过胆机,只是把看到的经验分享给你,希望有用。

网友C:
分享下我的经验   我以前刚玩胆机时刚装好的机器 有交流声 听一段时间 这个交流声就神奇的消失了 不知道为啥?还有我感觉只要听音乐时听不到交流声就行 这只是我的观点

网友D:
如果是很响的电流声估计是信号线没接妥,地线无接通造成。RCA插头插入后左右旋转几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源带去的交流声,先用屏蔽线连接信号源试试。不行就得加强信号源的滤波了。

斑竹高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分享下我的经验   我以前刚玩胆机时刚装好的机器 有交流声 听一段时间 这个交流声就神奇的消失了 不知道为 ...

“刚装好的机器 有交流声,听一段时间这个交流声就神奇的消失了。“”这是滤波电解的容量长期储存后容量衰退,通电后慢慢恢复。

网友F:
有个示波器可能会很简单。没示波器用一个交流电压表吧,输入一个50HZ,用万用表交流档逐级测量。看看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装好的机器 有交流声,听一段时间这个交流声就神奇的消失了。“”这是滤波电解的容量长期储存后容量 ...

原来如此 谢谢朋友指导   恍然大悟  我装的机器用的滤波电容都是从捡的旧电路板上拆下来的 呵呵

网友G:
有可能是环地了改进接地方式可以消除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是环地了改进接地方式可以消除

大部分交流声都是接地不当引起的,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环地的问题,有个小细节也几乎不被大多数人注意,那就是如果机壳是接地的,音频输入线的屏蔽层只能一端接地,否则会形成环地,环地很容易感应工频信号,然后环中就有工频电流,在环地两端就会形成工频电位差,这等同于其中一端的地带有工频干扰源

网友H:
你先把输入端子对地短路试试有没有交流声,如果没有,可以排除胆机的问题,因为有些情况需要输入端进行端接才会出现交流声,比如输入端到电位器的信号线和地之间存在环路面积时,输入端开路的话这个环路面积不会感应干扰磁场所以有噪声,当输入端子被端接后形成天线环所以感应到噪声磁场。

如果输入端短路没有交流声,说明胆机没问题,那么可以换个音源看看是不是音源的问题,如果不是,可能插座接触不良或者信号线屏蔽不良。

网友I:
也说说我遇到过的这类交流声消除方法:
1. 机箱(壳)接地点放在音频输入端子外壳焊片上,通常很有效;
2. 电位器外壳是否接地要通过实验确定。有时电位器外壳接地(与电位器1脚相连)反而产生交流声!可将其剪断;
3. 更换品质好的音频线,或另选其他音源试试,已确定交流声来源;
4. 音频输入连接使用单芯屏蔽线、屏蔽层一端接地、一般接在输入端子外壳上。也可以通过实验确定哪端接地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也说说我遇到过的这类交流声消除方法:
1. 机箱(壳)接地点放在音频输入端子外壳焊片上,通常很有效;
2 ...

好经验,值得借签,加上一条 地线最好用粗一些的编织线

网友:
接地不好

网友:
楼主已经说了:“但拔掉音源信号输入插头就不会有电流声”,说明胆机本身是OK的,
交流声的来源在于:1,信号源本身,2,信号源与胆机的连接。前者很容易验证,后者是因为两部分的地线有电位差。现在不知道楼主信号源的情况,难以再分析下去。

网友J:
别急着认定音源有问题,先确定一下,这个音源接入别的功放有交流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先把信号电位器中点短接地,如果还有,就是胆机的问题。如果没有,就是信号线的问题。把信号线换成屏蔽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很响的电流声估计是信号线没接妥,地线无接通造成。RCA插头插入后左右旋转几下试试。

学习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源带去的交流声,先用屏蔽线连接信号源试试。不行就得加强信号源的滤波了。

学习了,胆机其实挺折腾 人的,没有石机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别急着认定音源有问题,先确定一下,这个音源接入别的功放有交流声吗?

这个有点难度了,目前就一台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也说说我遇到过的这类交流声消除方法:
1. 机箱(壳)接地点放在音频输入端子外壳焊片上,通常很有效;
2 ...

论坛老师傅指导,谢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先把输入端子对地短路试试有没有交流声,如果没有,可以排除胆机的问题,因为有些情况需要输入端进行端接 ...

我就逐一试试,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源带去的交流声,先用屏蔽线连接信号源试试。不行就得加强信号源的滤波了。

我的机内信号线就是屏蔽线了,三芯屏蔽线。加强信号源的滤波这个要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示波器可能会很简单。没示波器用一个交流电压表吧,输入一个50HZ,用万用表交流档逐级测量。看看问题所 ...

这个太专业了,还不会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部分交流声都是接地不当引起的,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环地的问题,有个小细节也几乎不被大多数人注意 ...

音频输入线的屏蔽层只能一端接地,否则会形成环地
请问这句怎么理解?怎么接呢?我的音频输入线是三芯的,一正一负一地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机内信号线就是屏蔽线了,三芯屏蔽线。加强信号源的滤波这个要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楼主:
音频输入线的屏蔽层只能一端接地,否则会形成环地
请问这句怎么理解?怎么接呢?我的音频输入线是三芯的 ...

楼主:
引用 楼主:
论坛老师傅指导,谢谢哦

网友I:
看不清楚你这三芯屏蔽线是怎么用的?电位器位置好像红、蓝、白三根线全部焊上了、不对了!三根线可以抽出一根、外皮屏蔽网应该作为一根导线做地线用、这样采用屏蔽作用。这里可以将屏蔽层齐根剪断、电位器的1脚另用导线接底盘,你画出的“机箱接地点”改接到音频输入插口附近试试,屏蔽层也接在此处。总之屏蔽层只能一端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机内信号线就是屏蔽线了,三芯屏蔽线。加强信号源的滤波这个要怎么操作?

屏蔽线是指信号源到胆机的信号线(机外)。你用什么信号源最好能上个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不清楚你这三芯屏蔽线是怎么用的?电位器位置好像红、蓝、白三根线全部焊上了、不对了!三根线可以抽出 ...

好的,明天再试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线是指信号源到胆机的信号线(机外)。你用什么信号源最好能上个图片。

有的,信号源就是普通CD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不清楚你这三芯屏蔽线是怎么用的?电位器位置好像红、蓝、白三根线全部焊上了、不对了!三根线可以抽出 ...

三根线都用上了不行是吗?红的正极,白的负极,蓝的和屏蔽网接地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三根线都用上了不行是吗?红的正极,白的负极,蓝的和屏蔽网接地

建议你把蓝色线抽出去,有它只会起负面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你把蓝色线抽出去,有它只会起负面作用。

好的,明天试下,谢谢

网友H:
所谓环地,就是地线形成了一个环,比如你机壳是接地的,然后线的屏蔽层两端接地,这样屏蔽层和机壳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环,如果屏蔽层和机壳不是完全紧贴的,那么干扰磁场通过这个环面积时就会在环中形成电流,这很好理解吧,然后环的两端,即屏蔽线的两端,就会形成电位差,分别接在两端的元件(比如电位器和输入端子)的地电位就会不同,以一端为参考的话相当于另一端叠加了一个干扰信号。

如果你没理解,也不用管他,你只需要知道怎么做就行了。

你这种接法显然不是不对的,音频用的屏蔽线,要么是单芯的,要么是双芯的,单芯的用于单声道,双芯的用于双声道,你这个三芯的,不是音频用的线,它的问题不是线多线少,而是它的屏蔽层不好,是优质音频线外面的屏蔽层是编织网状的。

音频线的接法是外面的屏蔽层一端接机壳,里面的线接声道信号,然后整个线要津贴机壳布置,所有元件的接地就近接机壳,不要接单独的地线(屏蔽层两端接地就相当于走了单独的一条地线),因为机壳的接地阻抗是最低的,干扰也是最低的。

网友:
先把信号源的机壳和胆机的机壳连起来,让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地线,然后再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所谓环地,就是地线形成了一个环,比如你机壳是接地的,然后线的屏蔽层两端接地,这样屏蔽层和机壳之间 ...

厉害,学问多多受教了

网友K:
我的CD+胆机用的音频输入线是两根双芯屏蔽线,红色输入、蓝色两端接地,屏蔽线单端接地、屏蔽线单端接地、屏蔽线单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CD+胆机用的音频输入线是两根双芯屏蔽线,红色输入、蓝色两端接地,屏蔽线单端接地、屏蔽线单端接地、 ...

方便上个图示范下吗?菜鸟还不是很理解,屏蔽线单端接地,那另一端就空着了是吗

网友:
对,屏蔽线一端接地,另一端空置。

网友:
耳不听为净

网友H:
看懂了没,虚线是屏蔽层,红线是屏蔽层中间的信号线,屏蔽层一端接在机壳上,这要看不懂我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懂了没,虚线是屏蔽层,红线是屏蔽层中间的信号线,屏蔽层一端接在机壳上,这要看不懂我就没办法了

...

基本能懂,不懂就多试几次哈哈

楼主:
对了,开机一段时间后感觉有个6P14管的灯丝偏红,这种情况会不会也会有电流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