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容二极管有没有并联这种应用方法?能否扩展接收波段

楼主(2024-01-10):
想扩展接收波段。变容二极管有没有并联这种应用方法?容量加倍,接收频率向低端扩展

谢谢

网友A:
没见到并联使用的。其实选择相应的变容管型号就行。

网友:
可以,老外书上说变容二极管并联使用可以减小失真,有些仪器上VCO使用7、8只并联

网友:
你可以并,问题是要不要切换,如果切换,切个固定电容而不是变容管,也就是不要那么大变比,能不能满足要求。或者就切电感,保留变比。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到并联使用的。其实选择相应的变容管型号就行。

请教下FV1043的性能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