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给车子测试一下静态电流

楼主(2024-01-10):
车子加装了导航,电瓶常电取电记录仪,想测试一下静态电流看有没有在偷电。于是上网查询相关知识,空下来实施。
准备的东西:万用表一个,搭电线2条,自制两头都有夹子的导线2根。
过程如下:
1,断开电瓶负极(有些高档车子慎断负极,可能需要重新匹配行车电脑,我的车不用)。
2,用2根过江龙搭电线分别连接负极线和电瓶负极桩头,拿到车前地上方便操作,夹子一夹很方便。
3,过江龙搭电线地上的两个夹子夹起来,过程要快,免得打火。
4,自制的双头夹子导线,分别夹在过江龙导电线地面的夹子上,另一头分别夹万用表表笔,正负极无所谓。
5,万用表20A直流档,锁车,3分钟后断开地面过江龙夹子,万用表有读数了,并且从大到小变化。
6,电流基本稳定后,再次将过江龙夹子互夹导通,万用表切换小量程一档,读数更精确了。
7,继续观察电流变化,重复第6步,切换更小的量程。

最终车子静态电流不到10毫安,完全正常,结束测试。还原。

网友A:
不到10mA这么小的静态电流,交流还好说,但这还是直流,如果用钳表能测准不?
我看了一下我的钳表,最小直流档60A,显示精确到0.01A,但最后一位数在跳,一会是0.01,一会是0.00。如果用我这种低档钳表测这么小的静态电流,还真不容易测出来。还是必需把电流表串入电瓶才能得出较准确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直流钳形电流表测,以防不测!

较小的直流电流,钳表不怎么好使

网友C:
用钳表直接卡电瓶也可以吧,感觉你这操作麻烦。

网友B:
建议用直流钳形电流表测,以防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钳表直接卡电瓶也可以吧,感觉你这操作麻烦。

只有这个十来块钱的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直流钳形电流表测,以防不测!

没有这玩意,一个车子家里已经有一大堆东西了,有些几年用不到一次。。。

网友A:
楼主这车的静态这电楼够小了。
我那车没测过静态,但是如果停车一个星期,肯定无法启动,必须搭电或者拆电瓶拿去充电。而且还是没有开停车监控的情况下。如果打开前后停车监控,估计只能维持24小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到10mA这么小的静态电流,交流还好说,但这还是直流,如果用钳表能测准不?
我看了一下我的钳表,最小直 ...

有测直流的钳形电流表,精度不要太高,判断参考而已。
注意的是,测量前,一定要将表放在测量环境下"清零"。
若要测量车电流,用钳形表对车电路伤害最小,也不会节外生枝!

网友D:
有直流钳形电流表吗,见过交流钳形电流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测直流的钳形电流表,精度不要太高,判断参考而已。
注意的是,测量前,一定要将表放在测量环境下"清 ...

谢谢老师提示。好一句“在测量环境下清零”,我之前就觉得奇怪,为何测直流的时候,把钳表显示屏朝上就测得准,反过来就测不准。原来是要在测量环境中清零,显示屏反过来后,也要再次清零后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车的静态这电楼够小了。
我那车没测过静态,但是如果停车一个星期,肯定无法启动,必须搭电或者拆电 ...

一星期就要充电的话,不是电池不行了就是有地方漏电了,肯定不是正常状态。
前两年疫情的时候发现群里一些人时不时的把车打着火给电池充电,我懒的弄,因为我有充电器,想着等解封了开的时候充电就是了,结果,几个月后,一拧钥匙,正常启动,根本不用充电

网友E:
车子最怕后加装行车记录仪,防盗器,如果取电不合适很耗电的

网友F:
记录仪为什么要常电?是要停车监控用?

网友:
谢谢楼主!我也一直想测下车的静态电流,太懒了就一直拖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记录仪为什么要常电?是要停车监控用?

记录仪本身设计不带电池,常电取电,ACC控制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车的静态这电楼够小了。
我那车没测过静态,但是如果停车一个星期,肯定无法启动,必须搭电或者拆电 ...

测一下静态电流吧,如果静态电流过大,就需要两个人,一个人观察表,一个人锁车里挨个拔保险丝,看是哪一路线路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车子最怕后加装行车记录仪,防盗器,如果取电不合适很耗电的

经验之谈

网友G:
建议坛友说一说自己的车子不开,电瓶都能维持多长时间,做个比较。

网友:
我的车导航、记录仪停车关机 ,静息电流0.02安。

网友H:
我的车是16ma,装导航后基本上也差不多这个数

网友:
原来这么低的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车是16ma,装导航后基本上也差不多这个数

低于20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坛友说一说自己的车子不开,电瓶都能维持多长时间,做个比较。

2020年疫情封了2个月,一把就着,不过期间下去弄了一下,把某个保险丝拔出来,接在旁边插孔,由“用户模式”切换为“工厂模式”,静态电流应该更低。

网友I:
外接电池要接在ACC用电状态,不要接常电,要等车子锁车后逐个测试哪些保险是常电
我买了一个优 利德可以测直流的钳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外接电池要接在ACC用电状态,不要接常电,要等车子锁车后逐个测试哪些保险是常电
我买了一个优 利德可以测 ...

厂家设计是电源接常电,因为有停车监控功能。我试过接ACC,开不了机,可能需要在记录仪的ACC线上再接一个延时开关才可以开机,而且还有个问题,每次彻底断电后时间会跳回出厂状态,所以我测试了静态电流,合格的话,就这样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到10mA这么小的静态电流,交流还好说,但这还是直流,如果用钳表能测准不?
我看了一下我的钳表,最小直 ...

4天1AH。四十天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直流钳形电流表吗,见过交流钳形电流表。

有的直流钳表的

网友J(2024-02-23):
我也测过静态电流,确实只有几个毫安,看了楼主实测结果,打消了我的疑虑。
现在的车,什么设备都是电脑控制,它如何做到静态电流这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测过静态电流,确实只有几个毫安,看了楼主实测结果,打消了我的疑虑。
现在的车,什么设备都是电脑控 ...

开关型稳压器在关闭下情况下的耗电很小。

网友(2024-08-02):
我串表等十多分钟好像是40多u安,与表头电流差不多,疫情2个月一把着车。

网友:
明锐的车16ma,换导航仪大约在20ma左右;
有个导航仪一天电瓶就没电了,测静态200ma,后来卖家给换了一个才正常;

网友(2024-09-13):
这个电流应该是正常的,我轿车大概是30多毫安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