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蓄电池是最好的滤波器

楼主(2024-01-10):
记得有次用线性稳压电源给收音机供电,嗽叭里充斥着电源引入的干扰声,这是我把电源输出端并了个铅酸蓄电池,干扰声音立马一点也没了

网友(2024-03-02):
只要220v电源插头不拔,交流电源并联任何滤波电容或电池都不能除掉噪音

网友(2024-01-10):
那你的那个线性电源很离谱,很离谱,赶紧扔了。

网友:
居然已经用了铅酸蓄电池,为何不直接用铅酸蓄电池呢??

铅酸蓄电池欠压了再给它充电

网友A:
是当个大容量电容

网友:
应该是电池大大减少了电源的纹波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当个大容量电容

在这里是可以把蓄电池等效为一个大容量电容的

网友:
有想法,动手能力也不错,我也干过这事

网友:
充放电速度和电容不在一个级别上吧

网友:
这没用时间久了电池报废,电容寿命要比电池长的多

网友:
铅酸电池就是个“大水塘”。

网友:
这也是汽车音响容易出好声的原因

网友:
很好奇,这样做,楼主是否给蓄电池充上电了。

网友:
铅酸电池就是寿命短

网友:
说明手里的电源太垃圾,还是换个吧。

网友:
带个蓄电池包袱比加个大电容滤波还好用?你这就是懒人把饼挂在脖子上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