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莲花732A收音机复刻问题

楼主(2024-01-10):
请问各位老师,出于情怀,想复刻莲花732A型收音机,只要它的中波段,用在4b2机壳上,请问其它类似的使用6v电源的、前面几级三极管都是3dg201的,功放管是3ax81的、音频变压器输入是两个脚、输出是4个脚的收音机有哪个型号,最好有电路图?复制这个最大的难度就是哪个音频变压器了吧?这个音频变压器的电阻等参数有没有?

网友A:
你在咸鱼上都在找到了  直接买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咸鱼上都在找到了  直接买下来................

我是想有类似的直接复制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有类似的直接复制得了

莲花732收音机的资料少见。
中波,借鉴一下莲花751的图纸吧,低放和功放稍有差异。

莲花732的图纸,自己重新画一份吧,网上清晰的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莲花732收音机的资料少见。
中波,借鉴一下莲花751的图纸吧,低放和功放稍有差异。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不海燕B412嘛!
结果仔细一看,还是412简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不海燕B412嘛!
结果仔细一看,还是412简化了

海燕412与莲花音频变压器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咸鱼上都在找到了  直接买下来................

是想着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不海燕B412嘛!
结果仔细一看,还是412简化了

那个年代,只要外壳、牌子不同,内部线路相同,不算抄袭
呵呵,原来缺一级中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燕412与莲花音频变压器是一样的吗

只要是4.5V以上的收音机,这个输入变压器差别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412才是简化版才对头呀,中放就一级。这个好歹也是两级中放。

奇了个怪,那我说的是哪个是简化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年代,只要外壳、牌子不同,内部线路相同,不算抄袭
呵呵,原来缺一级中放?

类似莲花732A的还有哪个,我记得莲花732的声音是很好听的,我在房间里放收音机,院子里都听得清清楚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莲花732收音机的资料少见。
中波,借鉴一下莲花751的图纸吧,低放和功放稍有差异。

关键是电路安装图线条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