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type-c转接头

楼主(2024-01-10):
手机type-c转接头,现在的手机没有O耳机孔了。要转接才能用,买了三个转接头都不正常,插好了的有时耳机无声,还是本机出声,重插也正常,好像又不正常,像是接触不良一样,总之不正常。

有朋友用了这些个产品吗?推荐一下。主要是边充电边听耳机。手机荣耀80GT。

东西好便宜,就是不好用的怪现象。

网友A:
我手机有耳机孔,就缺个优质耳机,本着不浪费原则,我可以替你先用着,等你再买有耳机孔的手机了还是你的

网友B:
有钱,买的手机太好了,我买的米10才1千出头,就有耳机插孔,实在不行就用蓝牙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钱,买的手机太好了,我买的米10才1千出头,就有耳机插孔,实在不行就用蓝牙耳机。

这个手机不到2000买的。
主要是我的耳机太好了不想换。
篮牙耳机没有准备好。

网友:
能无线充电的话就买无线充电板。

网友:
俺用这两种,嗷嗷的!

网友C:
  应该有type C 一转二的,一个插充电器,一个插type C 耳机。type C耳机带声音解码芯片,音质一般不会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机有耳机孔,就缺个优质耳机,本着不浪费原则,我可以替你先用着,等你再买有耳机孔的手机了还是你的:l ...

那可不行!我这个还没满月呢暂时不不不能离开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type C 一转二的,一个插充电器,一个插type C 耳机。type C耳机带声音解码芯片,音质一般不会差。

就是解决不了边听边充啊。我常在三个地方用的多,负带的东西不方便啊

网友:
华为和小米的不兼容,购买时需注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解决不了边听边充啊。我常在三个地方用的多,负带的东西不方便啊

  一个type C口转变成二个,一个用于充电,一个用于连接type C耳机,可以边听边充。AKG(已被三星收购)的type C耳机音质非常好,内带音频芯片,几十块钱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type C口转变成二个,一个用于充电,一个用于连接type C耳机,可以边听边充。AKG(已被三星收购) ...

type耳机只是连接线没有芯片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type耳机只是连接线没有芯片吧?

正品的是带DAC芯片的,手机输出到耳机的是数字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品的是带DAC芯片的,手机输出到耳机的是数字信号。

你在用的分别价位?用了你的图片在淘宝上识别,好像我也是买的这家的。这个两个7块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钱,买的手机太好了,我买的米10才1千出头,就有耳机插孔,实在不行就用蓝牙耳机。

小米10有耳机孔?你这是什么版本的小米10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小米10有耳机孔?你这是什么版本的小米10

21年买的,3年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在用的分别价位?用了你的图片在淘宝上识别,好像我也是买的这家的。这个两个7块多

你图示的这种,自然是不好用的,头部太大,容易接触不良,要买5#楼那种才好用

最好是买原厂的,或者相对品牌的,如绿源、品胜之类的

网友:
想睡觉床来了。

楼主:
可能是兼容性不行。我是荣耀80GT手机。上次买了三的无反应无用,卖家自己直接退钱不退货。

       无法控制无法用,本来耳机听无外声音,不小心大家都听见了,烦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图示的这种,自然是不好用的,头部太大,容易接触不良,要买5#楼那种才好用

最好是买原厂的,或者相 ...

可能是兼容性不行。我是荣耀80GT手机。上次买了三的无反应无用,卖家自己直接退钱不退货。

       无法控制无法用,本来耳机听无外声音,不小心大家都听见了,烦死了。

今天又重新找了,要是能用可能钱不便宜,有可能买一个好的篮牙耳机的钱了。

我现用的耳机效果特好不想换,当时200多买的。索尼。

网友F:
以前用过一边充电一边听歌两不误的东西。好像是50-80纹一个吧,太便宜的有杂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用过一边充电一边听歌两不误的东西。好像是50-80纹一个吧,太便宜的有杂音。

我试过的杂音没有,就是老失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兼容性不行。我是荣耀80GT手机。上次买了三的无反应无用,卖家自己直接退钱不退货。
不小心大家都听见了,烦死了。
        ...

有红颜了怕LP听见?
不做圆耳机孔什么意思?超薄?拿起自己的一看,也没有,不怎么用耳机没注意,好像也不是很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1年买的,3年了。

您这是红米,不是小米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