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低电压

楼主(2024-01-10):
今天应弟弟要求,他需要一个切割泡沫板的工具,我从家里拿去两个变压器,一个30V,另一个20+20V的,一开始试了30V的,电炉丝用3欧姆,切割很快,感觉太快了,有塑料气味,改成20V,还是太热,就用两个变压器的二次侧反向串联,得到约10V的电压,试验后,还觉得电压偏高。而且最好只要用一个变压器,把电压调整到4~5V足够了。手头没有调压器,而且我弟弟家里用一个调压器也不安全。
用干什么办法可以降低输出电压?
其实有非常简单的办法。不考虑用可控硅调压器,因为谐波会引起变压器铁芯工作状态恶化而且有噪声。也不考虑用调压器。

网友:
大概率滑动变阻器

网友:
双向可控硅过零触发电路,没有电磁污染。

网友:
用10v电压加个半波整流。

网友:
把两个变压器初级串联,次级组合

网友A:
已知变压器是30v和双20v的,不知具体功率是多大。那么电炉丝是用的3欧姆阻值的,30/3=10A,消耗功率大约300W,所以感觉切割泡沫速度很快。20v变压器的功率大约是150w左右,还是感觉切割速度偏快。用到10v电压也还快。想用4-5电压才比较理想!看楼主平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被一个简单降压问题难住了!俗话:文章齐颈,要人提醒:串一个足功率的二极管来半波工作,不就解决问题了吗?^_^

网友:
加一咕噜电阻丝

网友:
如果是搞装修的还是调压器好用,用二胡线,当年搞几千平米的广告,泡沫字都是这样锯出来的

网友:
交流电可以用换挡开关,切换串联不同容量的无极性电容实现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知变压器是30v和双20v的,不知具体功率是多大。那么电炉丝是用的3欧姆阻值的,30/3=10A,消耗功率大约300 ...

我弟家,一根电线都找不到啊!
问题当然已经解决了。想考考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弟家,一根电线都找不到啊!
问题当然已经解决了。想考考大家。

不会是用6v或者4v蓄电池来弄好的吧^_^

网友:
我给别人整的,就是使用双向可控硅调压的,只要在180~220V电源电压之间调整,别将的太低,对变压器影响较小。
变压器次级电压与电热丝匹配合适了,很多时候,调整范围大约都在200V左右,对变压器的影响更小。

网友:
初级串联,次级反相串联。

网友:
看楼主用最简单的方法弄好的,应该是把两个变压器初级串联,次级组合得到的。我在十几年前用的眀纬电源,LED灯用的,恒流的,电流可以调整。调整好以后,不管电热丝用30公分还是一米,都是恒定电流,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用6v或者4v蓄电池来弄好的吧^_^

答案先不公布。

网友:
搞不好是用的充电宝来弄的^_^
因为已知3欧姆的电阻丝,接充电宝5v2A输出口,通过电阻丝的电流1.7A,消耗功率5.1w。
充电宝,弟弟家或者弟弟邻居家都可以找到。

网友:
电阻丝是纯电阻,半波也能很好工作,并且的确功率大减。
想细调,搭个可控硅。

再或者用20V变压器和30V变压器初级串联,30V的接电阻丝,而20V的变压器次级接不同电阻甚至短路来控制30V变压器的输出。

网友:
找个白炽灯泡串在变压器初级

网友:
变压器次级一般绕在线包外层,这样我们可以在铁芯不动的情况下打开线包外保护层,从次级外层合适位置引出5V。

楼主:
为什么不采用可控硅调压器,因为它没有隔离,我弟弟不是对电气十分在行,同理,也不能采用自耦调压器。
这东西还必须长期使用,他是用来割泡沫块给小孩做玩具,得好收藏起来,拿出来又能立即使用,最重要的是安全,不能发生触电。
昨天我就拿了两个变压器去,本想可以顺利,但他家的电炉丝功率2000瓦太大,导致电阻太小,20V的电压都太大,反向串联后得到10V电压还需要降低,如果有个废节能灯,里边有二极管就解决问题了,而我弟弟不是玩电气的,家里没这些电子元件。能够找到的就是一些灯泡,巧的是还能有个灯座,就顺手用了灯泡和变压器初级串联,用了25瓦、40瓦、100瓦灯泡分别试了,发现60瓦的最合适,电压降到了4V,刚好用,就这么简单。
电炉丝用了个竹片组弓形,张紧,很好用。我以前找不到电炉丝的时候,曾经用了细铁丝,大约不到1毫米直径的,也好用。

网友:
不要考大家了,一般人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