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收音机打理,优先排查的是

楼主(2024-01-10):
我一般是这样

先排查外观,电路板无漏无断,则检查扬声器,电池板,天线线圈等有无断线

接着查可变器件,比如可变电容,调音量电位器,微调电容一般已经发黑,但外观无损暂时可以不动。

然后就接上电源试机,听有没有底噪,电流是否正常等。

如果无声,就重点查电容了,一般来说,早期塑壳电解是必换的,后期铝壳30年以上的基本也要全换了。

基本上排查这些,还无声的话,基本就是哪里有隐性的电路虚焊,某些元件脚断,电阻暗断之类的,基本就能出声了。

其它还有啥容易中招的地方,请大佬们不吝赐教。

网友A:
通电之前,我还会做一步:检查整机电流!
在电源与机子之间串一个50-100欧姆电阻,测压降。主要是为了保护电源或者造成元件损坏。

网友B:
灵敏度低,只收到一个强台,哪些弱台都收不到,怎么排查?

网友C:
一般是先拆,边拆边拍照,因为有的连线从根部断了的话,找根部焊点部分很麻烦。
然后洗外壳,再洗板子,用洗洁精,不要用酒精等有机溶剂。
再就是除锈,电池正负部分弹簧和铁板是易生锈的地方。
以后就和楼主步骤的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灵敏度低,只收到一个强台,哪些弱台都收不到,怎么排查?

可能性非常多,从简到难的是

天线线圈位移了没

中周被调过没

元件有损坏的否

电路板有没有漏电

网友D:
胆机和晶体管机的检查步骤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
我都是先对着电路图,逐个元件检查一遍。

1、不知道中间是否有人动过,要和电路图核对。
2、有时候有虚焊的地方,这个还真发现过不少。
3、对 元件做基本的测量,尤其是电容。

通电前,我都是先断开负载,只测试电源,先看看电源是否正常。防止糊一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能性非常多,从简到难的是

天线线圈位移了没

用电表测下每支中周线圈是否有断线,老机了线圈脚会有氧化或人为调中周断线情况,测各相关处电压是否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胆机和晶体管机的检查步骤应该不一样吧?

胆机暂时还没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之前,我还会做一步:检查整机电流!
在电源与机子之间串一个50-100欧姆电阻,测压降。主要是为了保护 ...

我通电一般会用可调电源,限200ma总电源来搭一下,如果直接打表就断电,一般不会造成太严重的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先拆,边拆边拍照,因为有的连线从根部断了的话,找根部焊点部分很麻烦。
然后洗外壳,再洗板子, ...

除锈真的好麻烦,有好点的办法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胆机暂时还没接触

你是从晶体管收音机开始,那不能算“上古”了。
胆机才算古!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锈真的好麻烦,有好点的办法不

一般我是换新的,某多多上有散装混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电表测下每支中周线圈是否有断线,老机了线圈脚会有氧化或人为调中周断线情况,测各相关处电压是否异常

老机除了电解之外的电容还有容易坏的电容吗

网友:
不管好坏,洗干净再干活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机除了电解之外的电容还有容易坏的电容吗

在调谐电路中,还有一种叫半可变电容的,用平口起子调的,容量会改变,但影响不大,晶体管年限长的,管脚可能锈蚀严重的,或极少数由于半导体离散效应导致的稳定性差的也要换。有些调频机中周里面的瓷管电容锈蚀也散换。

网友F:
那些把电路板洗的和新的一样的
是用超声波清洗机洗的吗?
太厉害了!

网友G:
外观只要不是出土文物级,我都是直接通电做实验,用合适电压的稳压电源,串联指针万用表,选择100到500毫安,接电的时候,表笔是一碰就断开,反复几次,看一下有没有指针每次都大幅度摆动的情况,顺便听听喇叭有没有声音,如果到最后电流就十多毫安,那就可以放心通电测试了,如果电流一直很大,那一般是低放电路或与电源并联的电解电容有问题,先排除了再来实际通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那些把电路板洗的和新的一样的
是用超声波清洗机洗的吗?
太厉害了!

水洗大法。一般来说,晶体管机子,变压器能拆就拆下来,中周不必拆,古老裸露的震荡线圈不拆也没事。先把机壳里里外外洗一洗,随后就是洗线路板,没有变压器等吸水的东西了,大胆洗,用点洗洁精也行。切忌用油葫芦、威猛先生、洁厕灵等高氧化性的洗涤剂。然后大太阳下晒一天,阳台窗户通风处放几天。OK了,再动手通电等。
电子管机子无非电源变压器难拆,用多层保鲜膜裹起来,再套上塑料袋。尽量不要对着变压器反面冲水即可。 电子管机芯我一般淋浴头热水伺候。
电子管的空气连,单独拆下来洗,可以用油葫芦、洁厕灵。洗完之后会发现和新的差不多,特别是定片焊锡的地方,噌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水洗大法。一般来说,晶体管机子,变压器能拆就拆下来,中周不必拆,古老裸露的震荡线圈不拆也没 ...

我有个疑问
变压器我觉得倒还好说
无非缝隙里面进水后多风干几天
中周或者瓷片可调电容这类的元件
进水后再晾干
之前调整好的参数会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调谐电路中,还有一种叫半可变电容的,用平口起子调的,容量会改变,但影响不大,晶体管年限长的,管脚 ...

好的,我主要看到有一种也是铝壳的,容量为0.0xxuf的那种电容,不知道会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观只要不是出土文物级,我都是直接通电做实验,用合适电压的稳压电源,串联指针万用表,选择100到500毫安 ...

对,我也是直接用限流电源,200mha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主要看到有一种也是铝壳的,容量为0.0xxuf的那种电容,不知道会不会坏

这种小铝壳小容量的电容一般容量变化不大,影响不大,很少有坏的。主要还是脚易锈蚀,如果外观好,不用换,要留点古董元件嘛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疑问
变压器我觉得倒还好说
无非缝隙里面进水后多风干几天

开始我也和你一样担心,后来看到有人发了视频和图片,一狠心,找了个不太贵的配件机芯试验,居然可以。当然仅仅限于那些太脏,年久落灰几两的旧机器。贵重或者还比较感觉干净的带单位用压缩空气吹吹即可。大部分电子管机子需要淋浴一下,分析原因主要那时候好多人家没有暖气,煤炉烟尘腐蚀太厉害。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开始我也和你一样担心,后来看到有人发了视频和图片,一狠心,找了个不太贵的配件机芯试验,居然可以。当 ...

我都是拿湿巾小心翼翼地擦拭
或者拿小刷子擦擦
看别人都收拾的跟全新的一样
就是担心自己给洗坏了
看来可以放心大胆地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都是拿湿巾小心翼翼地擦拭
或者拿小刷子擦擦
看别人都收拾的跟全新的一样

电子管中周铝壳子孔用美纹纸胶带贴一下。不嫌烦,晶体管中周顶部也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