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波传播距离好远

楼主(2024-01-10):
短波的传播距离为什么那么远?晚上我这里可以清晰的收到南半球的电台信号。直线距离也有好几千到上万公里吧。

网友:
电离层反射电磁波

网友:
拜电离层所赐,可以反射短波信号..晚上也可以反射中波信号.
信号强的话可以反射到地面,再反射上天,那距离可就远了.

网友A:
电离层就象一面反光镜子,将短波反射到远方,调频波则会穿透电离层不会被反射。

网友B:
说的不对,电离层反射短波并不是晚上,白天频率高的电台多,晚上频率低的电台多,只有中波才在晚上被电离层反射。

网友:
特殊天气下,超短波也会被反射,曾经经历乌云密布加上风大的情况下FM接收到很多电台,不知道是什么电台,说话都听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不对,电离层反射短波并不是晚上,白天频率高的电台多,晚上频率低的电台多,只有中波才在晚上被电离层 ...

   电离层是分层的,电离层是黑天白天都存在,由于电离层会随季节或昼夜的不同而消失,电离层发射的电磁波的最低频率,在夜间会向低频延伸,所以短波的低频段会在夜间被电离层反射,高频段能在白天被电离层发射。

网友:
想知道你住在哪里。

网友:
传输距离远是短波的特性。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们,常常用几瓦甚至更小的发射功率,与南美的电台成功通联的例子,不在少数啊。

网友C:
电离层白天和晚上吸收电磁波,电磁波在电离层反射情况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离层就象一面反光镜子,将短波反射到远方,调频波则会穿透电离层不会被反射。

调频波看调频频率,在29M调频传播很远,与短波一样,可能达到电离层而反射。88M调频传播距离短,达不到电离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离层白天和晚上吸收电磁波,电磁波在电离层反射情况不一样。

电离层有好几层,不同层的特性不一样。好像以前武汉大学有这个专业,研究电波传播规律的。

楼主:
是的,可以跨越半个地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