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多片单片机的控制板

楼主(2024-01-10):
板上有8片单片机的电路板,看了一下电路工作方式,每个单片机外接3片MAX485,其中8片汇集到一起,好奇使用一片单片机不能单独完成这些的功能,还是另有需求

楼主:
看着像拼版,可实际是整版工作

网友:
感觉是个演示板

网友:
这个是刚焊接好还没拆分的吧,一般小板都拼起来

网友A:
拼版忘记开邮票孔,掰不开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拼版忘记开邮票孔,掰不开了吧

不会是忘记的,

要真是忘记,就不是让更贵的元件贴上去!

网友:
看板面估计是演示芯片的串口1/串口2/串口3转换程序。用3片MAX485真是有钱任性,加个几毛钱的多路模拟开关就能搞定的事。

网友:
每块板子有独立地址码
每个板子一颗MCU,因为相比32位机性能差,功能少,但价格便宜

楼主:
看着也像是演示板不计成本,这个应该是主控接口不多使用的功能少,最多就是验证身份信息加检测再执行,跟智能开关类似

网友:
每部分用3个485可能是3个口波特率不一样或3个设备通讯数据量较大,为了保证通讯效率才这样设计的

网友:
开发板吧!实现异地多从站485通讯控制,每块小板也可以对本地通讯设备进行通讯控制,整合板比一块块小板连线开发方便多了,
想要什么功能,都可以编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