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莺HY81-1收音机,大1K电阻电阻烫手。

楼主(2024-01-11):
黄莺HY81-1收音机,大1K电阻电阻烫手。没有找到电路图。

网友:
1K电阻是2R31发热正常,测一下两端的电压?看样子也没有烧的变色哦。

网友A:
这台机的电路和长风CF-2的基本差不多啊,只不过把CF-2的两块板子合到了一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机的电路和长风CF-2的基本差不多啊,只不过把CF-2的两块板子合到了一起而已。

呵呵,元器件编号都一模一样

网友:
当年是技术共享与改进。

网友:
大功率电阻,正常工作时,烫手属于正常,只要不过热

网友:
有电路图了查一查该电阻后边电路电容有没有漏电的。

网友:
那个1K是滤波电容的泄放电阻,功耗在半瓦以上热很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专家支持

楼主:
正常,不是太烫,手指一会才烫手

楼主:
不知是正常发热,怕是故障引起的,如果拆掉是不是收音机关掉电源还在响

楼主:
电容不漏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是正常发热,怕是故障引起的,如果拆掉是不是收音机关掉电源还在响

是主滤波电容的泄放电阻,电源约25~28V,用1K时发热超过0.6W....

如果没有此电阻,关机时“还会响一会”...

可以换成5.1K或10K,发热就降下来了,再串个发光管,做电源指示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换一下,不行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