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老师,关于低放自激问题

楼主(2024-01-11):
前几年淘宝买的套件收音机(电路见附图),图中Q6、Q7、Q8原套件为9013,输出变压器是自藕变压器。时间久了,三极管和输出变压器找不到了,于是找了几个8050和一套普通变压器(输入、输出都换了,网上配套买的)焊上了,低放自激严重,请教各们老师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谢谢!

这是原图

这是原图

这是现在焊接用的图

这是现在焊接用的图

网友:
在这里增加一只0.1微法的电容试试

网友A:
自激有很多类型,是啸叫、还是汽船声?   处置手段是完全不同的

楼主:
S8050三极管β=350左右;R15值取1k时,Ic7,8=14ma;  R15调整到10K时,Ic7,8=10ma。

网友:
另外,C12与C13的容量不相等时,也会自激。

网友:
不知道你的“自激”现象是什么?音频振荡还是超低频振荡?
一般是用逐级排查方法。比如先用一个电容(比如10微法)把Q6的基极接地,看自激是否消除?

网友B:
也可在红箭头这里到地之间,增加一只几千皮的高音衰减电容试试。

网友:
增大红圈内的这只电阻到5.1欧试试

网友:
搞不好是低频自激,c17老化失效。电池内阻大就自激

网友C:
变压器的问题,搞好也没有什么用,再换一套变压器,或者给地址,邮费自负,我寄一套给你

楼主:
应该是音频自激,磁棒线圈、本振线圈都没有装,就有“嘟嘟”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的问题,搞好也没有什么用,再换一套变压器,或者给地址,邮费自负,我寄一套给你

谢谢先生!我先排查整改,实在搞不定再找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激有很多类型,是啸叫、还是汽船声?   处置手段是完全不同的

嘟嘟,汽船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在红箭头这里到地之间,增加一只几千皮的高音衰减电容试试。

谢谢超版详细指教!!!

网友C:
先排查供电是否正常,首先这种功放不要用耳机调试,容易产生电感三点式振荡,如果用喇叭还有嘟嘟声,你可以先把C12,C13去掉,同时在输出变压器次级并联一个0.1uF的电容,就不会有嘟嘟声,但是功放可能会在更高的频率上振荡,也可以考虑改用四欧喇叭,增加阻尼防止功放振荡。套件变输入输出压器设计时没有匹配好,容易出现自激的现象,先天性的问题,没有必要研究,换好的变压器更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排查供电是否正常,首先这种功放不要用耳机调试,容易产生电感三点式振荡,如果用喇叭还有嘟嘟声,你可以 ...

我这次用的输入、输出变压器是前几年在论坛的YYDZ老张家买的(6V),质量很不错的。套件里带的已经弄丢了。

网友:
从后往前查查看,分别断开C11\C10看看,看这描述,似乎是退耦电容问题?

网友B:
楼主的这台机器,低频部分没有大环路负反馈。如果自激,可以先断开一个红圈内的电解电容试试。这里还自激,就不要再把这只电容接入电路了。在此情况下,进一步地用以上办法解决自激问题。如果断开开红圈内的电容不自激了,那么就把它再接入电路,自激了,就把两个红圈内的电容断开。如果不自激了,那么是前面电路传过来的自激。如果还自激,那么就先不要接这只电容,用前面的办法解决了自激就接入这只电容。低频自激,解决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这台机器,低频部分没有大环路负反馈。如果自激,可以先断开一个红圈内的电解电容试试。这里还自激, ...

回超版,拆了C10、C11依然自激,问题就在最后两级,晚上回去再折腾,谢谢超版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嘟嘟,汽船声。

供电内阻大了,重点检查供电回路,清洗电池触点,更换新电池、并电解电容等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超版,拆了C10、C11依然自激,问题就在最后两级,晚上回去再折腾,谢谢超版指教!

我也搭了个末级,8050的放大倍数120,发射机电阻4.7欧,变压器重新绕了其他和你的电路相同没有自激,3.6V供电。(您的8050倍数可能太大)。

用爱华磁带机推小型功率接续器。,

用爱华磁带机推小型功率接续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超版,拆了C10、C11依然自激,问题就在最后两级,晚上回去再折腾,谢谢超版指教!

朋友判断的非常正确。如果这两只耦合电容都去掉后还自激,那必定是后两级在自激。这个比较易于解决。按上面坛友们提供的方法,一个个地去试,就能找到一个最合理的解决该类自激的办法。换变压器,是最后的办法,不到万不得已时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搭了个末级,8050的放大倍数120,发射机电阻4.7欧,变压器重新绕了其他和你的电路相同没有自激,3.6V ...

再把前级搭上,试下有自激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超版,拆了C10、C11依然自激,问题就在最后两级,晚上回去再折腾,谢谢超版指教!

C12/C13换3300pf,Q6基集接3300pf。

网友E:
这款机我装过,低放增益太,把连音量电位器的第一级去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机我装过,低放增益太,把连音量电位器的第一级去掉就好了。

低放部分增加了电容,换了电阻,没有焊C11,自激消除;焊上C11,又产生自激,去掉低放第一级,沙沙的流水声音出现了,谢谢各位老师!

修改后

修改后

网友:
恭喜祝贺朋友解决了自激问题!解决自激,对于制作的成功,是十分重要的事。只要制作,就会与自激打交道。解决自激问题,是个基本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低放部分增加了电容,换了电阻,没有焊C11,自激消除;焊上C11,又产生自激,去掉低放第一级,沙沙的流水 ...

顺便请问一下,以前没有焊C11时也有自激。增加了哪只电容,自激消除?电容的值多大才消除的?有没有多次调换电容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请问一下,以前没有焊C11时也有自激。增加了哪只电容,自激消除?电容的值多大才消除的?有没有多次 ...

回超版,以前没有焊C11时有自激,按您的指点,末级增加一个104电容、2.2欧电阻换了个5.1欧的,就解决问题了。
焊上c11后又嘟嘟上了,把连音量电位器的第一级去掉就好了。少走不少弯路,多谢多谢了!

蓝色是修改的地方

蓝色是修改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超版,以前没有焊C11时有自激,按您的指点,末级增加一个104电容、2.2欧电阻换了个5.1欧的,就解决问题 ...

好好好,解决了自激,是一个大的进步台阶。今后,再遇到此类自激问题,真的可以做到手到擒来了。

网友B:
我还是建议,把那个取消的低放前级还焊回去。有自激,解决自激的问题就是了,真的不用阉割原电路设计。解决自激,是个大手段,要着重实践其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建议,把那个取消的低放前级还焊回去。有自激,解决自激的问题就是了,真的不用阉割原电路设计。解决 ...

超版好!目前我就拆除红框中电容、电阻和三极管3个元件,其它没有动,好焊回去。
R11我调整到470K,R12调整到1K,三极集电极电流IC=0.31ma(原图上没有标注设计电流值,网上的套件也没有标注),依然自激,实在没有招才拆除的。

网友B:
可试着在Q6的发射极串联一只51欧左右的电阻。这是只负反馈电阻,可以极大地减小Q6的增益,稳定Q6的工作点,改善低放级的频率响应曲线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试着在Q6的发射极串联一只51欧左右的电阻。这是只负反馈电阻,可以极大地减小Q6的增益,稳定Q6的工作点, ...

好,晚上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试着在Q6的发射极串联一只51欧左右的电阻。这是只负反馈电阻,可以极大地减小Q6的增益,稳定Q6的工作点, ...

超版好,恢复了前置放大级电路,Q6发射极增加了一只51欧负反馈电阻,电流值还在设计3-5mA范围内,确实不自激了,喇叭声音却小了很多。

网友:
1、检查滤波电容,检查电源线接入点是否合适,要接在功放,不要接在高中频;
2、将Q6的上偏电阻R14接到退耦电容C16,象下图这样,相当加了一级退耦,去除干扰。还可以再加一个负反馈电阻,如图中的R15.

电原理图

电原理图

网友F:
试试在电位器中心引线与电容C19间串一个2K电阻,我以前做了个OTL功放,也是低频自激,想了各种办法没有解决,看到有些线路图,在电位器动片与三极管基极电容间有串个电阻,试了下,自激消除了。

网友:
参改这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试在电位器中心引线与电容C19间串一个2K电阻,我以前做了个OTL功放,也是低频自激,想了各种办法没有解决 ...

好,这方法简单,我试试看,多谢先生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