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LN3839的电路

楼主(2024-01-11):
下面的两张图一个是红灯797的,一个是莺歌2210的,都是用的3839的电路。电路有一点区别,想问下红圈中的电阻是起什么做用的。这两电路哪个效果好点。手里有两个莺歌,短波效果一般,强台行,弱台收不到,不如晶体管机。不知道红灯这个怎么样?

网友:
红灯机短波输入是电感电容并联,拖线天线是不行。改成高Q输入线圈,初次分开,再加个拉杆天线,就OK。

网友:
电阻并接在线圈两端,有一个术语叫“阻尼”,可以理解为减弱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