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收音机改装蓝牙收音板

楼主(2024-01-11):
老收音机外观好看,喇叭也大;现在的蓝牙收音板功能新颖,但是音质不好,喇叭也小。想找一款老式收音机的外壳给装上蓝牙收音主板再利用原先的功放板和大喇叭,这样音质是不是比较好,功能也比较新颖符合现代气息。求推荐一款老收音机(要求价格不高的,大喇叭音质好的)

网友A:
我目前常听的,就是拼凑的“组合”:

南昌某厂三十多年前生产的一对“三键”音箱。

深圳 山寨的“KENWOOD  RA-80”带卡拉OK功能的,体积很小的功放。

一副旧蓝牙耳机。

三者连在一起,用蓝牙与手机无线连接,听音乐,主观感觉 ,效果尚可。

三样东西,都不是名牌。且都不是买的。
音箱是老同事搬家不要了的。功放是别人因为坏了而丢掉的(修复时发现,仅是喇叭接线柱脱了焊)。蓝牙耳机则是年轻人因为买了更新颖的而淘汰下来的旧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必要,以前的很多机子频率响应真的不咋样,我将CD的音源输入老电子管收音机,大失所望。要改,就全部芯 ...

对的,我也试过,可能阻抗不匹配,电子管收音机作为小功放出来高低音都没有

网友:
即便是春雷3T9这种体型,立体声分开推原喇叭箱,音质也还是不咋地,箱体太薄容易共振箱子声,音圈行程短低音潜不下去。也就听语音还行。

网友:
到某鱼上找找复刻版的上海宝石壳子,仿古宝石4B2外壳,论坛去年也有相关帖子,古色古香的全新壳子。圆形5吋喇叭可以放下。

楼主:
大家有好的主意帮忙下啊!

网友C:
以前那些木壳的机器都可以。电子管的也可以。音质相对还是不错的,当然不能和现在的机器比,玩老机器只是一种情结,尤其是一些机器不想改动破坏原结构的,用蓝牙比较方便。

网友B:
没有必要,以前的很多机子频率响应真的不咋样,我将CD的音源输入老电子管收音机,大失所望。要改,就全部芯子都改,用老机壳。但这样太费事了。

网友D:
不要以为以前的机子音质就好。以喇叭为例:随着磁性合金的进步,现在喇叭的磁铁比以前强多了,因而音质自然比以前的好。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哈!

网友:
若干年前许多家庭使用台式电脑,多配有外接的小音箱。

如今用手机上网的居多,台式电脑不再盛行。

这种音箱有被扔弃的。我曾捡过几套,其中有一套甚至还是“漫步者”——估计是冒牌货。

如今电视机变薄,虽然是好事,但由此喇叭狭长,音质难以满意。我给家里的电视外接了一套电脑音箱,听感大有改善。

同样,mp4、TF卡放音机,都可以 将电脑音箱当成耳机,插在插孔上,听音箱放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常听的,就是拼凑的“组合”:

南昌某厂三十多年前生产的一对“三键”音箱。

怎么连接?能不能画个图介绍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怎么连接?能不能画个图介绍一下?

功放 与 喇叭之间的连接,谁都会,无须啰嗦。

下面说的是,“蓝牙”接受怎么与功放连接。。

用一根 “莲花插头——立体声3.5mmΦ的插头 转接线”,将蓝牙耳机收到的信号,送至功放。

;
这是一个改造了的蓝牙耳机。

图中这个蓝牙耳机,原来一边有一个耳塞,现已剪去。

将两个耳机的音频输出,接到一个新增加的,3.5mmΦ的插座上。

那根“莲花插头——立体声3.5mmΦ的插头 转接线,将这个蓝牙耳机的信号,送到功放。

从此,我家的 手机 与 功放之间,实现了“蓝牙”无线传输。

加装耳塞插口,需要动手经验。

如果缺少动手的经验,可以在网上买现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那些木壳的机器都可以。电子管的也可以。音质相对还是不错的,当然不能和现在的机器比,玩老机器只是一 ...

这个主意不错,电子管收音机音质还是不错的。现在还多收音机音质还比不上.....

网友E:
老收音机都是单声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收音机都是单声道

可以改成立体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以为以前的机子音质就好。以喇叭为例:随着磁性合金的进步,现在喇叭的磁铁比以前强多了,因而音质自然 ...

五,六十年代的一些老机器音质还是不错的,主要是看你找的机器是哪个档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老收音机都是单声道

用两台型号相拟老机器就可以享受立体声了

网友F:
找一台自己喜欢的老收音机,从老收音机唱机输入接上蓝牙就可以听手机上的音乐了。这些老机器都可以接蓝牙

二十年代的老收音机听手机音乐效果相当不镨

二十年代的老收音机听手机音乐效果相当不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两台型号相拟老机器就可以享受立体声了

这点子不错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一台自己喜欢的老收音机,从老收音机唱机输入接上蓝牙就可以听手机上的音乐了。这些老机器都可以接蓝牙

版主的豪机真不少!

网友:
我也试过改装,音质确实不行,老收音机就别干别的事了

网友:
我曾在有源小音箱和老式收录机上加装蓝牙板,还有SD卡功能,效果还不错

网友:
其实现在改老收音机没必要,让它保持原样吧。第一他是单声道,现在的蓝牙板改装的话,基本芯都要换。改动大不如直接买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放 与 喇叭之间的连接,谁都会,无须啰嗦。

下面说的是,“蓝牙”接受怎么与功放连接。。

这个思路不错啊。

网友:
听老收音机,主要是怀旧情怀,真的追求音质,那肯定效果不好。不过,如果追求使用方便,还要情怀,可以给电子管收音机加上一个蓝牙接收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常听的,就是拼凑的“组合”:

南昌某厂三十多年前生产的一对“三键”音箱。

不花一分钱达到了玩的目地。有了成就感。

网友(2024-02-28):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常听的,就是拼凑的“组合”:

南昌某厂三十多年前生产的一对“三键”音箱。

近日又得到一个别人弃用的蓝牙耳机的接收器。

网上有这东西的 二手信息。

这东西不但问世多年,并且早已停产。

我们这些老家伙们,不赶时髦,较少接触。

像这类东西,碰巧遇到,便可应用。

网友:
简单买块几块钱的的蓝牙板用手机充电器供电,然后连至收音机低频放大(音量开关中间滑动端就0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