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匀无线电厂J73-1型四速唱机功放

楼主(2024-01-11):
群里的高手谁知道这个是啥管子  这是都匀无线电厂生产的J73-1型四速唱机 功放管烧掉了  不知道啥型号

网友:
PNP的锗功率管?

网友:
对照实物线路板,先看看是是NPN的3DK还是PNP的3CG2,然后用后期的3AX83,56(PNP)、3BX81(31)替代。

网友:
这个是3DK4,用DD01替换很好,但要先查一下D1,D2有没有坏的和开路

楼主:
这个就是功放的板子

网友:
看板子两个功放管都是3DK4,是采用复合管,输出功率要大一些

网友:
功放管,采用双管模式,主要是一致性要好一点。

网友:
过去用过一个这种外形的管子,型号是3DK10,做稳压电源调整管没加保护电路,插头一拔正负短时间短路烧了;因此后来做硅管的稳压电源一定会加保护电路,调整管再也没有烧过。

网友:
这种三极管,都是很早的收音机里才能看到,现在很少能见到了哦。。。电子科技发展太快了。。。

楼主:
不知道啥型号可以代替  我看了3DK4和3CG2功率小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啥型号可以代替  我看了3DK4和3CG2功率小点

6楼的朋友说了,用DD01代,可以一试。

网友A(2024-05-13):
都匀无线电厂吗?从小都匀长大,好像没有这个厂哦,多半是振华下属生产的,名字肯定不叫都匀无线电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匀无线电厂吗?从小都匀长大,好像没有这个厂哦,多半是振华下属生产的,名字肯定不叫都匀无线电厂。

都匀有没有三线工厂,年轻时有人要把她都匀的妹妹介绍给我,好像是什么三线工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匀无线电厂吗?从小都匀长大,好像没有这个厂哦,多半是振华下属生产的,名字肯定不叫都匀无线电厂。

补充内容 (2024-5-13 14:07):
都匀无线电厂——剑江牌J73-1型四速电唱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充内容 (2024-5-13 14:07):
都匀无线电厂——剑江牌J73-1型四速电唱机

我就是三线子弟,真没听说过都匀无线电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匀有没有三线工厂,年轻时有人要把她都匀的妹妹介绍给我,好像是什么三线工厂,

有,我就是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