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创维液晶电视开机就工作

楼主(2024-01-11):
15年买的液晶电视,不管上次关机是什么状态,下次开机,一通电就是红灯待机状态,必须用遥控器开机或按背部的“频道键”才能开机工作,感觉比较麻烦;
想让它通电就是开机状态自动工作,看主板上有个纽扣电池的位置,试着加个3.3v的电池,不起作用,仍然无法实现通电就开机;
菜单里没有开机设置选项,只有信号源设置;
有说可以修改里面的程序,这个咱也不会啊;
电源板上有12V和24V,待机时有10V和19V,遥控接收板上有3.3V;
现在想在“频道键”上加个模拟自动开机,想来用图所示用继电器三极管和RC组成,通电2.3秒后RC让三极管会接通继电器一直处于吸合状态,怎么让继电器合一下后再处于“开”的状态;
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版主和各位坛友高手们替我想一下,怎么让这台电视通电后自动开机工作?
168056

网友:
     我的创维液晶电视故障就是通电就开机,查到原因是CUP开机脚一直是高电平,CUP开机脚高电平就开机,低电平就关机。
故障原因:一个开关机贴片三极管CE直通了。用这个思路改怎么样。

网友:
简单的加继电器或短路某点强制开机估计不行,毕竟开机的过程还需要主控程序参与(如各芯片之间通讯建立、程序及CPU初始化等等),如果软件没进入工作状态即使强制让某部分硬件启动也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A:
进工厂模式,里面有开机状态调整选项,一般有三种,通电待机,通电就开机,记忆(上次关机方法)

网友A:
想着硬改开关机控制脚电平的都是胡扯,智能机改这个没用

网友:
这机器该升级新配置了,9R11机芯是瑞昱的RTD2995中低端主芯片,1G的DDR,4G的EMMC,太慢了,而且空间严重不足。创维后期专门生产有配套升级板子。mstar的主芯片6A658,出厂全新是2+8的,不过找我有2+1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着硬改开关机控制脚电平的都是胡扯,智能机改这个没用

并不是。我的格力空调就是自己改装的,用在机房。
几个个三极管和阻容搭建两个延时电路即可,其中一个时间长点,给这个电路失效用,另一个时间短点,模拟按下AUTO键。
这个空调的显示板AUTO按键有5v的电压,把它短路到地表示按下。电路通电是延时3秒左右把这个5v短路到地,再延时几秒这个电路失效。

这是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工厂模式,里面有开机状态调整选项,一般有三种,通电待机,通电就开机,记忆(上次关机方法)

怎么进工厂模式?

网友(2024-02-17):
工厂模式去网上搜下创维或者具体型号+关键词: 工程菜单  .总线 .工厂模式.有些可能进去也不一定有

网友:
  如果菜单里面没有自动开机的设置,可以上马云家搜索“电脑来电自动开机模块”或者“空调来电自动开机模块”。用人家现成的方案省心。

网友:
不懂技术,还是找微电脑芯片开机脚改它,简单粗暴~

网友:
创维电视,就算插电就进入,还是进入广告时间,我找客服关了广告,但还是要等待,就是没有广告画面和声音,清净一点。不像模拟电视,开那看那。

网友:
以前的电视机有交流关机功能的 遥控器发送信号 CPU带三极管放大驱动电磁铁线圈 把开关给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