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20脚芯片是不是89C2051?

楼主(2024-01-11):
字标被打磨了。但4,5脚接晶体,各接一电容到地,10脚是GND,20脚很可能接+5V?

补充内容 (2024-1-18 13:14):
接上5V电源,4脚2.4V,5脚1.0V,似乎起振了?(晶体6M,电容 2*30PF)

网友A:
11Fxx DIP20也是4-5脚XTAL,12C54XX也是,

论坛不能S.T.C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就接5V电源和地线,其他全部悬空看看是45脚否有电压

有一片有电压4脚2.3V,5脚0.3V。晶体两端并联620K电阻后4脚2.1V,5脚1.4V。有一片还是没有电压(写入程序的那片)。现在示波器还用不了。(最好是显示5脚波形)。
怪了?同样的电路一片起振,一片不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实物晶振不是经典的11.0592或者12M,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

原电路用的是6M晶体,两个电容是33P。用原芯片可以两到4,5脚的振荡电压2.1V,1.3V(理想状态应该是各1/2电源电压?),另两片芯片量不到振荡电压!看来应该先调好电路状态再说,,,,,,,,,,

网友C:
电路板有上拉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有上拉电阻吗

元件不全了。我没见过几种单片机,20脚芯片4,5脚接震荡晶体的单片机有几种呀?胡乱猜想的,,,,

网友:
编个程序试试

楼主:
芯片好坏不知道,如果人家加密了也不能编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Fxx DIP20也是4-5脚XTAL,12C54XX也是,

不知什么敏感词,编辑了俩帖子都丢了,可能与S_T_C_有关?
我还写了其他的几个芯片,也是未知。

网友:
手上有MPC82E52AE引脚跟2051一样

网友:
89C2051很多年没见过别人用了,现在都是在用其它家的替换型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元件不全了。我没见过几种单片机,20脚芯片4,5脚接震荡晶体的单片机有几种呀?胡乱猜想的,,,,

拍张完整的板子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张完整的板子照片看看。

垃圾堆的玩意儿不全了,看意思像2051?我想把它改成2051的读出电路板。
加7个电阻,断开几个脚的外接线15处,应该和读出电路相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垃圾堆的玩意儿不全了,看意思像2051?我想把它改成2051的读出电路板。
加7个电阻,断开几个脚的外接 ...

这不就是现成的系统板么?还改什么呢?最多也就是把芯片拆下来,焊个芯片座上去方便取芯片改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就是现成的系统板么?还改什么呢?最多也就是把芯片拆下来,焊个芯片座上去方便取芯片改程序

“就是现成的系统板”???、我知道他是执行什么程序的呀?难道说他插上2051就能运行???按您的说法不管什么程序都可以用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Fxx DIP20也是4-5脚XTAL,12C54XX也是,

20脚的芯片您这3个图只有下面的有可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现成的系统板”???、我知道他是执行什么程序的呀?难道说他插上2051就能运行???按您的说法不 ...

您写入什么程序就执行什么程序呀,您写入了程序当然是插上加电就能运行,但这里的程序需要真正的单片机程序,不是您写6116的那种程序。
只要是正确的2051程序都可以用它,但是,您需要适当的拆除或者添加外部的应用电路,比如您要流水灯,那就拆掉其他有碍流水灯工作的并加LED,要数码管就加数码管并拆掉其他有碍数码管电路正常工作的器件。
做单片机实验,一般都用方便插拔的排针焊在系统板上,这样直接用线插上连接电路,方便实验,就不需要动烙铁了
板没拍完整,看不出什么应用,有些什么东西,最好拍完整,并且两面都拍,或者您自己跑线路画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真正的单片机程序”----问题恐怕就在这!用那个手动编程最简电路写的芯片算不算真正的程序?把它拿 ...

不管原来芯片是什么型号,只要几个关键引脚和2051能对上就行。
我在前面帖子里给您发过一个程序,有朋友模拟过能正常运行,您没在意罢了,您只要把系统板弄好,画个电路图,说出您的需求,会有朋友给您程序的;当然您手动烧写也只能做简单的事

您就不要重复6116的操作了,一点意思都没有,您觉得有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担心就是:我这手动写入的几组字节算不算程序?(反正我这样写的在手动版上校验程序正常,可以使8 ...

您用在6116上的那种当然不算单片机程序。
系统板就是应用电路,是一个宽泛的叫法可包括最小系统板,您就认为是最小系统板就行了,系统板的复杂程度根据自己的需求来。

看样子您根本没看,前面发的再发一次,您按图上的二进制写入,保证能运行
下面是一段完整的程序,是前面坛友传的手动编程电路上带的一段使P1.0LED闪灯程序,但我没试过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费那个事干什么?8个拨码开关位置就代表了相应P1口的输出,拨上去就是1表示亮,拨下去就是0表示灭,实 ...

那您玩的什么单片机呢?还要再冲刺一次,您觉得费事了?一个芯片就能搞定的事您觉得复杂?
您说出了您几十年来最真的一句话,这就是关键所在;
这个世界只有变才是不变的真理

我给您二进制就是为了方便您手动写入,难道您以为我吃饱撑得慌没事干?
您会擦、写、读了,这有什么用呢?您实际让单片机自己运行过吗?
您说和单片机对话,您对了什么话呢?您现在就像是在和一个植物人在对话,除了能听到您自己的自言自语外,它没其他任何反应,那么您的这个对话意义在哪里?

在本坛,那么多的坛友无私的协助您,为您实现您几十年的想法,给您找电路,出建议,您认为他们为了什么?图个什么呢?
您听不进他人的建议,自己特立独行,世间之事,不是别人错了就是自己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费那个事干什么?8个拨码开关位置就代表了相应P1口的输出,拨上去就是1表示亮,拨下去就是0表示灭, ...

写入1000 0001、0100 0010两组数据对单片机来说不是代表第1、8个和2、7亮,只是一些错误的数据,上面老师发图里面是能让单片机P1.0口LED灯闪亮的12组数据,按顺序写入,再把写好程序数据的单片机插到有晶振的最小系统板上运行就可以

烧写电路读出是起到核对写入数据是否正确的作用,不是作为单片机正常运行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正常运行的电路---------------这倒是个提醒,正常运行的电路必须要有晶振?按我的“写入”方法 ...

这个单片机里面正常运行需要的时钟信号可以是晶振也可以外接输入
现在是可以写入和读出校验,操作方法基本上没问题,是写入的数据对于单片机来说不是能够单独正常运行的程序,而是一堆无用数据,现在只是把单片机当成存储器来使用,而当成存储器来使用的玩法可能会不一样,想改变显示花样需要的难度就很高,需要增加的原件线路更多,LED灯显示要增加芯片,步进时钟脉冲可以按需要随时自动改变速度

对于这个写入的叫法不知道怎样比较合适,个人理解也可以当成是给单片机的存储器写入了错误的程序

网友B:
如果只是想找到换了环境输出的数据就不一样的原因,可以寻找两个电路的不同点,烧写验证时不要自动进位步进,要手动一个个的数,在单纯读出电路上也是一样手动一个个的读出
还有两个电路的操作步骤是否一样,例如烧写电路置读出校验状态然后什么开关都不动,断电重启进入自动读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错误的程序”,费解?错误的程序不是程序吗?或者有可能输入和输出不一样?我这个或许就是?一个 ...

就目前情况不用再纠结写入的是程序还是数据,就是一个名称而已,看成单片机也好是存储器也行,错误的程序说法也是自定,放这边是正确的,放那边是错误的都可以,只要那些0和1合适用就好
关于两个电路显现出来的现象有别,需要拍两套电路实际硬件正反面照片上来,具体写入了多少组数据(最好是手动一个个脉冲来),复位电路是否一致
数据手册要求在进行烧写复位时除了两个脚位置低电平,其余脚位悬空,现在实际硬件使用方法与烧写复位要求不一样,1个变2个会不会是写入时地址重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地址进位恐怕不行?脉冲信号不干净?放到只读板上驱动信号没有变化呀?还是原开的,频率也没变

如果脉冲信号不干净,读出校验时应该会对不上,还可以看一下复位时P1口的电平状态是不是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目前情况不用再纠结写入的是程序还是数据,就是一个名称而已,看成单片机也好是存储器也行,错误的程序 ...

1个变2个会不会是写入时地址重复了--------------这有可能吗?放回原电路板就又正常了呀?只好重弄一块电路板,再试!

补充内容 (2024-1-13 09:30):
原因似乎找到了:和地址进位脉冲的宽度有关!串入RC调节脉宽后没再发现误触发。

网友B:
放回烧写电路是正常的,也许不是读出电路板的问题,试试把烧写电路各个脚位设置成与单纯读出电路一样然后断电重启,看看出来的效果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回烧写电路是正常的,也许不是读出电路板的问题,试试把烧写电路各个脚位设置成与单纯读出电路一样然后断 ...

反复实验多次都一样!找不出原因!怪了,两个电路板的差别就是读出版去掉了6脚擦除写入按键,3脚LED,7,8脚下拉电阻低电位9,11脚悬空(高电位),
发现一个问题:读出状态7,8,9,11脚相应电位是LLHH(L电位是直接接地,我加了下拉电阻7.5K)改正后输出顺序依旧。
LED亮的顺序:1-2-3-4-5-6-7-8;1-2-3-4-5-6-7-8;1-2-3-4-5-6-7-8;1-2-3-4-5-6-7-8;
读出板顺序:  1-2-3-4-5-6-7-8;1-2-3-4-56-7-8; 1-2-34-5-6-7-8; 12-3-4-5-6-7-8;
原因不明甚是奇怪!
好像是干扰?加强电源滤波无效。9,11脚直接接5V,无效。

补充内容 (2024-1-13 09:31):
原因似乎找到了:和地址进位脉冲的宽度有关!串入RC调节脉宽后没再发现误触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复实验多次都一样!找不出原因!怪了,两个电路板的差别就是读出版去掉了6脚擦除写入按键,3脚LED,7 ...

第一次正常,第二第三第四循环2灯一起亮的位置依次左移,与复位有关,亮双灯时的进位脉冲有可能是与复位脉冲在时间上有冲突了,看一下是不是在进位脉冲下降沿才触发进位,复位时的输出状态,需要分开确认两个未知因素

写入4个循环的数据最好不相同以免误判,看到写了4个循环的1-8,想知道是否写入了32个地址

网友E:
楼主既不懂计算机原理,更不懂单片机原理,还固执的的不肯花点时间学习一下,徒让一个2051单片机折腾自己三十年。
其实手动编程电路能成功给2051写入内容时,真理之门已经打开,跨过去就算是单片机入门了,可惜楼主又自己把门给关上了!
我建议楼主不论多困难,多不情愿,也拿出一周时间,认认真真的学习一下计算机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正常,第二第三第四循环2灯一起亮的位置依次左移,与复位有关,亮双灯时的进位脉冲有可能是与复 ...

可是为什么在“校验电路”上就正常呀?反复核对电路没发现问题!只好再弄一块“只读”电路板!再试!
可能是与复位脉冲在时间上有冲突了,----------值得考虑。应该和地址脉冲有关?可是发生的时间不在复位的时候呀?
在您的提醒下在地址脉冲回路串入RC脉冲整形后情况大有改善!!目前电容是10u电阻是60K和电容并联。具体选值的依据还不清楚。初步判断是脉冲时间太长造成误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想找到换了环境输出的数据就不一样的原因,可以寻找两个电路的不同点,烧写验证时不要自动进位步进 ...

问题可能找到了:与地址脉冲的时间宽度有关?串入一个RC调节脉宽,似乎情况大有改善,没有再发现有误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既不懂计算机原理,更不懂单片机原理,还固执的的不肯花点时间学习一下,徒让一个2051单片机折腾自己三 ...

谢谢您!您是好意,但对我来说不适用了,带着问题学和系统学习是不一样的。后者没有针对性,前者目的更具体。
同一芯片的数据拿到读出板输出改变的问题已经解决,是5脚触发脉冲宽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写入什么程序就执行什么程序呀,您写入了程序当然是插上加电就能运行,但这里的程序需要真正的单片机 ...

但这里的程序需要真正的单片机程序,不是您写6116的那种程序。------------您能不能详细解释这句话,我向2051“写程序”的方法确实和6116相同。或者说我只是用了2051的存储器而已,距离单片机进门还远着尼?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这里的程序需要真正的单片机程序,不是您写6116的那种程序。------------您能不能详细解释这句话,我向 ...

这样看的懂吗?
其实只要下载一份指令与机器码说明对照表,对着查就能看懂这些二进制的作用;也可以对着表直接用二进制来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看的懂吗?
其实只要下载一份指令与机器码说明对照表,对着查就能看懂这些二进制的作用;

不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懂。。。。。。。。。。。。。。

您有没注意图片中间的二进制部分?大部分都是写了1和0的,代表这部分是固定的,固定的这部分就代表单片机相应的控制操作,就是指令的主体,后面变化的才需要编程序的人来定义;
也就是固定的部分在编程时照抄就行,后面的参数才需要人来定义;
比如第一个字节的8位是0111 1101对着表查就是0111 1RRR,这条指令是两个字节的(两个8位的指令,由指令和数据组成的一条完整的指令),这8位的前5位照抄就行,而后面的3位,需要人给它定义,在指令表上这3位RRR是代表选择哪个寄存器,从0~7共8组寄存器二进制就是0~111,在程序中设置了101也就是第5组寄存器,01111101,11111111这条指令的功能就是把后面的8位数据11111111放到单片机内的第5个寄存器中;你可以这样认为,除单字节指令只有8位指令外,多字节的指令在8位指令本身后面必须有指令操作的数据,只要有一点对不上,单片机就不能正常工作

如果您想在程序上做修改,也必须遵守这些指令的格式定义,比如我想把01111101,11111111这条指令做些修改,可以改成01111100,10101010;这时,指令的操作就是把10101010送到单片机内的第4组寄存器中。

您可能会疑惑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当然也是查指令表才知道的,东西做出来不就是为了方便人们使用的吗,所以都会有相应的说明,只要您有心,就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有没注意图片中间的二进制部分?大部分都是写了1和0的,代表这部分是固定的,固定的这部分就代表单片机 ...

您别费心了,我像听天书一样!就最后一句话有体会:具体就是各有关脚的电平设置,差一点也不行!归根结底就是电路图怎么接,有关脚设置0接1,接下来就是操作顺序。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单片机的晶振频率一般是几个M,我这电路没有晶振但须外接地址脉冲并且从晶振的输出脚接入,本身晶振和外接地址脉冲有无相似之处?只是频率低了作用是差不多的?频率相差如此悬殊是不是就涉及到单片机的运算功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别费心了,我像听天书一样!就最后一句话有体会:具体就是各有关脚的电平设置,差一点也不行!归根结底 ...

您有用过38译码器吗?只需要三个输入端就可以控制选择8个输出,比如74HC138

外接时钟在单片机的应用中也是不少的,但都是在晶体达不到精度要求或者是多单片机有时钟同步之类的要求上才用外接时钟;
单片机的晶体电路不光是为了提供地址用的,主要是给内部的逻辑电路提供统一的逻辑时序,使芯片内部的各种操作不产生混乱,而且单片机内的存储器地址不是一直变化的,有时候需要暂停等待,有时候需要直接变为另外的地址,这个过程并不是一直保持累计增加,有可能有时会直接跳转到开始地址,这些在单片机上都是很灵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有用过38译码器吗?只需要三个输入端就可以控制选择8个输出,比如74HC138

LS138译码器好像用用过“3-8线译码器”3个二进位数输出8个状态,还有4-16译码器,,,,,记得弄过60进制,60秒进位一分

网友D:
引用 楼主:
LS138译码器好像用用过“3-8线译码器”3个二进位数输出8个状态,还有4-16译码器,,,,,记得弄过60进 ...

寄存器可以理解为只能存一个8位数据的存储芯片,8个寄存器就是8个芯片,用38译码器来选择8个芯片中的一个并保存数据,直接用程序中的3位二进制来选择。
其实您现在就站在门外,离入门就差一步,编程器也已经弄好,系统板也有现成的,就差写个真正的单片机程序放到系统板上运行了,没有一次比这更接近入门的了,试试又何妨呢?
运行之后再自己改改程序,看会有什么效果,都是这样折腾过来的,只是您是直接手动二进制罢了。
就几个字节的二进制的事,手输也就几分钟的事,您一直抗拒,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怕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寄存器可以理解为只能存一个8位数据的存储芯片,8个寄存器就是8个芯片,用38译码器来选择8个芯片中的一个 ...

编程器也已经弄好,系统板也有现成的,就差写个真正的单片机程序放到系统板上运行了,没有一次比这更接近入门的了,试试又何妨呢?-----------------------您说的我还是不明白!我那叫编程器吗?按您说的要不要电脑?我那电路没有晶振呀?
您就说具体我怎么做好不好?达到什么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入1000 0001、0100 0010两组数据对单片机来说不是代表第1、8个和2、7亮,只是一些错误的数据,上面老 ...

让单片机P1.0口LED灯闪亮的12组数据,按顺序写入------------------------我要知道怎么写入还用诸位费这么话吗?我现在就只有个手动编程电路板!只能用拨码开关给P1口加0或1电平,按键变动地址一次加一,用按键给6脚加高脉冲,----你们说的我确实听不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编程器也已经弄好,系统板也有现成的,就差写个真正的单片机程序放到系统板上运行了,没有一次比这更接近 ...

就是用手动编程器,按照我前面发的图片上的二进制逐个写进2051并验证一遍写入有没出错,没有错误就取下2051装到系统板上看运行结果。
都说了编程器了,您还纠结有没晶振,又不是电脑写入要什么晶振,您只要按前面图中我给您的二进制,一组一组的写入单片机就行

补充,图片中的二进制最左边是最高位,对应P1-7口,最右边是最低位对应P1-0口;拨码开关对应0就是低电平,1高电平;
比如第一个数据01111101,就是P1-7的开关拨到0,P1-6拨1,......P1-0拨1,再写入,就和您平常写6116一样,只是数据需要按照图片上的设置,在第一个8位写好后增加地址,再写入第二个8位数据11111111,直至最后的00000000写入就完成了一次完整的编程,然后就验证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用手动编程器,按照我前面发的图片上的二进制逐个写进2051并验证一遍写入有没出错,没有错误就取下20 ...

按照我前面发的图片上的二进制逐个写进2051并验证一遍写入有没出错,没有错误就取下2051装到系统板上看运行结果。---------这个我已经完成了呀?各种流水灯不成问题了呀!在手动编程电路板上校验没问题的程序,放到“系统板”上也运行正常呀!
图片这就是我认为的“系统板”呀?就是简化了的只能读出结果的电路板(去掉了读-写-擦4位拨码开关7,8脚对地短路,9,11接悬空,6脚悬空)5脚地址加由外加脉冲提供,一脚加一个511电阻接+5V,给一个复位0电平负脉冲,以减少2000个地址的空运行,实现数据连续循环输出。从时序图可以看出8个LED哪个亮,什么时候亮?亮多长时间?
当然,复杂的程序写不了,是不是和没有晶振电路有关?频率差100万倍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用手动编程器,按照我前面发的图片上的二进制逐个写进2051并验证一遍写入有没出错,没有错误就取下 ...

对呀,我就是这么做的呀!拨码开关1-8不就是和P1到0,P1-7对应吗?(断开OFF等于P1口高电位H,接通ON等于P1口低电位L)写入过程几乎和6116一模一样!我理解就是向2051存储器里存数据,至于运算,不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照我前面发的图片上的二进制逐个写进2051并验证一遍写入有没出错,没有错误就取下2051装到系统板上看 ...

您这不是单片机在运行,单片机的自动运行,只要晶振电路和复位电路,外加P1-0口的LED,写好程序的单片机,装在系统板上只要上电就会自动运行,不需要您的额外干涉,您只需要照着做一次,您就知道了。您只需按部就班的弄个最小系统板,并在P1-0口接个LED,把写好程序的2051装在系统板上,确认连接正确后上电,您就知道什么是自动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这不是单片机在运行,单片机的自动运行,只要晶振电路和复位电路,外加P1-0口的LED,写好程序的单片机 ...

恐怕不是你说的这样?晶振电路频率好几兆,我这个地址脉冲频率0.几赫兹。我在手动版上写入的数据能在有晶振的电路板(系统板)上运行?怪了?理解不了!值得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呀,我就是这么做的呀!拨码开关1-8不就是和P1到0,P1-7对应吗?(断开OFF等于P1口高电位H,接通ON等 ...

最关键的就是那些写入的二进制的数据,您按自己写入的程序单片机自动运行时是不能准确识别的,只能依照单片机程序规则写的二进制单片机才能识别运行,只有单片机自动运行的二进制数据才能称之为单片机程序;您总是以为您按您自己在6116上的数据写入的是程序,但在单片机看就是一堆垃圾数据,因为您从来就没给单片机装在最小系统板上自动运行过
您怀疑我讲的话,但是前面很多朋友都是要您这样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