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声道唱头和立体声唱头问题

楼主(2024-01-11):
谢谢,各位前辈老师的回复,学到很多电唱机知识。请问老师现在某宝卖的16元压电晶体黑胶唱头是否是立体声的(图1所示),206的压电唱头似乎是单声道的,206唱机
能用图1中的立体声唱头吗?

我在网上找到介绍动圈唱头的资料,其结论是否适合压电晶体唱头?
如图所示,单声道刻纹只有水平方向振动,刻纹深度是一致的;而立体声刻纹的右声道信号刻在刻槽的右壁,左声道信号则刻在刻槽左壁。所以,当唱针沿刻纹运动时,所拾取的是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复合振动。正是由于刻纹结构有所区别,因此单声道唱头和立体声唱头在内部结构上也有相应的区别。
为了获得最佳拾音效果,在设计唱头时,线蕾(线圈)的排列方向最好与刻纹的振动方向垂直,这样当线圈切割磁力线时发电效率才最高。
从上图可以看出,立体声左右声道的拾音线圈被布置成夹角90°的X型,每个声道的线圈组刚好与刻槽左右壁的振动方向垂直;而单声道唱头只需布置一组对应水平方向振动的线圈即可。
由上述唱头结构可分析出以下结论:
1.假如用立体声唱头去播放单声道唱片,唱头对刻纹信号的拾取效率大约只有单声道唱头的70%(sin45°),相当于信号的振幅被压缩了30%。从听感角度看,即动态被压缩,如果加大播放音量,底噪也会随之增大。
2.单声道刻纹只有水平方向的振动信号。当刻纹里面有灰尘时,假如用立体声唱头播放,灰尘引起的垂直方向振动会被立体声唱头拾取到,导致产生“啪啪”的炒豆声。而单声道唱头的线圈排布方式,使单声道唱头对灰尘引起的垂直振动基本无感,所以声音会更干净,信噪比相对更高。
3.用立体声唱头播放单声道唱片时,由于左右声道分成两组独立的线圈,拾取的信号无法做到精确一致,因此声场结象不如单声道唱头清晰。
总之,用单声道唱头播放单声道黑胶唱片,相对于立体声唱头,声音动态更大,声场饱满,结象更清晰稳定,底噪更低。
javascriptjavascript:;:;

网友A:
结构不同,如何能用?单声道只有两个出线端,立体声至少三个出端,剩一个就没地方连接了,这种压电唱头只是听个响,音质谈不上,唱头自己都能发出声音,你仔细听,蚊子叫一般。
记得有压电立体声唱机,凑合用的产品。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不同,如何能用?单声道只有两个出线端,立体声至少三个出端,剩一个就没地方连接了,这种压电唱头只是 ...

谢谢老师回复,此致敬礼,如您所说压电唱头音质不好,那mc动圈或动铁的单声道唱头能放老黑胶唱片吗?例如先锋pz221唱机本身就是立体唱机更换单声道mc唱头放老黑胶唱片。。
例如下面文章所说。。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3 ... 88_1083387988.shtml

网友:
不需要换唱头,直接用,当然不适应78转的。换单声道的唱头貌似也没有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