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收音机电路构成上判断收音机的等级

楼主(2024-01-11):
   从收音机电路构成上判断收音机的等级
     1、具有三只单中周两级中放的6晶体管或7晶体管的收音机,是满足三级收音机的电路设计,选择性大于20分贝。每只中周的选择性可以做到7—8分贝。收音机的性能指标是综合性的,单一的灵敏度再高也是三级收音机。
     2、两级双中周加一只单中周的两级中放,不带调谐高放的电路,是满足二级收音机而设计,选择性可以轻松做到大于26分贝,也能做到一级收音机36分贝的水平,但抗像频干扰实现一级收音机的水平困难。
     3、两级双中周加一只单中周的两级中放,带调谐高放的电路,是满足1级收音机而设计,选择性可以做到大于36分贝,像频选择性大于32分贝。
    4、两级双中周加一只单中周的两级中放,带调谐高放的电路,有通频带款窄带切换,是满足特级收音机而设计,因中放宽带选择性做到大于46分贝困难,改成窄带能够达到46分贝。对中周的空载Q值要求很高。像频选择性大于36分贝,对调谐回路的Q值和同步跟踪统调要求很高。

网友(2024-07-10):
高放根本就没有不调谐的,只有叫天级放大的带宽放大才是不调谐的,传说中的3P5不就是单调谐调高放+2级双调谐中放,不也做到一级机标准吗?,不能说一定要有三联可变电容的双调谐高放,才能做到一级机标准,选择性在高放或中放一样能实现,单调谐高放,如果不在天线上做文章,做到特级机标准就很难的,现在的钢筯结构的高楼大夏,在白天的小城市要想收到中波台大难了,要在室外、窗口或阳台上,晚上才能收到台,其实在70-80年代,小城市,白天也只能收本地区(转播)等强台,晚上才能收到好些台。业余条件下要做到一级机,基本不可能,首先,你的元件就没有保障,灵敏度有可能达标,信噪比、选择性或低放音频部分有一项不达标就不是一级机,如果好达标,60-80年代,当时有很多收音机厂为何做不出一级机?这不仅仅是成本的问题,选材和调试才是重要的,用相同的全国联合设计图纸,只有大厂家能做到一级机,小厂就做不出,问题就出在元件和调试上。

楼主(2024-01-11):
引用 网友A:
带双调谐中周的2级中放应该有2只单调谐中周(共4只)吧?现在的PL200,350,550,600;DE1101,1102,1103, ...

   没有调谐高放的收音机,中放的中周是4只或5只,都是二级收音机的设计,像频选择性跟中放的选择性无关,只能通过调谐回路选择性来解决。不排除个别同步跟踪统调非常到位的收音机像频选择性达到一级收音机指标,但使每台没有调谐高放的收音机都调到像频选择性都达到一级收音机指标,实际调试起来是很困难的。
     我是通过有无调谐高放和中周个数来判断的,至于坛友给出的这些收音机型号,他的电路图一个我都不知道,无法判断,对不起。

网友A:
带双调谐中周的2级中放应该有2只单调谐中周(共4只)吧?现在的PL200,350,550,600;DE1101,1102,1103,1104,1105,1106,1107;RD1220,RP2100应该归为几级?

网友B:
楼主好,凯歌4B15这种一级双调谐,两级单调谐的机器,共有4个中周。属于哪一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凯歌4B15这种一级双调谐,两级单调谐的机器,共有4个中周。属于哪一类?

按照楼主给出的分类,大概是2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凯歌4B15这种一级双调谐,两级单调谐的机器,共有4个中周。属于哪一类?

     过去的春雷3P2是一款很知名的收音机,官方数据指标:选择性≥26分贝,灵敏度由于1mV/m(实测小于0.2mV/m),灵敏度很高,但应然归类于二级收音机。所以给出的额定指标是二级收音机的指标。凯歌4B15也就是二级收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去的春雷3P2是一款很知名的收音机,官方数据指标:选择性≥26分贝,灵敏度由于1mV/m(实测小于0.2m ...

谢谢回答。字数字数。

网友C:
没调谐高放做上天也就二级,单级输入调谐回路无法达到一级收音机的镜像抑制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调谐高放做上天也就二级,单级输入调谐回路无法达到一级收音机的镜像抑制指标

    还是把神机3P5除外吧,3P5我是把它当成美的传说了,无法仿制成功,一次变频单调谐回路可以把短波像频抑制做到30分贝,经计算在短波18MHz处,必须把同步统调偏差做到小于25KHz,有载Q值大于800,才能达到抗像频干扰大于30分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把神机3P5除外吧,3P5我是把它当成美的传说了,无法仿制成功,一次变频单调谐回路可以把短波像 ...

有载Q值800,这在中波完全不可能,短波的话也基本不可能,所以3P5只能是神话了,谁也不知道它怎么做到的

网友D(2024-07-10):
引用 楼主:
没有调谐高放的收音机,中放的中周是4只或5只,都是二级收音机的设计,像频选择性跟中放的选择性无 ...

没有调谐高放的收音机照样可以轻松做成一级机,只要用场效应管做不调谐高放,书上说镜像选择性与晶体管二次变频相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调谐高放的收音机照样可以轻松做成一级机,只要用场效应管做不调谐高放,书上说镜像选择性与晶体管二 ...

      红灯745和红灯735高放管已经采用了场效应管,但应然采用带调谐高放。场效应管在26MHz时的输入阻抗在1KΩ左右。不采用调谐高放,能够做到抗像频干扰达到1级收音机指标,但不轻松,必须做到同步跟踪很精准。
      在26MHz的高频,采用单联是做不到像频衰减大于30分贝,你提供的这个资料我不认可。

网友:
当下在产的高档机如德生H501、PL990以及山劲909X2都是采用的高中频(55.845M)二变加DSP的结构(对AM而言)。也都是不带调谐的JFET高放,带宽有四五个可以选择。如H501长/中波可选带宽:2.3kHz、3.5kHz、5.0kHz和9.0kHz,短波可选带宽,2.3kHz、3.5kHz、5.0kHz和6.0kHz,单边带(SSB)模式可选带宽05kHz、1.2kHz、2.3kHz、3.0kHz和4.0kHz,。不知道可以算几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把神机3P5除外吧,3P5我是把它当成美的传说了,无法仿制成功,一次变频单调谐回路可以把短波像 ...

是你把一级机的镜像选择性指标搞混了,一级机中波的镜像选择性是32dB,18MHz以下是6dB,特级机才10dB。安6dB算还是Q值80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