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这样封装的3DG201

楼主(2024-01-11):
不知道和黑色塑封的区别在于什么

网友:
见过,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那个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时代,太多奇葩的产品了。

网友:
芝麻管!生产时间很短,还有芝麻二极管。

网友:
见过芝麻管,一般都不打字。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种外观,孤陋寡闻了。

网友:
第一次见,孤陋寡闻了。

楼主:
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网友:
90年代初用过一阵子类似封装的3DG201,黄豆粒大小一面平一面半圆,,和TO92塑封的没感觉有有什么区别。

网友:
应该是陶瓷封装,集成电路也有过类似的封装。

网友:
开眼界了。是不是第一层封装,第二层封装还没有实施?

网友:
估计是特制的,超小机器上用的。

网友:
就是陶瓷封装的,比现在望封管还要小,直经3~7mm,厚度只有3~5mm,厚膜电路中多用此封装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要用3DG管子,建议不要用这种封装的,可靠性低,不知什么时候有怪现象出现。

网友:
没用过,主要是没必要用这么小的,

网友:
在特定场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