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int layout 6 画好的电路怎么变成电路板?

楼主(2024-01-11):
sprint layout 6 画好的电路怎么变成电路板?

初学者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简单易用的 PCB 绘制工具,画好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变成电路板,我装了嘉立创也没找到能导入这个文件的地方。

请问各位老师是怎么打的板?

网友:
1.交给某宝能直接支持此软件的PCB制作的店;2.将画好的文件导出为GERBER格式。

网友A:
去学立创标准版EDA 那个初学者很容易上手的,打板也免费

网友:
导出光绘格式和钻孔数据。

楼主:
感谢大家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学立创标准版EDA 那个初学者很容易上手的,打板也免费

谢谢你!

我才发现标准版简单,我一直下的都是专业版所以太麻烦,很多原件还找不到。

我重新画一个试试

网友:
嘉立创标准版很好用,很容易上手,我也是朋友推荐的,上手后发现非常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我才发现标准版简单,我一直下的都是专业版所以太麻烦,很多原件还找不到。

不过标准版的元件封装要注意看,好多都是网友上传的自己画的不标准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标准版的元件封装要注意看,好多都是网友上传的自己画的不标准封装

感谢!

请教一下分立电容电阻都是什么封装啊?我生成的电路板发现好像是贴片的,而且里面的线乱七八糟的我估计是多层电路板。

是不是我把封装改对了然后再生成 PCB 就正确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嘉立创生成的文件就存在网上了,能不能存到本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请教一下分立电容电阻都是什么封装啊?我生成的电路板发现好像是贴片的,而且里面的线乱七八 ...

你现在的都是插件的,PCB默认是双面板,你需要单层板要自己在层管理那里选择

网友B:
楼主这些问题一两句也说不明白,立创程序主页就有教程,bilibili里面也有立创官方号和教程,从从到尾多看看跟着教程画两个板就什么都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的都是插件的,PCB默认是双面板,你需要单层板要自己在层管理那里选择

谢谢!我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些问题一两句也说不明白,立创程序主页就有教程,bilibili里面也有立创官方号和教程,从从到尾多看看 ...

感谢,我去找找视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