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3844输出波形变形和占空比的问题

楼主(2024-01-11):
修一个24伏转5V,+15V,-15V,+24V电源遇到问题了,这个电路是上一级电源转换以后过来的+24伏电源,然后经过一个开关变压器输出多组电源。

原来是不启动,换3844以后,还是无法正常工作,输出各个电压的电容上面没有短路或阻值变低的情况,于是就拆下开管,观察3844给开关管的振荡脚波形,发现这个波形的占空比基本上已经满了(或者是该关断的时候,仍然保持开通状态)。

第一张图片,就是这次故障的波形。

第二张图片,是正常板子上面的波形。

第三张图片,是3844各脚电压,与正常板子上面作了对比,基本上一致。

第四张图片,是这个3844工作的区域。由于这个电源较为复杂,多路电源,不过这部分算是上机以后的启动电路,和其他没太大关系。

现在主要想问一下,这个比较高的占空比波形主要和那些因素有关。

楼主:
或者是如下面电路图上面,栅极与地之间的10K,负责拉低电压。

网友A:
换一下11脚外接滤波电容C12试一下。

楼主:
已经修好了,是3844芯片的问题,又换了一片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下11脚外接滤波电容C12试一下。

11脚供电与主供电24伏是接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