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厨宝

楼主(2024-01-11):
家里有一下出水厨宝,想换个位置,但新地方必须要上出水,由于对此电器不熟悉,请教诸位大师,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A:
必须上出水,也就是没地方安装,是这个意思吗?厨宝只能原来那样安装!

网友:
出水管接长嘛

网友B:
1688搜小厨宝,有上出水的,看好放的位置大小尺寸,买的时候可以要求卖家额外赠送个防电墙以备不时之需,另外建议不用三通,把角阀换成一进二出角阀以降低漏水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88搜小厨宝,有上出水的,看好放的位置大小尺寸,买的时候可以要求卖家额外赠送个防电墙以备不时之需,另 ...

谢谢!知道了。

楼主:
不妥,出热水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上出水,也就是没地方安装,是这个意思吗?厨宝只能原来那样安装!

就是同一厨宝原来下出水,想改成上出水,

网友:
反过来装就行

网友:
上出水和下出水不能颠倒安装!下出水的应该在用水点上方安装,上出水应该在用水点下方安装,下出水的安装到用水点下方,只能出水管加长一点,也没多少,就是本来在水池上方的厨宝移到水池下,原样安装,不能颠倒,加长出水管。

网友:
把厨宝反过来安装,进出水要对换。

网友C:
下出水厨宝可以安装成上出水模式,方法是与原来的进出水相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出水厨宝可以安装成上出水模式,方法是与原来的进出水相反即可。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看你的图示很简单,只要将冷热对一下即可。由于我从未打开过,所以对其工作原理和功能不了解。我想在更改之前,还想要知道为什么对调出水口即可改变上下按装?烦您再次图示指教。再谢!

网友D:
储水式的下出水和上出水的小厨宝都不可以随便颠倒使用,主要问题是颠倒后温度控制及超温保护不能起到应有的控制作用和保护作用,会引起水温过高导致超温保护动作后则不能加热了。2.另外由于发热管设计安装位置,颠倒后水箱水位改变,可能导致发热管出现干烧现象。厨宝是分上下出水的,正常要保证从下面加热,温控和高温极限在上方,这样加热的水向上对流,到达设定的温度就停止加热。如果倒置,将变成在上方加热,热水不会向下流动,会出现顶部温度很高,而控制温度的装置在下面又检测不到,会出现过热情况,可能出现烫伤或者热水器烧坏。总之,如果储水式小厨宝可随便颠倒使用,厂家也就不再区分什么上下出水款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储水式的下出水和上出水的小厨宝都不可以随便颠倒使用,主要问题是颠倒后温度控制及超温保护不能起到应有的 ...

  我也有此感,所以想知道为什么可以颠倒使用。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