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收音机

楼主(2024-01-11):
不用外接天线的单管收音机,不用二极管检波,就是三极管检波,这种情况下,必须有再生,磁棒最好不低于20CM,那么附近有电台的话,勉强能收到微弱的声音。
晶体三极管检波的单管机和2p2单灯机比起来,通过我的实验,后者的接收能力更强。
这个环境下,来复倍压检波的636单管机在没有再生和外接天线的情况下,依然完美收到好几个台,所以只靠一个三极管检波,没有放大的情况下,还是加个室外天线比较好的,起码效果比矿石收音机好很多。

网友:
截图不全面呀

网友:
很少见到20cm以上的磁棒,20以下的常见

网友:
把1.5V提高到3V有否好些。

楼主:
昨天我用的电学实验箱实验,用的就是3v电池,实验了3ag1和9015还有3dg6三种三极管作为单管收音机,再生采用的调微调电容的方式,结果是,这种三极管检波的单管机基本不能不用外接天线就能收到台,如果附近有强台的除外。
但是去年我做的2p2单灯机就可以不用外接天线只凭10CM的磁棒就能收到几个台。

网友A:
个人的经验和您有点小出入

对于单管机来说,来复是很正常的,  再生则是可加可不加
我玩过的几款单管形式,都是短小磁棒的,不超过10cm,在我这个电磁环境不好的地方,也能收三四个强台,弱台在商品机上也是不可听的级别,因此收不到也不怪它。

老式锗管可能放大倍数低一点,通过提高电压和加再生,能达到不错的效果。
而采用现代硅管,更是能推动中阻(32欧两只串联)耳机,再生甚至是可加可不加(636有高扼圈,默认就会有一点点再生)

我甚至认为,在现代元件组装的636电路形式,再生只是为了适当调节高低端一致性而去调节的,本身的灵敏度已经够了(就单管机而言)。

反过来,我组装过一台2p2直流电子管的4管机,不管是按原始电路,还是更换20cm的磁棒,声音始终是上不去,也就勉强推动个小喇叭,灵敏度和晶体管机差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的经验和您有点小出入

对于单管机来说,来复是很正常的,  再生则是可加可不加

您恐怕误会了,看我发的收音机电路图,这些单管机都是没有来复的电路,很多猎奇的朋友想挑战极限,只用一只三极管既放大又检波的最简单收音机,我发这个帖子的意思是我把做实验的结果发出来,有些朋友就不必再浪费时间做这种无意义的电路了。
至于再生电路,实际再生不仅仅提高灵敏度,还能大大提高选择性,来复备压检波的单管机可以不用,也可以用。但是像2p2单灯机这种没有高放,没有低放,只有微弱放大能力的检波型电路要想摆脱天线就必须加再生。
所以这个帖子是讨论那种没有高放和低放,只凭三极管检波的电路。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恐怕误会了,看我发的收音机电路图,这些单管机都是没有来复的电路,很多猎奇的朋友想挑战极限,只用一 ...

懂啦,是我误解了

单晶体管没有来复和再生,我倒是真没碰到过,估计声音会很小吧

我后面也说过,2p2这种直流管子我装过一台超外差四管直流的,感觉灵敏度不高,而且声音也不大,所以对2p2的感觉也不会很强的样子。

网友:
俺比较好奇为啥没有再生式的调频收音机电路

网友B:
不是,说错了是来复式调频收音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错了是来复式调频收音机电路

来复调频收音机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有超再生调频收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复调频收音机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有超再生调频收音机

莫非来复式放大电路不适用于高频?

楼主:
适不适合高频电路我也不知道,但是肯定不适合调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