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机接锗管功放的问题

楼主(2024-01-11):
我自己装的锗管功放,音质差一点点,高音部分有点卡涩,什么原因呢?怎么改进,我考虑加个耳放可行吗?

网友:
电路没调好,或设计有问题,调好加适量负反馈,高频最少都可达10k以上,我前几年用3AX63做的机,高频端在25kHz-1db,超出人耳听觉。另哪个说锗管高频为3~6kH2,看淸楚符号的意义,是f贝它,表示这点比低频端低0.707倍,也就是-6db,与硅管的fT根本就不是一会事,fT指增益降低到1时的频率。fT>f贝它。

网友:
功放鍺管高频只有3—6KHZ,基本没办法改进。如果是1—2W的可以用3AA高频管。

网友:
想怀旧,前级用3DG6,推动用3DG12末级用3DD15

楼主:
我试一下用您说的管子,但是还有一个失真的问题,是何原因?

楼主:
我开始没说清楚,我觉得高频很好了,只是有点轻微的断续似的,应该就是失真,另外用莺歌喇叭好些,飞乐失真严重,两者都是4欧2瓦,网上查手机音频输出本来质量就不好,所以考虑是否需要耳放?请专家指教

楼主:
这是锗管功放图,电路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锗管功放图,电路比较简单

重拍,力求清晰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锗管功放图,电路比较简单

再拍一次,不知道为啥总不清楚

楼主:
第一个管子3AX9.第二个3AX54A.推动级两个3AD50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拍一次,不知道为啥总不清楚

这个和你这个电路差不的

楼主:
真差不多,谢谢!

网友:
楼主这个图实在模糊,隐约是24V工作电压?

网友:
网上查手机音频输出本来质量就不好------应该不是!我用手机当音源听 MP3,后级用 SONY 功放推10寸书架箱,音质很好!当然不同的手机可能差别很大!

网友:
2000年之前买了一台飞跃12D1拆喇叭功放接CD,听完那个后悔搭了一台电视还不好听。
坛子里对锗管机声音评价远高于集成电路机,可我玩过的普及性国产锗管收音机听感失真普遍远高于集成电路机,这事我一直不敢说。
那次我精心维护完好一台红灯754,我在听小孩突然冒出一句问我没修好吧声音怪怪的,拿台4寸喇叭的三洋收音机给他听他说没问题。
个人观点,优质音源加现代音箱加老普及型收音机功放就别试了,频响失真都远不是随便一篇几毛钱功放芯片可及的,重新设计或者调整过的另当别论。
以前的收音机专用喇叭高频很窄,换用现代音箱或者喇叭会把普及收音机功放的高次谐波失真完全展现出来,比在收音机上难听的多。

楼主:
对!24V电压,我用的开关电源

网友:
楼上的,你那还是没调好,按你说的那样,那么过去的如春雷3T9,海燕等台式收音机同样是6吋半喇叭,功放用锗管3AD6,那声音并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堪,相反人耳听起来失真小,浑厚。说起来还是哪有问题而不知。

网友A:
一个月前,买了一台SONY ST-JX3S收音头,内部有一定空间可用,也准备安锗管功放,5W+5w的。如果效果好,再向大家详细介绍。不好就算了。

电路图如下,有改动。

网友:
网上应该有成品锗管板子,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月前,买了一台SONY ST-JX3S收音头,内部有一定空间可用,也准备安锗管功放,5W+5w的。如果效果好,再 ...

这款OTL电路放心做吧。早些年试过电路大同小异。就是AD161和AD162对管有点小贵

楼主:
我是把海燕T241的对管拆了换上的,不过是黑点,原套件用的是绿点,主要是为了配对好

楼主:
喇叭用的是环球8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