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采用 6 层 PCB 设计的温湿度气压计

楼主(2024-01-11):
先说明一下,为啥要用 6 层板子?因为免费沉金;为啥要沉金?因为看起来高大上;为啥要免费呢,因为穷!!!

可惜,古人说了,月有阴晴圆缺猝不及防,歪果仁说 shit happens,俺的板子被某创给做坏了,直插 Type-C 插座的槽孔没挖

本着不浪费自己一分钱的原则,俺决定废物利用,把贴片的 Type-C 插座驴唇不对马嘴地给将就着焊上去了,顺便把 LDO 电路也焊上了,上电工作正常。

只能说虽然出师不利,但也还没到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程度,抢救回来了

接下来再焊 MCU 部分,毕竟老眼昏花外加一双颤抖的手和一颗悸动的心,只能慢慢磨,有进展再更新 ......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你真是的,不差钱对吧,你早说啊!

既然不差钱,俺的意思就是两者都用,正经派负责 GUI、日志、通 ...

差钱啊,买电阻都没有钱的

不过如果只做一台样机的话其实都无所谓,哪怕扯台苏菲做控制器都可以 而且开发更爽:纯 Windows 开发了 树莓派还得考虑要不要转投 Linux+Python,说实话没有这个动力啊。

但如果考虑到要让广大坛友也 DIY 一下就得稍微控制下成本是吧

网友A:
只能国外下单的,国内不用他家EDA的话,所有的都是收费的,至于怎么规避这个问题,和gerber的头文件有关,╰( ̄▽ ̄)╭,剩下的就不能多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我对这个 keep out 一直很迷

keepout来自远古的PROTEL 99SE , 应该说是禁止布线层,但是被国内早期PCB教科书当成“板框层”来用,用的人多了PCB厂家只能将错就错了。

你要理解那个年代的PCB工具,不能槽孔,不能画开槽线,不能xxx,所以就出现了各种厂家与用户默认的“骚操作”。

网友C:
通孔给做成表贴,悲剧,迟早是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孔给做成表贴,悲剧,迟早是悲剧。

只能小心翼翼地,不敢大力插拔

网友D:
很漂亮啊!没挖槽的原因找到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很漂亮啊!没挖槽的原因找到没?

这些插座壳脚简单做成通孔焊盘接地就是了,就通孔焊盘,不接地看着考究但是后患太多各种不方便。

网友E:
封装库可能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漂亮啊!没挖槽的原因找到没?

生成的文件里有挖槽孔的,上传到某创查看也是有的,做出来就没了。

俺已经在他们网站上申述了,它们的客服说转给工程师检查一下,还没回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封装库可能搞错了

俺以前做过,记得是有的,不知道这次什么鬼 ......

楼主:
把单片机吹上去了,连编程器测试识别到了,应该是成功了吧,接下来就是写一些简单的代码测试一下单片机是否在正常工作。

单片机型号是 STM32L011G4U6,主要是看中它小巧,只有 4mm x 4mm

网友:
JLC就是好啊,便宜质量还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把单片机吹上去了,连编程器测试识别到了,应该是成功了吧,接下来就是写一些简单的代码测试一下单片机是否 ...

引脚测试点为什么要盖油?画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脚测试点为什么要盖油?画错了吧

哪个测试点?俺的这块板子上没有画测试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些插座壳脚简单做成通孔焊盘接地就是了,就通孔焊盘,不接地看着考究但是后患太多各种不方便。

外壳接地在原理图中容易被忽略,原理图没有的话DRC也查不出来。而且挖槽,大多数EDA都是“所见非所得”的,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哪个测试点?俺的这块板子上没有画测试点。

难道是埋盲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接地在原理图中容易被忽略,原理图没有的话DRC也查不出来。而且挖槽,大多数EDA都是“所见非所得” ...

俺这个外壳是直接接地的,重点是在某创自己的网站上预览也是有槽的,做出来就没了。

如果说俺在 AD 中看到有槽但是做出来没有,俺觉得还算有情可原,可他自己的网站都做不到所见即所得,就容易误导用户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是埋盲孔?

不是盲孔,盲孔是指不贯穿最上层到最下层的过孔。

俺这个比盖油高级点,好像叫“塞油”,也是免费体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单片机吹上去了,连编程器测试识别到了,应该是成功了吧,接下来就是写一些简单的代码测试一下单片机是否 ...

蛙还真是金灿灿,我正好有几个糟糕液晶屏温湿度计,要不要做几个免费镀金板把它们的屏利用起来

现在问题来了,我用的是很小众的 EAD,只能导出 gbr 给某创,辣怎么做镀金板 大湿你也用的某创 EAD?

还有,6 层板我不会画咋办,能不能画个双面的楞下六层,还是必须有六层铜箔,哪怕随便画个阿丘

网友B:
还有噢,某创据说支持更加“个性化”的 PCB,大湿有木有尝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盲孔,盲孔是指不贯穿最上层到最下层的过孔。

俺这个比盖油高级点,好像叫“塞油”,也是免费体 ...

不盖油要好点,方便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蛙还真是金灿灿,我正好有几个糟糕液晶屏温湿度计,要不要做几个免费镀金板把它们的屏利用起来

现 ...

俺不用他们的 EDA,习惯用 AD 了。

俺也不知道六层板要符合哪些具体条件,以前俺记得要板子上有 BGA 器件才可以,这次好像没发现这方面的要求。

俺尽量把全部六层都利用上了,就是怕他们说简单的板子下单六层不给做 ......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俺这个外壳是直接接地的,重点是在某创自己的网站上预览也是有槽的,做出来就没了。

如果说俺在 AD 中 ...

我也觉得,他们自己的EDA不应该再出这种问题了,生产线和EDA不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噢,某创据说支持更加“个性化”的 PCB,大湿有木有尝试

这个没试过,不过昨天他们发消息说我符合试用柔性板的条件了,可以免费做一款,俺准备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他们自己的EDA不应该再出这种问题了,生产线和EDA不同步。

俺没用他们的 EDA,只是 gerber 上传到它们的网站之后,是可以预览效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俺没用他们的 EDA,只是 gerber 上传到它们的网站之后,是可以预览效果的。

哦哦,那镀金板用“其它” EAD 咋设置,还是不做任何设置,选择镀金,原来的喷锡自动变成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没试过,不过昨天他们发消息说我符合试用柔性板的条件了,可以免费做一款,俺准备试试看。

嘿嘿,我一直想我的(竖)副屏的壁纸放 PCB 上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那镀金板用“其它” EAD 咋设置,还是不做任何设置,选择镀金,原来的喷锡自动变成金

镀金跟画板子没关系的,下单的时候选化学沉金(ENIG)就可以了,目前六层板默认免费沉金,不能选别的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那镀金板用“其它” EAD 咋设置,还是不做任何设置,选择镀金,原来的喷锡自动变成金

下单时选择镀金就行,EDA不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我一直想我的(竖)副屏的壁纸放 PCB 上啥样

没准儿会有人去你家查水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准儿会有人去你家查水表

不至于吧,我辣么拥护大大领导,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家里还是三代党员的说 不至于因为一个蛇图就查水表吧

所以这个个性化 PCB 我是做呢还是不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至于吧,我辣么拥护大大领导,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家里还是三代党员的说  不至于因为一个蛇图就查水 ...

做是当然可以做,不过图案最好抽象一点儿,颜色骚一些倒没关系

网友F:
撸主你不是有雕刻机吗,直接上PCB铣刀自己出溜出四个槽

网友G:
6层板免费么?好像要bga的器件才给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撸主你不是有雕刻机吗,直接上PCB铣刀自己出溜出四个槽

雕刻机在一堆杂物下面吃灰呢,懒得搬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6层板免费么?好像要bga的器件才给免费

在国外下单, 6 层板不免费,5 块 50mm x 50mm 的价格为 2 美元,跟 2/4 层普通板子一样的价格,但是它有免费沉金!

网友:
6层板2美元很实惠啊。我做两层板每次都要20RMB。

网友:
楼主分享下PCB嘛,让有兴趣的坛友也可以做做玩嘛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引脚测试点为什么要盖油?画错了吧

那不是测试点,是过孔塞油+表面电镀工艺,所以表面根本看不到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那镀金板用“其它” EAD 咋设置,还是不做任何设置,选择镀金,原来的喷锡自动变成金

跟EDA没关系,Gerber也是通用额,如果是2层4层,你可以在提交订单的工艺选项选择“沉金”还是“喷锡”,如果是6层,貌似默认是沉金的,要不要选我就不知道了,我只作过4层

网友H:
用手电磨夹0.8的铣刀自己开个槽呗
焊接功夫不错,焊的很漂亮,看焊点还是无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那不是测试点,是过孔塞油工艺,过孔用绿油塞上后就是这个样子

不是说用 gbr 的话此选项无效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用 gbr 的话此选项无效么

过孔开窗与否是根据Gerber来的,因为Gerber的阻焊层决定了是否开窗,塞油是指用绿油把过孔内部填满,可以防止过孔内部氧化,这个Gerber无法体现

不过他这个好像不止是塞油,而是塞油+表面电镀,因为表面是平的看不到孔,只塞油的话表面并不平,而且看的到孔

网友H:
不对啊,你怎么做的6层,我这里只有6层的满400元减400元的券,但这个好像必须要有BGA才给做,你2美元怎么做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那不是测试点,是过孔塞油+表面电镀工艺,所以表面根本看不到孔

他那个就是埋盲孔,然后盖油!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他那个就是埋盲孔,然后盖油!

不是,我去看了他们的工艺,6层固定过孔塞油加表面电镀,盲孔指的不是这种,盲孔的意思是,孔不会穿透所有层,而是埋在里面,这就是表面根本不会有金属盘,所以也叫埋孔,比如6层板,只在2到5层之间钻孔,这叫盲孔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不是,我去看了他们的工艺,6层固定过孔塞油加表面电镀,盲孔指的不是这种,盲孔的意思是,孔不会穿透所 ...

那他这种就应该是,盘中孔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不是测试点,是过孔塞油+表面电镀工艺,所以表面根本看不到孔

是的,这是某创最近大力推介的新卖点,目前免费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手电磨夹0.8的铣刀自己开个槽呗
焊接功夫不错,焊的很漂亮,看焊点还是无铅的

哈哈,这个看走眼了,就是 6337 的普通焊锡,只不过俺用的那个焊油用水洗过的话就会灰蒙蒙的,估计是乳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他这种就应该是,盘中孔

也不是盘中孔,就是普通过孔塞油再电镀,其实侧光看还有一点点痕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对啊,你怎么做的6层,我这里只有6层的满400元减400元的券,但这个好像必须要有BGA才给做,你2美元怎么做 ...

国内外政策不一样吧,俺这边就没有每个月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国外下单的,国内不用他家EDA的话,所有的都是收费的,至于怎么规避这个问题,和gerber的头文件有关, ...

俺看到的某创是这样的,小尺寸的 6-8 层板子免费沉金、免费过孔塞油。柔性版子给一张免费体验券。

楼主:
汇报一下进展,接了个 CH340 的串口,工作正常。然后把显示屏部分的电路焊好了,但是屏幕上毫无反应,卡住了 ......

(有个电感的封装选错了,勉强悍了上去,巨难看,请自觉无视之 )

网友I:
没搞懂这东西画6层板的原因。就因为6层板在促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搞懂这东西画6层板的原因。就因为6层板在促销?

对啊,俺想要沉金,但是 2-4 层板沉金比 6 层的贵,你说俺选哪个?

楼主:
才想起来在某创申述的事情,发现已经回复了:

造成不便很抱歉,这是我们工程失误导致的箭头所指四个孔漏做了, 文件是存在这四个孔的。
请问此次能否特采使用, 如果能使用我们将等额优惠券补偿这个订单给到您,您可以在下一个订单使用优惠券, 没有时间限制的, 您看可以吗?

复盼, 祝商祺!

网友J:
引用 楼主:
俺这个外壳是直接接地的,重点是在某创自己的网站上预览也是有槽的,做出来就没了。

如果说俺在 AD 中 ...

猜测可能性,槽孔在机械层,板框在keepout层,他们默认如果keepout层有板框或开槽,所有开槽的东西都以keepout层为准,如果keepout层无东西,才以机械层1为准,我也是做错了几次才弄明白。也就是优先级keepout>机械层1,且全部忽略GM层。

楼主:
引用 网友J:
猜测可能性,槽孔在机械层,板框在keepout层,他们默认如果keepout层有板框或开槽,所有开槽的东西都以ke ...

轮廓确实用的 keep out 层,但是没有任何机械层,因为某创明确表示不支持这样做,俺肯定不会明知故犯。

其实就是钻孔文件,AD 导出的时候会把槽孔和圆孔分开单独放在另一个文件里,他们的工程师给漏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J:
猜测可能性,槽孔在机械层,板框在keepout层,他们默认如果keepout层有板框或开槽,所有开槽的东西都以ke ...

我就想问问,Keepout 啥意思 我从未用过 Keepout 层和机械层,但开槽从未出过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轮廓确实用的 keep out 层,但是没有任何机械层,因为某创明确表示不支持这样做,俺肯定不会明知故犯。
...

so,我对这个 keep out 一直很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问问,Keepout 啥意思  我从未用过 Keepout 层和机械层,但开槽从未出过问题...

Keep out 就是不要进来的意思 keep out layer 一般翻译成禁止布线层,自动布线的时候会避开这个区域。

但是,不知道从哪里流传下来的传统,至少在国内,很多工程师都会用 keep out layer 来画板子的轮廓和开槽。

俺有时也这么用,这是个坏习惯,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