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判断充电器是好的???

楼主(2024-01-11):
淘到个工具充电器想拿来给电池充电,现在充电器通电绿光指示灯亮,量输出红黑线没有电压,请问是不是要在红线和白线之间搭一个电阻才有电压输出??搭多大的电阻???谢谢!!!

网友A:
这个啥片片?6脚的,可能是个光耦吧,炸了肯定没输出。

网友B:
第二张图里的一个6脚的集成电路看着像炸了,如果真的是,这个充电器肯定坏了!

网友C:
既然是锂电池工具的充电器,估计白线是一根检测线,当没有检测到电池电压或者检测的电池电压极性不对(就是防反了),充电器就不会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啥片片?6脚的,可能是个光耦吧,炸了肯定没输出。

没有炸,表面只是一些固定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里的一个6脚的集成电路看着像炸了,如果真的是,这个充电器肯定坏了!

没有炸,表面是一些固定的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锂电池工具的充电器,估计白线是一根检测线,当没有检测到电池电压或者检测的电池电压极性不对(就是 ...

是不是在正极和检测线之间搭一个电阻就有输出?

网友B:
在正极和检测线之间搭一个 1K 的电阻 试试有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正极和检测线之间搭一个 1K 的电阻 试试有没有输出

谢谢!!明天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