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卡出现写保护,有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2024-01-11):
TF卡出现写保护,用芯片精灵软件查不到主控。倒是看到有人说TF卡本身就没有主控,也就无法通过量产方式修复,只能扔掉。

网友:
除了原厂可以量产确实没别的招, 保内换卡保外就只能......

网友:
放到转换成SD卡的插座内,插到电脑USB插口上,使用恢复软件试试,或许能把里面内容恢复出来。

网友:
我有两张8Gtf卡也是写保护,内容可以读,但是写不进去,格式化也格不了

网友:
这个情况,我试过网传的各种软件,最后还是搞不定。

网友:
到寿了,有东西备份出来,然后扔了就行。

网友A:
这是寿命保护机制,否则写入次数用尽的时候你再往里写东西,数据就会出现错误,TF卡里面是带主控的,还有写平衡机制,主控会检测总写入量,达到寿命门限就保护起来不让你写,这样起码你里面的数据不会丢。

网友:
U盘可以量产,内存卡好像无解

网友:
就是坏了,是报废了。
我有一张也这样子,能读不能够写,也不能格式化。里面的东西永远在。

网友B:
我有一张也这样子,能读不能够写,也不能格式化。换手机格式化,没用,换了好几台电脑进行格式化,也没用,分区也试过,还不行,,

唉!!!!!!!!!!!!!!!!!!!

网友:
上次手上有块卡也是这样,还在保内,联系卖家重新换了一块给我

网友:
有的卡是读不出来,有的卡是写不进去,也不能格式化,有的一插入电脑就让电脑卡死,这都是TF卡损坏的表现。

网友:
因为我有维修电脑的原因,所以使用和接触TF卡的会比较多,遇到TF卡损坏的也不少

网友(2024-02-22):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张也这样子,能读不能够写,也不能格式化。换手机格式化,没用,换了好几台电脑进行格式化,也没用, ...

一样,赶紧拷贝出资料,写寿命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寿命保护机制,否则写入次数用尽的时候你再往里写东西,数据就会出现错误,TF卡里面是带主控的,还有写 ...

谢谢楼主分享,我手里有几个U盘,也出现这种现象,原来如此。

网友:
早期的杂牌国产tf卡都这样,寿命短。用过几个,不长时间都丢了。

网友:
因为笔记本有一个SD插槽,就买了两个SD卡(相机也用)还买了几个TF卡与TF转SD转接卡,玩了一段时间感觉不大好玩,大容量SD卡受骗了,TF写保护没办法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