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带上的噪声是否有价值

楼主(2024-01-11):
磁带上的噪声是否有价值?95-96年间我买过一盒劲曲萨斯风,有吻别,新鸳鸯蝴蝶梦等歌,时隔多年,几年前采集出来,音质受损了。前几天在酷狗上下载了同样歌曲的MP3(缺吻别),音质比磁带上的好多了。不知这种受损了的音频是否还有价值?

听这种受损的音乐,感觉有点像在干扰大,信号差的地方听中波,有一点怀旧的感觉。而听没有受损的MP3,就像在信号好,没有干扰的地方听调频,完全是在享受音乐。

有收音机爱好者,嫌MP3音质太好,自制小功率中波发射器,转发MP3,自娱自乐,为的就是增加中波特有的噪音。

网友A:
没有人喜欢引入噪声和本底噪声吧?最多是容忍、包容,
比如AM的信噪比远低于FM,但很多人喜欢听中波,不等于喜欢听中波里的噪声,而是这种制式先天所带来的缺点,你只能一起接受,不得不接受,被动接受,最多是长期以后形成习惯了。好的收音机正是要提高信噪比,降低本底噪声的,这是大家的追求,是共识吧。
由此推论,磁带音源的重放也是这样,低档的收录机、不好的磁带、录制环境和设备不是最好的情况下,都可能带来噪声,而低噪声、背景干净的节目源才是大家喜欢的。
对喜欢的东西所带来的先天不足,对后天(设备、条件,,,,)带来的不足,完全可能被动接收,连爱屋及乌都算不上,因为没人爱噪声。

网友:
有收音机爱好者,嫌MP3音质太好,自制小功率中波发射器,转发MP3,自娱自乐,为的就是增加中波特有的噪音 ------ 买椟还珠就是如此吧?

网友B:
因人而异吧,有人喜欢HIFI音质肯定不能接受带底噪的音源,有的人本身音乐造诣很深,就是带底噪的音乐资料音源也津津乐道,阿炳的二胡钢丝录音就是个例子。高品质音源也要看制作水平,比如我这里FM转发的《中国之声》可以说广电局是用了顶级设备吧,但悲催的是信号频偏明显不足,同是FM波段其它电台声音很大信噪比极高,唯独这个中央台音轻音质单薄难听。所以我到喜欢去短波听《中国之声》,声音饱满而且特有的犹如魂灵般飘忽不定的衰落更增加了一丝神秘感,一衰落下去后小功率的海鸟电台就飘出来,两家互怼得好不热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人而异吧,有人喜欢HIFI音质肯定不能接受带底噪的音源,有的人本身音乐造诣很深,就是带底噪的音乐资料音 ...

中短波特有的(FM没有),犹如魂灵般飘忽不定的衰落、在夜空中跌荡飘渺的电波,若隐若现,增加了一丝神秘感,

尤其的播放音乐的时候,很容易产生共鸣、直达心底,叩击灵魂,带来震撼...

而这,就是《空中电波》的魅力所在....

网友C:
没拆封的原音磁带(拒绝盗版),质量好的原版磁带,虽然可能有弱弱的粉红色底噪声,但很多人喜欢,可惜被商家炒高了,卖的贼贵.....

MP3,听起来很光鲜,但单薄干枯的数码声,特别是某些刺耳的MP3,不但没有享受,简直是害人专用...

医用酒精,只有水和乙醇,纯度很高,没有其他添加.....

用酒精兑水(拒绝工业酒精),也是酒类,但很难喝,单薄干涩伤味蕾,哪怕密封存放50年,难喝继续....

用粮食做的酒,纯度不高,除了水和乙醇,还有少量的其他物质,经过陈年存放,变成佳酿,结果很受欢迎,就是有点费钞票...

楼主:
如果大家需要我采集的《劲曲萨斯风》,可站内信联系,帖子发不上来。同时可以在酷狗听无损的,以做对比。当然链接里还有我采集的其它磁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拆封的原音磁带(拒绝盗版),质量好的原版磁带,虽然可能有弱弱的粉红色底噪声,但很多人喜欢,可惜被商 ...

是的,原版磁带音质还是不错的,还有就是当年进口录音机随机附带的示范磁带质量也是非常好,就是可惜磁带长度很短。
80年代FM广播刚发展的几年可以说是很好的,每天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音乐节目,也是获得高音质音源的一种途径,但现在给商业操作弄得一塌糊涂,一个完整的交响乐都听不到,全是卖药的。

网友D:
劲曲萨斯风
是这盘吗?
如果是这种版本音质本来就不好。真想要就选状态好点的再买一盘也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人喜欢引入噪声和本底噪声吧?最多是容忍、包容,
比如AM的信噪比远低于FM,但很多人喜欢听中波,不等 ...

极微量的噪声,很容易就淹没在音乐里,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机器本身的噪声,尽量避免就好,如果是为了做实验,就无所谓....

即使夜深人静,如果不是在消音室里,还是会有或多或少的环境噪声的,不可避免....

下雨天,很多人听见雨声后很容易平静心情,下雨声本身就是白噪声....

极端的例子有两个,1是:奥菲尔德实验室,实验室的消音室能达到99.99%效果....

一般进去的人都超不过十分钟就会受不了,最长的记录就是45分钟,实验者说,必须得让自己保持安静才能坚持待下去,因为连平时你动时产生的声音在那个房间都是听不见的,这是多恐怖的一种状态!....

2是:有人为了达到催眠的效果,引入了少量的白噪声....

网友:
一般来说正常人的生活环境都是有底噪的,周围环境的各种声音都会成为底噪,风声也好虫鸣也好,远处的汽车声音也好,人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慢慢的都习惯了,习惯到缺少这种底噪就会受不了,因为大脑有一个自动调节增益的功能,当周围声音很小时大脑就会自动的调大声音,周围的声音没有了就只能调大底噪,底噪也没有了就只能调大血流的声音了。
磁带的声音受物理原理影响一定会有一些底噪的,只是高级的磁带和设备录出来的声音底噪更小,小到接近日常生活的底噪,人听起来就很舒服;而CD和MP3这些是电子声音,可以做到完全去底噪,对人来说是一种缺少底噪的非日常状态,所以不好接受。
磁带录音在工厂生产都是大型录音设备高速集中录音,一个大盘磁带能包含十几二十几盘磁带,然后再上机器分切装盒;而这种大型录音机是允许有一定的底噪和抖晃率,也允许少量的失真率,一般是不高于2-5%,因为这几个参数调的太小了声音就很难听了,录出来的正弦波也会变形,声音就没法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劲曲萨斯风
是这盘吗?
如果是这种版本音质本来就不好。真想要就选状态好点的再买一盘也便宜。

就是这盒,只不过我的磁带是粉红色的,外壳一样。当年刚买时音质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人喜欢引入噪声和本底噪声吧?最多是容忍、包容,
比如AM的信噪比远低于FM,但很多人喜欢听中波,不等 ...

我这几天反复对比了几次我采集的WAV和酷狗上的音乐,觉得受损了的音频有一种怀旧的感觉,这两个音频放在一起对比,我一听就知道是自己采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几天反复对比了几次我采集的WAV和酷狗上的音乐,觉得受损了的音频有一种怀旧的感觉,这两个音频放在 ...

如果您所说的受损主要是指录制时引入了一定的噪声,那好听可能是联想或附带的习惯上的;
如果受损是指某种失真,那可能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到底是绝对真实的好听,还是某种改变(或说渲染,,,,)好听,这是个不同人感受不同认知不同的话题,坛里有不少贴是专门讨论这个的。

现在回到噪声上,我年轻开始做过多次超再生FM,从收听赵忠祥新闻联播声音开始的,一开始对超再生沙沙声是包容的,因为手头没有专门的FM收音机,
后来自己有了专门的FM收音机后,就不再听超再生了,那个噪声不喜欢;再后来竟然对FM调台时的噪声也不喜欢。
虽然噪声可能无法避免,但对于我还是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