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i5笔记本,220,这个是不是秒价?

楼主(2024-01-12):
江苏
同事不知道从哪里弄来这个笔记本电脑,让我帮忙卖了。价格:220.
我找了个250G硬盘 安装了win7.这个硬盘有瑕疵,有时进系统会蓝屏。
不要硬盘减5元,不要电源减10元。
键盘偶尔会响(报警声)
正常使用了几天。。电源适配器是网上买的新的。
电池大概还能用20-60分钟,待机好像4个小时(小孩玩游戏,没关机,把插头拔了,4个小时后还有电)
右边插电那里壳子裂了,不影响使用,爽快的朋友,再送个USB鼠标。

网友:
东西是不是原装、未拆修,尤其不能再问问是不是拼装机,一般是不会回答你的,一分钱一分货
原来论坛有位毛总卖thinkpad笔记本,东西敢包是一手未拆修

这句话有点毛病。比如:(1)原装,什么是原装,以前是普通硬盘,现在换了一个固态硬盘;或者内存2G加到了4G,那还叫原装吗?(2)未拆修,比如打开后盖换CPU、换硬盘、换内存,吹灰,上硅脂,这些算不算拆修?(3)东西敢包是一手未拆修,东西是从别人那里收来的,这个怎么包一手未拆修?只看易撕贴和螺丝印?

网友A:
屠夫的价低,是要看东西的
屠夫的机器大都有明显瑕疵,但值得表扬的是屠夫一般会描述清楚
但是,一般是不能问屠夫的东西是不是原装、未拆修,尤其不能再问问是不是拼装机,一般是不会回答你的,一分钱一分货
原来论坛有位毛总卖thinkpad笔记本,东西敢包是一手未拆修,但价格较贵,现在这里没市场,这个在经济学上叫“劣币驱逐良币”,
然而,再进一步看,劣币也未必就不好,现在经济U型底部,大家赚钱不容易更倾向于尽量付出少的代价去得到基本能用的体验,这说明还是要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

网友:
可能未是 秒价,是时价

网友:
和屠夫比,是。。价。。。。。。。。。。

网友:
我的东芝850独显挂咸鱼290都无人问津

网友B:
刚好我买的三星白色 i5 5200U 4GB+128GB固态 13.3寸1920*1080笔记本也是差不多这个价格

网友:
那要看谁,牌子并不是一朝一夕树立的

补充内容 (2024-1-12 10:03):
先搞些性价比高的,然后就是秒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我买的三星白色 i5 5200U 4GB+128GB固态 13.3寸1920*1080笔记本也是差不多这个价格

算不算捡漏了

网友:
请问这台机器是什么品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屠夫的价低,是要看东西的
屠夫的机器大都有明显瑕疵,但值得表扬的是屠夫一般会描述清楚
但是,一般 ...

高见。。。。。

网友:
这个价格不错了。

补充内容 (2024-1-12 10:33):
前几天刚在屠夫那里买的神舟的14寸1080的就比这个多了4g内存。花了32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屠夫的价低,是要看东西的
屠夫的机器大都有明显瑕疵,但值得表扬的是屠夫一般会描述清楚
但是,一般 ...

有道理,有些也没描叙清楚的,到手才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有些也没描叙清楚的,到手才知道的。

可能他也没看到,相比下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