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y master research change MF10 to use 3V battery in Resistor Range ?

楼主(2024-01-12):
MF10 its a best multimeter with size , durable, high sensitives but one problem in semiconductor decade its using 1.5V battery for resistor range . 1.5V not enough for test led diode, igbt and mosfet . 1.5V quite hard to check point angle of LI/LV function . Hope any master can research and modifier MF10 change batery from 1.5v to 3V .
Thank you so much!

网友A:
先加分鼓励一下,这位朋友应该是越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像作用不是很大,我将U201将的hFE改为4.5V的作用比MF10改为3V的作用大。

1.5V not enough for test led diode, igbt and mosfet . 1.5V quite hard to check point angle of LI/LV function 这是他要改1.5为3V的原因。

网友:
你能把MF10的电路图上传来看看吗?

网友D:
英文朋友?

MF10万用表,1.5V改3V方案?

楼主:
I am on the bus frome home to office , so when arrived office i will post MF10 schematic ! MF10 using one 1.5V C Size and one 15v battery ! But 1.5v not enough for test led voltage drop and mosfet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英文朋友?

MF10万用表,1.5V改3V方案?

好像作用不是很大,我将U201将的hFE改为4.5V的作用比MF10改为3V的作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作用不是很大,我将U201将的hFE改为4.5V的作用比MF10改为3V的作用大。

I dont have U201 . I forcus about change to 3V in resistor range x1 x10 x100 x1k x10k . With 3V battery angle pointer will have larger than 1.5v ! So easy for view in LI/LV mod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加分鼓励一下,这位朋友应该是越南的

Yes , i am from 越南 ! Language difference make quite hard to make clear my mind when i want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 member ! So hope anyone can using Baidu translate to understand . And i using Google translate to understand in reverse way !

网友:
印象中,欧姆档使用的电池的电压和内阻对电阻测试结果没有影响的。所以感觉将那个1.5V电池左侧的8.7Ω的电阻改个大点的阻值应该就可以。
可以这样操作:直接用3V电池,然后找个可调电阻替换8.7Ω的电阻,调节此电阻,让欧姆档x1 x10 x100 x1k x10k都可以调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Yes , i am from 越南 ! Language difference make quite hard to make clear my mind when i want to co ...

是的,我来自越南!当我想与其他成员交流时,语言差异很难让我明白我的想法!因此,希望任何人都能使用百度翻译来理解。我使用谷歌翻译来反向理解!

这是这位越南朋友的原文!

网友E:
对于楼主所提出的问题,即是把MF10的1.5V供电改为3V供电,我以前曾经研究过一番。记得该表的欧姆档设计比较特殊,不同档位之间的电阻取值会互相牵扯,为此,当时还动用multisim做过辅助计算。

但由于该表的电池仓不方便改成3v电池,加上我还想手头保留有1.5V供电的指针表(我手头的指针表以3V表居多),我最终没把手头的MF10A做这样的改造。

网友:
MF10是最好的万用表,尺寸、耐用、高灵敏度,但在半导体十年中有一个问题,它使用1.5V电池作为电阻范围。1.5V不足以测试LED二极管、igbt和mosfet。1.5V很难检查LI/LV功能的点角。希望任何大师都能研究和修改MF10将电池从1.5v更改为3V。

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对于楼主所提出的问题,即是把MF10的1.5V供电改为3V供电,我以前曾经研究过一番。记得该表的欧姆档设计比较 ...

我这个研究曾做过笔记。看楼主这么热切,待我下班回家后,把这部分笔记内容拍照贴上来。

网友:
i can understand a little ! but i cant solve this kind of problem, because i am poor at it

网友:
指针表电阻档改电压其实比较容易,就是需要增加一个电阻用于降低表头电路的分压至原来的水平,并且要改变几个高电阻档的标准电阻阻值以降低该档的测量系统电阻回原来的阻,具体说明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买一只其他型号指针表以满足楼主的要求吧,便宜也方便。当年的高端表修改估计很困难,经济性和技术性都 ...

Truth be told , modifier meter i want to keep value history and all good specification of meter (rugged cover, high sentivities , selector switch, and 15v battery for x100k range ). If i buy another analog meter ( new manufacture in decade ) not quite good than MF10 .

New meter have plastic case ( abs plastic, switch with spring thin copper and not rugged , face meter print not have high resolution ).

网友G:
我估计改动的代价比较大,因为一改动,那几个精密电阻也可能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估计改动的代价比较大,因为一改动,那几个精密电阻也可能要改。

That’s absolutely fine , cost to modifier i can spend to change all resistor precision in Ohm Range . Don't worry about that.
To achieve the purpose money i'ts not problem .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V not enough for test led diode, igbt and mosfet . 1.5V quite hard to check point angle of LI/ ...

实际上意义也不大,指针表测量二极管得到的并非是压降,而二极管在福安曲线拐点前后电阻值相差巨大,并且对于不同的二极管,指针表提供的测试电流并不相同,因此指针表直接测二极管电阻的意义并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还是留恋这个老指针表的结构与性能,似乎没必要啦。有那个精力,不如选择FLUKE,数字表的结构大概 ...

Yes, I'm finding something new felling about vintage equipment . Digital Meter i play around and have enough brand name ( fluke, keysight, keithley, tektronix....etc ) . :cười

网友H:
引用 楼主:
That’s absolutely fine , cost to modifier i can spend to change all resistor precision in Ohm Ran ...

既然可以不计代价改造,那么可以试试这个方案。
——所有相关电阻都要改动 ,并且还要增加一只电阻。

补充内容 (2024-1-12 23:55):
改成3V后,RX1的电流高达231mA ,所以10.2欧姆和1.85欧姆,这2只电阻的功率要尽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既然可以不计代价改造,那么可以试试这个方案
——所有相关电阻都要改动 ,并且还要增加一只电阻 ...

表头电阻 3763.44 欧姆、灵敏度按 9.3uA 计算、表头环路的总电阻为45.906K。
电压增倍后,各个欧姆档的分流电阻应该减半,
为保持 45.906K 不变,增加一只 18.5K 电阻,
为保持各档的内阻(13、130、1.3K、130K、1.3M)不变,各档的分压电阻也要重新计算(=档位内阻-环路网孔内阻-电池内阻,其中:环路网孔内阻=表头支路电阻与分流支路电阻的并联值)。

3V电池的等效内阻,按1欧姆计算。具体数值(尤其是RX1和RX10)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楼主:
老郑小烧 : Thank you so much !
So i need replace all resistor in Resistor Range + Change Potentiometer 10K ( Zero Ohm ) to 5K ? It's correct .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郑小烧 : Thank you so much !
So i need replace all resistor in Resistor Range + Change Potentiome ...

Zero Ohm 不用改成5K的,保持原样就行。
5142.27 欧姆是在RX100K调零后,Zero Ohm 的理论值。

网友:
我复核了原电路,RX100K的1.3M理论值是1.29M(改成3V后也是1.29M),其它电阻与理论值差异很小。

楼主:
老郑小烧: If change only Resistor in Ohm Range it's easy to modifier ! What about maximum current in x1 x10 x100 x1k x10K range ?
MF10 design have full range resistor ( x1 x10 x100 x1k x10k x100K ) other meter cut down x100 or x1k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郑小烧: If change only Resistor in Ohm Range it's easy to modifier ! What about maximum current in ...

是的,只改电阻的数值,没有改动结构。如果改结构会很麻烦。
下图红框内的电流(mA)就是各档的最大电流——中文叫“满偏电流”(满偏:指针偏转到最右侧的状态)。
改造之后,电流增加了1倍(内阻不变,电压增倍)。

楼主:
老郑小烧: Thank you so much !
Lest go to order resistor to modifier , any change and update i will update in topic in next week !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郑小烧: Thank you so much !
Lest go to order resistor to modifier , any change and update i will  ...

OK,祝你成功

网友F:
还要修改刻度盘,想想都头大,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要修改刻度盘,想想都头大,太麻烦了,

不用修改度盘,否则改造就失去意义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既然可以不计代价改造,那么可以试试这个方案。
——所有相关电阻都要改动 ,并且还要增加一只 ...

既然改了,我认为改成3+12V更好,因为12V电池比15V电池更容易购买,且价格还便宜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研究曾做过笔记。看楼主这么热切,待我下班回家后,把这部分笔记内容拍照贴上来。

我通过发主题帖,已把我的笔记内容贴了上来(最重要的改装电路图如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11482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既然改了,我认为改成3+12V更好,因为12V电池比15V电池更容易购买,且价格还便宜的多。

这个有道理,建议楼主采纳!

网友:
引用 楼主:
Yes , i am from 越南 ! Language difference make quite hard to make clear my mind when i want to co ...

居然是隔壁越南的坛友 可惜本来大家都可以用同一种文字的

  我是隔壁广西坛友

网友E:
With 3.7v battery,you could try my new idea(post 24#):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4822&extra=page%3D2

It can work with 3.0v battery.

The modifying work of it will be very simplified ,by adding 2 standard resistors,and without  changing any device of the main board.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th 3.7v battery,you could try my new idea(post 24#):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 ...

Thank you so much ! It's easy, quickly modified and can using 14500 lithium battery . Not change to much in MF10 PCB .

网友J:
中国产老款指针万用表在越南有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中国产老款指针万用表在越南有很多吗?

Reality , Other people ( not much ) using few model clone from sanwa yx361tr ( samwa - proskit ....etc ) . And young people don't have much knowledge about analog pointer meter.

In 越南 chineses analog meter unpopular . Few people own MF108 or MF500 or MF47 ( new version )  . I am one of the few own MF35 - MF64 - MF63 - MF18 - MF10 - MF96VP - MF47 date 1986 and MF47 date 1990

I think problem of meter unpopular it's hard to buy ( can not make market and it's very difficult to approach -  Xianyu - 淘寶)

事实上,其他人(不多)使用sanwa yx361tr(samwa-proskit…等)的少数模型克隆。而年轻人对模拟指针表的了解并不多。

在里面越南 中国的模拟仪表不受欢迎。很少有人拥有MF108、MF500或MF47(新版)。我是少数拥有MF35-MF64-MF63-MF18-MF10-MF96VP-MF47日期1986和MF47日期1990的人之一
我认为电表不受欢迎的问题很难买到(无法进入市场,很难接近)淘寶)

楼主:
Yesterday , im disassembly MF10 , clean Battery leakage in battery holder. But process stop when i want to take out PCB . Screw nut very tight , and i dont have tools for take apart . Today need buy one curved pliers and try again .

Anyone know how to take  apart of MF10 ?

网友H:
引用 网友E:
With 3.7v battery,you could try my new idea(post 24#):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 ...

小鬼头老师,这个方案RX100K档无法满偏,貌似电流不够。
15V/1.3M=11.54uA,即便去掉37k的分流支路,表头最大电流也只有 11.54*11k/14.76k=8.6uA。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小鬼头老师,这个方案RX100K档无法满偏,貌似电流不够。
15V/1.3M=11.54uA,即便去掉37k的分流支路,表 ...

是有问题,我漏算x100k档的电流分流关系。

电路还得要改。

网友H:
引用 楼主:
Yesterday , im disassembly MF10 , clean Battery leakage in battery holder. But process stop when i w ...

MF10的转盘开关不好拆,这种弯嘴钳也可以,但我觉得咸鱼上的那个工具会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MF10的转盘开关不好拆,这种弯嘴钳也可以,但我觉得咸鱼上的那个工具会很好用。

Need take time to buy tools for take apart screw ( 2-3 week ) . But i have one question , Screw its  right-hand screw
or left-handed screw ?

网友:
引用 楼主:
Need take time to buy tools for take apart screw ( 2-3 week ) . But i have one question , Screw it ...

逆时针旋转是松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有问题,我漏算x100k档的电流分流关系。

电路还得要改。

刚才用multisim核算了一下,有如下情况:

1、如果按照我的简单改造路线(也即是,想要保留和使用原机主板上的欧姆档各个精密电阻),那么就不能把他改为3.7v供电。因为这种简单改造路线下的分流关系,总是会导致x100k档不能正常工作。

2、我前面跟帖说过的记忆中的电阻取值“相互牵扯”,实际是因为出现了x100k档与其他档在分流方面的互相矛盾,以至于我当年要使用仿真软件Multisim来帮助核实。

3、我另外发的主题帖中的1楼电路,把R104改成0欧姆后(即修正了当年抄录的笔误后),是一个可行的方案。该方案中所设置的150k取值,是用于减少改装时给x1k、x10k档(主要是针对x1k档)带来的误差。

to chihaxinh:

1.the circuit of my post 39# would work wrong at x100k range .

2.multisim show that my post 36# circuit   work properly at all resistor ranges, after correcting the R104’ s error.R104 should be 0 ohm,not be100k ohms.

3.if the Potentiometer is 10k ohms,my post 36# circuit can work  also.

4.I will post the multisim result of the post 36# circuit in my title post.

5.the post 36# circuits can not change for working at 3.7V.

楼主:
Although i buy tools for take apart PCB out to make clean and modifier. But it's take long time so i diy one a piece hard steel . So , its work !

But i need take apart item i note in Picture. Very Tight , anyone know how to dissassembly part ?

网友K:
引用 网友H:
MF10的转盘开关不貌穑庵滞渥烨部梢裕揖醯孟逃闵系哪歉龉ぞ呋岷芎糜谩

闲鱼上的啥工具?有图片没?

网友H:
引用 网友K:
闲鱼上的啥工具?有图片没?

楼主发的这个就是。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楼主发的这个就是。

我在闲鱼没找到,您有这方面的线索吗?关键词或者商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Although i buy tools for take apart PCB out to make clean and modifier. But it's take long time so i ...

我找到了2个配件,但实际上我并没有拆过它。从结构看,在轴承和轴之间应该有个“卡簧”。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我在闲鱼没找到,您有这方面的线索吗?关键词或者商家?

私信给你了,这套工具是拆第一层螺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lthough i buy tools for take apart PCB out to make clean and modifier. But it's take long time so i ...

你临时做的这个工具非常好!

网友:
如果无从下手,我猜测可以从表的正面那端,用力敲击就可以把轴顶出来——只是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私信给你了,这套工具是拆第一层螺丝的。

It's call "望梅止渴" , if waiting 2 week when turn down felling. it's time 滿腔熱情 . Steel piece it's 铰链  buy in store with price 1 ¥
One friend in 闲鱼 give me 2 picture and said . Selector of MF10 have 2 nuts . and need "push down" for release tight . And can take apart item.

But i really dont understand "push down" what ? 1 or 2 in picture ?

网友:
引用 楼主:
It's call "望梅止渴" , if waiting 2 week when turn down felling. it's time 滿腔熱情 . Steel piece  ...

我想应该是 3,主轴,按照我画的方向,从照片看是 pull,不是 push。

楼主:
Its my friens said "
这个丝扣的方向是正常的,逆时针旋转就能解决
拧出这个螺丝后,里面还有一个楔形环
向下压一下,解除楔形环的应力后,才能卸下"

I take apart PCB and go to clean burn out are and clean pcb pad !

网友H:
引用 楼主:
Its my friens said "
这个丝扣的方向是正常的,逆时针旋转就能解决
拧出这个螺丝后,里面还有一个楔形环 ...

这个卖家说的很对,并且你已经成功地拆下来了 ,我没有拆得这么彻底。
我有2个MF10,其中一个PCB也烧坏了,后来买了一片完整的换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卖家说的很对,并且你已经成功地拆下来了 ,我没有拆得这么彻底。
我有2个MF10,其中一个P ...

In this time i finish clean pcb ! let's dry in 1-2 day , next time continue find way to take apart selector switch .

网友H:
引用 楼主:
In this time i finish clean pcb ! let's dry in 1-2 day , next time continue find way to take apart ...

清理得很彻底,非常漂亮!
这让我想起来,我仔细打理的第一块表就是MF10

楼主:
引用 网友H:
清理得很彻底,非常漂亮!
这让我想起来,我仔细打理的第一块表就是MF10 。

Finally , i can take out selector with lock cone-shaped . Selector switch stack with 3 item , copper blade, linear switch for AC DC Ohm , and Base Plastic Cover with External Retaining Rings. Correct way to take apart it's push down plastic with copper blade to release cone-shaped lock nut.

网友H:
引用 楼主:
Finally , i can take out selector with lock cone-shaped . Selector switch stack with 3 item , co ...

这图片很清楚,比我想的要复杂些。

网友L:
impressive upgrade !

replacing lots of original parts with new ones may result in losses in precision.
instead, simply inserting a Constant-Current-Source with Enable-Switch seems more suitable.

btw, for led selecting, I use this kind of 'led tester' :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图片很清楚,比我想的要复杂些。

Yes, when meter sold out from factory , i am sure its have gap between copper spring selector and linear switch for AC DC Ohm . But The firts owner MF10 take apart and when recontruction dont remember make a gap . If switch dont have gap when turn round nut to lock , its will be lock and very hard to take apart !
I think gap around 2mm its correct . can make gap by plastic rule with slot have 6mm wide.

楼主:
引用 网友L:
impressive upgrade !

replacing lots of original parts with new ones may result in losses in preci ...

Led tester its only example for easy understand about test semiconductor N-P join . With 3v we can easy see larger angle of pointer , and read resistor in two-way , Resistor in Forward Bias Anh Reverse Bias.
Its a same like IV curver diode

楼主:
I allway prefer analog meter have high voltage like
3+9V ( MF47F change to 3v)
1.5+ 15V ( MF10 - MF35)
1.5+ 15V + 15V ( MF 96 VP )
3 + 22.5V ( Hioki As-100d )

With high voltage and small current in x100k range , we have higher resolution in LI ( 1ua/ line / 50 line face meter )
Im totally complete agree event 22.5v its fade  diagnostic because leak current will increase when increase voltage test ( good conditon like 1N4007 have 1-10ua leak when test over 1000v reverse bias ). But in case its good componant , if componant failure i think can easy see with resolution around 1uA / Div when reverse bias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 tester its only example for easy understand about test semiconductor N-P join . With 3v we can ...

led tester is an application of constant current source (CCS), with maximum voltage of 9V.
using it with a voltmeter, it is possible to drive loads up to 9V with limited current.

besides possible over voltage damages, a 9V CCS looks better than 3V one.

this comes the idea that adding a CCS to the original voltmeter.
unlike led tester, any maximum voltage above 3V is acceptable.

网友E:
chihaxinh  2024-1-17 09:55
I allway prefer analog meter have high voltage like
3+9V ( MF47F change to 3v)
1.5+ 15V ( MF10 -  ...

mf30 is the best portable analogue meter ,and suited to change to 3V.my 3v mf30 show here: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0003

Almost  of Chinese 1.5v analogue meter have the scale of not being read Li/Lv easily.some of American 1.5v analogue meter have the scale which read Li/Lv easily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2633

楼主:
引用 网友E:
mf30 is the best portable analogue meter ,and suited to change to 3V.my 3v mf30 show here:

http ...

to day i go to electronic store and buy resistor and Zero Ohm Variable Resistor, Same size, same watt power and it's wire wound variable resistor.

I finish clean contact selector and prepair solder resistor to PCB

网友E:
引用 楼主:
to day i go to electronic store and buy resistor and Zero Ohm Variable Resistor, Same size, same  ...

你是识货的人。

线绕(wire wound)电位器的耐用度和可靠性都比普通碳膜电位器好。mf500、mf30使用的是线绕电位器,mf47、mf10使用的是碳膜电位器。

你这个替换,是给mf10作了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识货的人。

线绕(wire wound)电位器的耐用度和可靠性都比普通碳膜电位器好。mf500、mf30使用的 ...

I finish modifier following your guide .
Step 1 : prepare 3 resistor - 33K 47K 10K
prepare one pot wirewound 10k replace orginal 12K

Change following schematic below . And have problem when short Red - Black probe in Ohm mode - MOving of pointer very strong - and cannot turn to zero ohm !  This is problem . How to fix that

I dont have battery 3v in hand , so i temporary using 14500 lithium battery in case.

Note: I recheck schematic so problem like i missing one more battery 15v . In this case schematic using 2 battery 15v - total 30V for 100k and 3V for below 100k

楼主:
I have mistake , so i will change to fix problem. My eyes not good so i mistake when view schematic. And need prepair battery 30v for comple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