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RF-2400的喇叭,哪里能买到?

楼主(2024-01-12):
前段时间有人推荐 SONY ICF-19 收音机,音质确实不错。

同事在亚马逊网站上查得一 ICF-19的国外买家谈音质感受,说是只有松下RF-2400与之可比较,音质各有千秋。于是同事买了 ICF-19和RF-2400各一台回来,比较之下,我更喜欢 松下2400的声音——人声自然;而我同事则喜欢 索尼ICF-19的声音——低音强劲。

问题是,我非常不喜欢松下RF-2400的外观,因此只想用其喇叭以改造现有手上的收音机。

但闲鱼上没有搜到有卖此喇叭的,谁知道具体供货厂家或型号?

网友A:
楼主富豪,只因外国网站上别人评论就买了二个收音机做对比,。音质好坏喇叭固然重要,其他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如电路性能,收音机外壳等。只将喇叭挪作他用,其余弃之,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富豪,只因外国网站上别人评论就买了二个收音机做对比,。音质好坏喇叭固然重要,其他因素也是不能忽略 ...

您看错了,土豪不是我,是我同事。图片中这两台收音机都是我同事的。

我只想买个喇叭来升级一下我手上的收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看错了,土豪不是我,是我同事。图片中这两台收音机都是我同事的。

我只想买个喇叭来升级一下我手上 ...

抱歉!我粗心了。

找这个型号的收音机喇叭恐怕很难。

我正在倒腾街上捡来的一对西班牙制造的松下音箱,阻抗6欧姆,喇叭坏了,居然没见到喇叭有型号和功率阻抗标识。大厂产品批量大,部件零件往往都是向供应厂家定做的,我想因为这个原因,没必要标注什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富豪,只因外国网站上别人评论就买了二个收音机做对比,。音质好坏喇叭固然重要,其他因素也是不能忽略 ...

92年松下刚出画王系列 台湾的电子杂志和大学的教授拆解电视机专门研究多梦音响系统 发现有特殊的设计 拆卸螺丝在装回去音质都有很大的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92年松下刚出画王系列 台湾的电子杂志和大学的教授拆解电视机专门研究多梦音响系统 发现有特殊的设计 拆 ...

不晓得画王的喇叭是几寸的,我在网上淘的4寸泡沫边电视机拆机喇叭的低音效果确实棒,超越一切我接触过的4寸喇叭(共有至少十几款吧)。缺点是厚度也远超一般喇叭,所以无法替代大部分便携收音机里的喇叭。但装到4B2机壳里正合适。

电视机对声路有特别设计是肯定要有的,毕竟机壳内留给扬声器系统的空间有限且不可自由发挥,不能像设计音箱一样去利用。但是如果仅拆装一下再装回声音效果就大变,则说明这个设计不太成功,因为这样的话在生产中对调校的要求就高了,且难以保证出厂一致性,因为人的因素太多。一旦坏了,维修一下声音就大变,也不符合一个好产品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