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坏了有几种形式?

楼主(2024-01-12):
拆了一个电瓶车用的标识60v20a锂电池组,是17串8并18650电池。电池组总电压62v的样子,其中16组并联的电池电压都是3.9v左右,只有一组量不到电压,万用表显示0。是不是就表示这八个并联的18650其中有部分或者全部都坏了?

这个电池在电瓶车上装上就响了一下,就没反应了。那么如果不修的话,能不能当做50几伏的电池用?或者装在48v电瓶车上用?

网友:
把坏的换掉就行,不换不能用,电压有,没电流

网友:
没有电压那一组肯定有坏的,一般换掉就可以了。这一组并联的电池因为被坏的拖累,可能大部分容量也不行了。如果不想加钱,可以改成7并或者6并,拆掉一些好的来替换坏的。

网友:
相当48V用,就拆掉几串,改成13串,换保护板

网友:
把没电的那组电池换掉,没电那组看下是不是压力阀顶起来了?

楼主:
谢谢各位赐教!换难度比较大,没有点焊机比较棘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赐教!换难度比较大,没有点焊机比较棘手。

建议:如果是初次操作电池,就把那组不行的去掉,不要在这组不行的上面搞动作了。我曾经吃过亏,想用焊锡焊电池,结果不小心短路,手指上一块皮被烧烤。安全很重要!

网友B:
可以把那一组去掉,改成16串。也可以直接弄成14串4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如果是初次操作电池,就把那组不行的去掉,不要在这组不行的上面搞动作了。我曾经吃过亏,想用焊锡 ...

是的,这东西短路了很吓人。

网友:
那一串电池有问题进一步检查也许就是一个电池短路拆除换一个就可以。整组电池全坏的现象不多。

网友:
很少全坏,换掉坏的还是可以用

楼主(2024-03-23):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那一组去掉,改成16串。也可以直接弄成14串48V。

换了块16串的保护板,本来想把17串的改成16串,有的老师说太麻烦不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