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士邦AV742功放,开机显示DVD5.1,无法进行切换没有声音

楼主(2024-01-12):
刚开机显示DVD/vcd,可以放音,后来就变成了dvd5.1没有声音了,不能转换,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变成了dvd5.1没有声音了 ------ 估计是自动转换到 5.1 声道输入状态了,如果这个机器有 5.1 声道输入,把信号接到对应的接口(只接左右主声道即可,其他可以不接,是为了试机)。如果声音正常,就可能是音源切换按键漏电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成了dvd5.1没有声音了 ------ 估计是自动转换到 5.1 声道输入状态了,如果这个机器有 5.1 声道输入,把信 ...

没有这个输入,都是二声道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输入,都是二声道输入

微电脑工作错乱了,查微电脑正常工作的4要素:电源、时钟、复位、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电脑工作错乱了,查微电脑正常工作的4要素:电源、时钟、复位、按键!

有没有电路图,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电路图,具体怎么操作

这种设备很难找到电路图,只能凭经验!具体操作不会就送修吧,里面有正负40V甚至更高的电压,有触电的危险!